单片机入门-点亮第一盏LED灯

楼主:
☆\( ̄▽ ̄)/$经过前几天的艰苦奋斗,咱们终于把单片机这个小兄弟留下来了,并且还掌握了炒地皮非人类语言。现在,可以让小兄弟展示一下他的真实实力啦。

为了点亮人生中的明灯,咱们首先需要用keil,告诉小兄弟,他需要做什么。

第一步:点击“project(工程)”,然后点红圈中的选项。

第二步:①选择新工程存储路径②起一个好听的名字

第三步:选择咱们要用的单片机(即C51)

第四步:新建一个可以写程序的文件。在“File(文件)”里点击红圈标注的选项。

第五步:将新建的这页插入到新建的工程中。也就是单击保存图标

起名的时候别忘了在最后加上“.c”!!!还要用英文

例:名字叫“weixin”,写的时候就写成“weixin.c”。

当出现这个图标的时候,就算是完成啦。。。
第六步:编写程序(或者可以copy程序)。下面的程序欢迎大家来copy。
#include<reg51.h>
sbit LED0=P2^0;
void main()
{

  while(1)
  {
        P2=0x03;//0000 0011

  }
}
第七步:编译程序。

先点左边的,再点右边的。

只要出现下面的内容就OK啦。ㄟ( ▔, ▔ )ㄏ

第八步:生成程序。

①在“Output”页面内。
②把第二个红圈内的黑勾勾勾上。

第九步:单击“OK”。
之后就万事大吉啦。。。 ( ̄▽ ̄)~*
欢迎大家来尝试。

-------我是分隔线----------------------------------------------------------------

 首先恭喜大家距离点亮自己人生中的第一盏LED灯又近了一步。昨天咱们科普了keil的使用方法,今天就来科普一下proteus的使用方法。

( ̄▽ ̄") 话说大家用的proteus是中文版的么?(我才不会再重复一遍本微信号里有传说中汉化版proteus呢。。。)

为了成功点亮咱们人生中的第一盏LED灯,咱们需要充分的利用proteus的 炒(fang)地(zhen)皮(de)作用。

第一步:打开“ISIS.exe”。(表打开那个“ARES.exe”)两个程序都在“BIN”文件夹中。

第二步:首先点红圈中的那个“P”。咱们需要先置办些炒地皮需要的必备材料。

第三步:在红圈中输入所需元器件的代号(大小写均可)。

                ╮(╯▽╰)╭福利总是在恰当的时刻出现╮(╯▽╰)╭
1、CAP  电容     2、CRYSTAL  晶振      3、LED-RED  红色发光LED灯
4、RES  电阻     5、BUTTON  按钮      6、AT89C51  51单片机
找到后,双击元器件就可以啦。
1、电容

2、晶振

3、红色LED灯

4、电阻

5、按钮

6、51单片机

当红圈中的6个元器件齐全了,就算完成啦。

第四步:布置元(di)件(pi)

顺便提示一下。

这两个小家伙,是在这里找到的。“POWER”是右面那个。“GROUND”是左面那个。

第五步:给C51单片机写入程序。
 o(* ̄▽ ̄*)ブ还记得昨天咱们用keil写的程序么?下面就是它大显神威的时刻啦~
首先选中单片机,然后点右键。

接下来点击红圈中的那个小图标。

找到昨天写出来的文件,然后点打开。

第六步:开始仿真!

那两个小灯亮了就算是仿真完成啦。

(* ̄? ̄*)祝大家好运喽~~

-------------我是分隔线-------------------------------------------
ヾ(o◕∀◕)ノ恭喜亲们,终于熬到这一篇啦。
因为,上一次咱们通过proteus仿真实验,验证了小兄弟的家(最小系统)还有他家的地皮(整体电路)还有他的人生追求(软件程序)都是很正确、很正确的。

所以,现在咱们可以很粗略的做出来实物,让小兄弟真正显灵一次啦。

要想让小兄弟显灵,咱们需要准备如下元件:
1、90C51单片机
STC是最常见的,买STC的单片机就行。

顺便附上90C51的引脚图(跟proteus中的89C51不一样!

内容都一样,只是位置略不同╮(╯▽╰)╭

2、最小系统板
可以网上买现成的
( ̄▽ ̄") 当然小麦也不会反对粉丝们按照我之前的攻略,自己做一个最小系统板出来。
3、电阻            100欧姆            8个
淘宝上有好多卖的,最好和其他人组团买。
因为运费比物价贵好多╮(╯_╰)╭
4、LED发光二极管            颜色随意            8个
只要卖电阻,就肯定卖二极管。
╰(*°▽°*)╯相信小麦,不会错的。
5、排针            若干
貌似黑色的比较常见。。。

6、导线            若干

(/= _ =)/~┴┴   表告诉小麦,有的亲木有见过导线。。。

<( ̄︶ ̄)>祝亲们游戏愉快~

网友A(2016-03-26):
搭建个最小系统教程

网友B:
全部照样操作了。
谢谢!

网友C(2018-02-09):
我用KEIL4照着写的点亮第一个灯程序出现2个警告,求大神指点,为什么,错哪了

网友C:
我找这个方法怎么写的程序有两个警告,怎么回事呀?我用KEIL4软件少了这个步骤,请大神解决,急急急急急

网友D(2018-03-23):
引用 网友C:
我找这个方法怎么写的程序有两个警告,怎么回事呀?我用KEIL4软件少了这个步骤,请大神解决,急急急急急

P要大写

网友E(2018-07-23):
您好我在选择单片机那一步keil页面和提供的不一样,请问是为什么,是不是和我上一步建立文件有关,急求大神帮忙

网友F(2018-11-19):
谢谢,特意注册,就为了说一句谢谢楼主

网友G(2018-12-27):
很实用,也很有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在选择单片机那一步keil页面和提供的不一样,请问是为什么,是不是和我上一步建立文件有关,急求大神 ...

你用错版本了,你的这个是ARM版本的,LZ上面说的是C51版本的

网友I(2019-06-16):
全部照样操作了。

网友J(2019-09-28):
太强了!解答了该备什么软件和怎么写程序!特意注册感谢!

网友K(2020-11-22):
原来还有图形仿真,学习了

网友L:
讲的很细致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M(2021-02-07):
感谢   为了自己的艺术理想学习单片机

网友N:
C编译器出现警告请用右键复制 ,粘贴至百妹搜索,不用坐等大神!(大神需要膜拜!)忠爱百妹 百妹忠爱你!

网友O(2021-04-18):
其实不用加电容和开关

网友P(2021-09-16):
秒呀,很详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