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51单片机多个中断使用冲突问题

楼主(2016-01-10):
最近在做STC89C52的避障小车,超声波和舵机PWM的程序里都有用到中断,超声波使用外部中断0和定时器0中断,舵机使用定时器1中断,现在两个程序都使用时,产生冲突不能正常使用,屏蔽掉舵机PWM控制程序能正常测距,有什么方法解决呢?

网友A:
设置一下中断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下中断优先级

谢谢了,我已经解决该问题

网友B:
可以设置优先级啊

网友C(2016-02-19):
设置一下中断优先级    高中断优先级可以打断低优先级

网友D:
可以使用默认的优先级,也可以通过设置IP寄存器来设置,例如,IP=0x10,就是设置串口中断为最高优先级

网友E(2019-04-21):
你好,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能告诉我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F(2020-08-13):
楼主,求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