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参数延时程序修改参数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

楼主:
甚至得到了与预想相反的结果,程序已经全在图上,很奇怪参数为3的延时比参数为5的要长,有没有大神来指点一下

网友A(2016-01-13):
参数j,没起应有的作用,检查分号。

网友B:
注意应该是for循环不是while循环。
static void loop_delay(unsigned int loops)
{
    int i;
    for(i = 0; i < loops; i++)
    {
        // busy loop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