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二元一次方和求解程序

楼主(2016-01-10):
c++二元一次方和求解程序

#ifndef WYZ_WYZ_2
#define WYZ_WYZ_2
#include<iostream>
#include<cmath>
template<typename Any>
void eqution(Any a,Any b,Any c)
{
using std::cout;
using std::endl;

   Any d=b*b-4*a*c;
   if(d>0)
   {
    float sqrtd=sqrtf(d);
    cout<<"有两个实根"
    <<(-b+sqrtd)/(2*a)<<"和"
     <<(-b-sqrtd)/(2*a)<<endl;
   }
   else if(d==0)
    cout<<"只有一个根"
    <<-b/(2*a)<<endl;
   else cout<<"有根是复杂的"
    <<endl<<"真正的部分是"
    <<-b/(2*a)<<endl
    <<"有虚部"
    <<sqrtf(-d)/(2*a)<<endl;
}

template<> void eqution(char a,char b,char c)
{
std::cout<<"输入错误"<<std::endl;
}
#endif

//..............................................................
/*#include"789.h"
#include<iostream>
int main()
{
int a,b,c;
std::cin>>a>>b>>c;
eqution(a,b,c);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