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负载类别区分和举例(AC和DC)

楼主(2016-01-11):
常用负载类别(AC指交流负载,DC指直流负载

使用类别代号

适用典型负载

举例典型设备

AC1

无感或微感负载

 电阻性负载,电阻炉,加热器

AC

绕线式感应电动机的启动、分断

 起重机,压缩机,提升机等

AC3

笼型感应电动机的启动、分断

风机,泵等

AC4

笼型感应电动机的启动、反接制动或密接通断电动机

风机,泵,机床等

AC5a

放电灯的通断

 高压气体放电灯,如汞灯、卤素灯等

AC5b

白炽灯的通断

 白炽灯

AC6a

变压器的通断

 电焊机

AC6b

 电容器的通断

 电容器

AC7a

家用电器和类似用途的低感负载

 微波炉、烘手机等

AC7b

家用的电动机负载

电冰箱、洗衣机等电源通断

AC8a

具有手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的电动机

压缩机

AC8b

具有手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的电动机 压缩机

压缩机

AC-12

控制电阻性负载和发光二极管隔离的固态负载

AC-13

控制变压器隔离的固态负载

AC-14

 控制小容量电磁铁负载

AC-15

控制交流电磁铁负载

AC-20

空载条件下“闭合”和“断开”电路

AC-21

通断电阻负载,包括通断适度的过载

AC-22

通断电阻电感混合负载,包括通断适度的过载

AC-23

通断电动机负载或其它高电感负载

ABB接触器A75~样本标明: Rated Current AC-3,400V75ARated Ccurrent AC-1,40~125A

即:A75带鼠笼电动机的话,可以启动75A的电机;而如果接通电阻丝的话,可以带125A的电阻丝。

使用类别代号

适用典型负载

交直流A

电路保护,不具有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交直流B

电路保护,具有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DC-1

无感或微感负载, 电阻炉

DC-2

并励电动机的起动、反接与反接制动,点动,电动机的动力分断

DC-5

串励电动机的起动、反接与反接制动,点动,电动机的动力分断

DC-6

白炽灯的通断

DC-12

控制电阻性负载和发光二极管隔离的固态负载

DC-13

控制直流电磁铁

DC-14

控制电路中有经济电阻的直流电磁铁负载

DC-20

空载条件下“闭合”和“断开”电路

DC-21

通断电阻性负载包括适度的过载

DC-22

通断电阻电感混合负载,包括通断适度的过载(例如并励电机)

DC-23

通断高电感负载(例如串励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