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大家怎么写一个液晶1602的程序(绝对很简单!!)

楼主(2016-01-11):
今天,小编给各位电子爱好者伙伴讲解这么一个程序,也许你看了郭天祥的10天学会单片机后感觉好多代码都不能亲手动手去写对吗?其实自己写代码写模块都是有一定的方法的,掌握了一定的方法,以后不管写什么,你都会如鱼得手,小编总结了一个很多人都头疼的问题,如何写一个液晶显示的程序呢?代码好长!!!!怎么办?害怕了?没有动力干了?小编告诉你,你立马有动力,不再惧怕类似1602的模块!!请往下看。
首先:
要写一个液晶1602的程序,我们需要明白液晶有三个端口是要写入相关的数据的;分别是E、RS、RW。
数据手册内容众多,小编就不一一阐释了;

所以,请看lcd1602数据手册:http://www.51hei.com/mcu/827.html
接着:

看完了数据手册,有木有发现灵感?是不是好多都是可以看着自己就可以敲出来?
好了,我们开始写程序:
写液晶的时候分为以下步骤:
1、写指令(看看数据手册里有的)
void writecmd(uchar com)
{
E=0;       //为什么要写这一条呢,看看时序图就清楚了
RS=0;
RW=0;
P0=com;
delay(2);  //延时一下会稳定很多,后面一条也是一样的
E=1;
delay(2);
E=0;
}
//以上的P0就是液晶送数据的端口,当然你可以是P2口,看你的       电路是怎么样那就怎么改,至于为什么是com,这是个自定义形式参数来的,也可以改成别的,但是不能是关键字,这个参数传的就是你想要写的指令;下面写数据的P0是你想要写的数据。详情看看大程序便知

2、写数据(同样数据手册也有)
void writedata(uchar dat)//写数据,函数名随便你定义看得懂就行
{
  E=0;     //写数据和写命令的方法差不多,复制过来。照着数据手            //册的写数据要求去写!
  RS=1;
  RW=0;
  P0=dat;
  delay(2);
  E=1;
  delay(2);
  E=0;

}

3、初始化(一样的,数据手册也有,照写)
void init(void)
{  delay(15);
writecmd(0x38);
delay(5);
writecmd(0x38);
delay(5);
writecmd(0x38);
writecmd(0x38);
writecmd(0x08);
writecmd(0x01);
writecmd(0x06);
writecmd(0x0c);
}
好了一个液晶的基本操作就是这三部分组成的,不难吧?
接下来来看看我们如何显示如图所示的字符: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这三个引脚参考资料
sbit E=P2^7;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2^6;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2^5;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uchar tab1[]=" www.51hei.com  ";  //要显示什么就在这儿改
uchar tab2[]="LCD1602 test ok!";  //[size=15.5555562973022px]要显示什么就在这儿改

void delay(uint del)   //延时1ms
{
uint i,j;
for(i=0;i<del;i++)
   for(j=0;j<=168;j++);
}
void writecmd(uchar com)  //写指令
{
E=0;
RS=0;
RW=0;
P0=com;
delay(2);
E=1;
delay(2);
E=0;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写数据
{
  E=0;
  RS=1;
  RW=0;
  P0=dat;
  delay(2);
  E=1;
  delay(2);
  E=0;

}
void init(void)               //初始化
{
delay(15);
writecmd(0x38);
delay(5);
writecmd(0x38);
delay(5);
writecmd(0x38);
writecmd(0x38);
writecmd(0x08);
writecmd(0x01);
writecmd(0x06);
writecmd(0x0c);
}
void main()
{  uchar j;
  init();
  writecmd(0x80);    //告诉液晶在哪个地方显示 (设置地址指针)//80H+00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1[j]);
        delay(2);
  }
  writecmd(0x80+0x40); //再设置第二行的起始位置80H+40H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2[j]);
         delay(2);
  }
  while(1);         //让液晶显示就一直停在这里。

}

好了,你们可以照着我这个程序去修改得到你们想要的显示结果,同样也可以发挥一下你们的想法,如何让液晶进行移屏显示呢?怎么样做出移动的效果呢?有待大家的努力噢!小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诉大家,任何模块拿起来都不要惧怕,把数据手册看一遍,看不懂再看一遍,然后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自己动手改一遍,再写一遍,转化为自己的东西,这样就可以学到经验了。

网友A(2017-12-20):
太好了受益很深;

网友B:
简洁明了,谢谢分享!

网友C:
谢谢,你说的很易学懂!

网友D:
太谢谢了,正在犯愁。多谢大侠

网友E:
真的非常感谢成功点亮

网友F:
请问怎么显示单片机里的数据啊,就是不是从程序里定义的,而是由单片机从别的地方都出来的数据

网友G(2018-05-22):
简单明了,有收获,谢谢楼主

网友H(2018-07-23):
感谢分享。有些困惑解开了,谢谢

网友I:
记号一下!慢慢消化!

网友J:
感谢解决了这一块的疑惑

网友K:
写的很简洁,思路很清楚。

网友L:
支持技术贴,对我们初学者来说真是及时雨。

网友M: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N:
谢谢楼主,适合小白学习。

网友O:
简单明了

网友P(2018-10-03):
楼主,为什么我显示的字母是黑点

网友Q(2018-12-03):
最后没有while(1)咋办

网友R:
感谢。自己琢磨了老半天,终于会了。

网友S(2019-05-20):
太收益了,简单明了。

网友T:
感谢,但不知道我哪里出错了,显示出来是错误的,代码直接照抄的

网友U:
看了之后,忍无可忍了,一定要回复下,很有用,楼主多谢!辛苦了!

网友U(2019-06-19):
另外,为啥初始化里,0x38,就是定义显示两行,5*8字符的。要刷3次?

网友V:
经典,以前看不懂的这样一讲就容易理解了,谢谢!

网友W:
楼主,再分享一个12864的呗,最近被他难住了

网友X:
简单明了,学习中

网友Y:
不错的程序,谢谢啦

网友Z(2019-07-19):
思路清晰,学习方法很赞哦!

网友Z:
但是LCD不现实怎么办

网友AA:
赞得很,刚好在学这个1602!

网友AB:
谢谢,简直太优秀了,感谢分享,

网友AC:
感谢楼主,收货颇多

网友AD(2020-04-19):
浅显易懂,受益匪浅

网友AE:
很给力,比较简单易懂

网友AF(2021-07-07):
这篇文章指明了成长的道路。

网友AG:
对照时序图讲解就更好了

网友AH: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经验,新手最需要。也最缺少这样的经验。

网友AI(2021-10-30):
都不用判忙的吗?

网友AI:
引用 网友U:
另外,为啥初始化里,0x38,就是定义显示两行,5*8字符的。要刷3次?

只用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AI: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n=P2^7;

uchar tab1[]=" www.51hei.com  ";

void busy()
{
uchar sta;
P0=0xff;
rs=0;
rw=1;
do{
en=1;
sta=P0;
en=0;
}while(sta&0x80);
}
void wr_lcd(uchar a,uchar b)
{
busy();
rs=a;
rw=0;
P0=b;
en=1;
en=0;
}

void init(void)
{
wr_lcd(0,0x38);
wr_lcd(0,0x08);
wr_lcd(0,0x0c);
wr_lcd(0,0x06);
wr_lcd(0,0x01);
}

void main()
{
uchar a;
init();
wr_lcd(0,0x80);
for(a=0;a<8;a++)
{
wr_lcd(1,tab1[a]);
}
while(1);
}
这样不简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