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几道典型的C语言习题

楼主(2016-01-11):
1、一个C程序的执行是从() B
A
、本程序文件的第一个函数开始,到本程序文件的最后一个函数结束
B、本程序的main函数开始,到main函数结束
C
、本程序的main函数开始,到本程序文件的最后一个函数结束
D、本程序文件的第一个函数开始,到本程序main函数结束
解析: 通常情况下,函数的命名没有限制,但main是一个特殊的函数名——每个程序都从main函数的起点开始执行,这意味着每个程序都必须在某个位置包含一个main函数。考察程序的执行顺序,答案为B。

2、一个C语言程序是由() D
A、若干子程序组成
B、若干过程组成
C、一个主函数和若干子程序组成
D、函数和变量组成
解析: 一个c语言程序,无论其大小如何,都是由函数和变量组成。函数中包含一些语句,已指定所要执行的计算操作;变量用于存储计算过程中使用的值。函数是C语言编程最小的单位,所以答案为D。

3、以下叙述正确的是() D
A、在对一个C程序进行编译的过程中,可发现注释中的拼写错误
B、在C程序中,main函数必须位于程序的最前面
C、C程序的每行中只能写一条语句
D、C语言本身没有输入输出语句
解析: 略

4、一个C程序的编译过程是() B
A、编译,预处理,汇编,连接
B、预处理,编译,汇编,连接
C
、预处理,汇编,编译,连接
D、预处理,编译,连接,汇编
解析: 具体解答请查看
c语言程序编译过程

) 50% 50% no-repeat;" height="95" border="0" width="512">
5
以下叙述不正确的是() D
A
、一个C源程序可由一个或多个函数组成
B、一个C源程序必须包含一个main函数
C、C程序的基本组成单位是函数
D、在C程序中,注释说明只能位于一条语句的后面
解析: 略

c语言练习题解答-2、c语言运算符、表达式

1、如下所示,执行以下程序段后,变量a,b,c的值分别是() B
int x =10, y = 9;
int a, b, c;
a = (--x == y++)?
–-x : ++y;
b = x++;
c = y;
A、a = 9, b = 9, c = 9
B、a = 8, b = 8, c = 10
C
、a = 9, b = 10, c = 9
D、a = 1, b = 11, c = 10
解析:本题目主要考察对于自增/自减运算符的理解,自增/自减运算符的使用原则:运算符在变量前则先对变量进行运算,再取变量的值使用;运算符在变量后则先取变量的值使用再进行相应的运算。所以本题目中,--x == y++表达式中,首先将x的值自减再与y值相比较,再对y进行自增,则表达式值为真,所以在三目运算符中要取冒号前的表达式值即—x的值作为终值,++y不予执行,所以a的值为8,此时x的值也为8,则b获取的是x自增前的值,所以变量b值为8,y值在本段中只自增了一次,所以c的值为10。

2、若有以下定义,int k = 7, x = 12; 则能使值为3的表达式是() D
A、x% = (k%=5)
B、x% = (k - k%=5)
C、x% = k - k%5
D、(x%=k) - (k%=5)
解析:本题目考察运算符的优先级问题。

3、在宏定义#define PI 3.14159中,用宏名PI代替一个() D
A、常量
B、单精度数
C、双精度数
D、字符串
解析:本题目考察对于宏定义的理解,宏定义不检查语法,在使用上是用宏体替换宏名的操作,所以此处用宏名代替了一个字符串。

4、设有说明:char w; int x ; float y; double z; 则表达式w*x+z-y值的数据类型为() d
A、float
B、char
C、int
D、double
解析:不同数据类型间的数据作混合运算时,默认由精度低的向精度高的数据类型进行转换。

5、有关宏替换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b
A、宏替换不占用运行时间
B、宏名无类型
C
、宏替换只是字符替换
D、宏名必须用大写字母表示
解析:宏名与类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