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240*64液晶单片机驱动程序 一个DS1302开心时钟万年历作品

楼主(2016-01-11):
手头有个DS1302时钟芯片,正好学习一下。这个蕊片具有掉电时钟继续走时的特点(要有电池或超级电容)。还是KEIL编程序,PROTEUS做仿真,然后加实物,用的lcd240×64液晶屏,驱动芯片是t6963c,做了一个简单的开心万年历.

关于此屏幕的Proteus仿真文件下载请到http://www.51hei.com/bbs/dpj-42069-1.html
LCD240*64液晶的51单片机驱动程序:
#include<reg52.h>                                                // 52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        包含_on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uchar 为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uint   为unsiened int
#define nop() _nop_()                                         //宏定义延时

#define wds1302_sec                        0x80                //秒数据地址
#define wds1302_min                        0x82                //分数据地址
#define wds1302_hr                        0x84                //时数据地址
#define wds1302_date                0x86                //日数据地址
#define wds1302_month                0x88                //月数据地址
#define wds1302_day                        0x8a                //星期数据地址
#define wds1302_year                0x8c                //年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ontrol                0x8e                //控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harger                0x90                 //涓流
#define ds1302_clkburst                0xbe
#define rds1302_sec                        0x81                //秒数据地址
#define rds1302_min                        0x83                //分数据地址
#define rds1302_hr                        0x85                //时数据地址
#define rds1302_date                0x87                //日数据地址
#define rds1302_month                0x89                //月数据地址
#define rds1302_day                        0x8b                //星期数据地址
#define rds1302_year                0x8d                //年数据地址

sbit ce=P1^0;          //片选
sbit cd=P1^3;          //命令或数据
sbit rd=P1^4;          //读
sbit wr=P1^5;          //写
sbit rst=P1^6;          //复位
sbit rest=P3^5;    //1302复位
sbit sclk=P3^6;    //1302时钟
sbit io=P3^7;      //1302输入输出口

void read1302display();

//sbit sta0=P2^0;    //测执行命令忙
//sbit sta1=P2^1;    //测读写数据忙
//sbit sta2=P2^3;    //测连续写忙

uchar time_buf1[8]={0x15,0x12,0x04,0x16,0x25,0x00};//年月日时分秒周
uchar buf[8] ;//空年月日时分秒周
//uchar buf1[8];        //存修改完成的时间数据

uint text_size,graphic_size;                        //定义文本区和图形区宽度
uint text_startaddr,graphic_startaddr;              //文本和图形土起始位
uint text_startaddr_l,text_startaddr_h;             //定义文本区起始高位低位置
uint graphic_startaddr_l,graphic_startaddr_h;       //定义图形区首地址
uint *p;                                            //图片数据指针
uint t,t1,key;                                                                                        //中断计数变量
uchar bcd[2];                                                                                //从DS1302读出数据转BCD码
uchar flag=0,next;                                        //进入调节标志位
uchar yx=0;                                                                                        //键盘返回有效的值
uchar code cgtab[]={
//--黑点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年 --
      0x08,0x08,0x1F,0x11,0x21,0x41,0x1F,0x11,
      0x11,0x11,0xFF,0x01,0x01,0x01,0x01,0x01,
      0x00,0x08,0xFC,0x00,0x00,0x10,0xF8,0x00,
      0x00,0x04,0xFE,0x00,0x00,0x00,0x00,0x00,
//-- 月 --
      0x00,0x0F,0x08,0x08,0x08,0x0F,0x08,0x08,
      0x08,0x0F,0x08,0x08,0x10,0x10,0x20,0x40,
      0x10,0xF8,0x10,0x10,0x10,0xF0,0x10,0x10,
      0x10,0xF0,0x10,0x10,0x10,0x10,0x50,0x20,
//-- 日 --
      0x00,0x1F,0x10,0x10,0x10,0x10,0x10,0x1F,
      0x10,0x10,0x10,0x10,0x10,0x1F,0x10,0x00,
      0x10,0xF8,0x10,0x10,0x10,0x10,0x10,0xF0,
      0x10,0x10,0x10,0x10,0x10,0xF0,0x10,0x00,
//-- 时 --
      0x00,0x04,0x7E,0x44,0x47,0x44,0x44,0x7C,
      0x44,0x44,0x44,0x44,0x7C,0x44,0x00,0x00,
      0x08,0x08,0x08,0x08,0xFE,0x08,0x08,0x88,
      0x48,0x48,0x08,0x08,0x08,0x48,0x28,0x10,
//-- 分 --
      0x00,0x04,0x04,0x08,0x08,0x10,0x20,0x4F,
      0x84,0x04,0x04,0x04,0x04,0x08,0x11,0x20,
      0x80,0x80,0x40,0x40,0x20,0x10,0x08,0xEE,
      0x24,0x20,0x20,0x20,0x20,0x20,0x40,0x80,
//-- 秒 --
      0x04,0x0E,0x78,0x08,0x08,0xFE,0x08,0x1D,
      0x1A,0x28,0x28,0x48,0x88,0x08,0x08,0x0B,
      0x20,0x20,0x20,0x20,0xA8,0xA6,0xA2,0x20,
      0x24,0x24,0x28,0x10,0x20,0x40,0x80,0x00,
//-- 周 --
      0x00,0x3F,0x21,0x21,0x2F,0x21,0x21,0x3F,
      0x20,0x27,0x24,0x24,0x24,0x47,0x84,0x00,
      0x08,0xFC,0x08,0x48,0xE8,0x08,0x28,0xF8,
      0x48,0xE8,0x48,0x48,0x48,0xC8,0x28,0x10,
//-- 闹 --
      0x40,0x37,0x10,0x42,0x41,0x5F,0x41,0x41,
      0x4F,0x49,0x49,0x49,0x49,0x41,0x41,0x40,
      0x04,0xFE,0x04,0x04,0x24,0xF4,0x04,0x24,
      0xF4,0x24,0x24,0x24,0x64,0x04,0x14,0x08,
//-- 钟 --
      0x10,0x10,0x10,0x1C,0x21,0x21,0x7D,0x91,
      0x11,0xFD,0x11,0x10,0x14,0x18,0x10,0x00,
      0x20,0x20,0x20,0x24,0xFE,0x24,0x24,0x24,
      0x24,0xFC,0x24,0x20,0x20,0x20,0x20,0x20,
//-- 0 --
      0x00,0x00,0x03,0x06,0x0C,0x0C,0x0C,0x0C,
      0x0C,0x0C,0x0C,0x0C,0x06,0x03,0x00,0x00,
      0x00,0x00,0xE0,0x30,0x18,0x18,0x18,0x18,
      0x18,0x18,0x18,0x18,0x30,0xE0,0x00,0x00,
//-- 1 --
      0x00,0x00,0x00,0x03,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3,0x00,0x00,
      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
      0x80,0x80,0x80,0x80,0x80,0xC0,0x00,0x00,
//-- 2 --
      0x00,0x00,0x03,0x06,0x0C,0x0C,0x00,0x00,
      0x00,0x00,0x01,0x03,0x06,0x0F,0x00,0x00,
      0x00,0x00,0xC0,0x60,0x30,0x30,0x30,0x30,
      0x60,0xC0,0x80,0x10,0x10,0xF0,0x00,0x00,
//-- 3 --
      0x00,0x00,0x03,0x06,0x0C,0x00,0x00,0x01,
      0x00,0x00,0x00,0x0C,0x06,0x03,0x00,0x00,
      0x00,0x00,0xC0,0x60,0x30,0x30,0x60,0xC0,
      0x60,0x30,0x30,0x30,0x60,0xC0,0x00,0x00,
//-- 4 --
      0x00,0x00,0x00,0x01,0x03,0x02,0x06,0x0C,
      0x0C,0x18,0x1F,0x00,0x00,0x01,0x00,0x00,
      0x00,0x4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
      0xC0,0xC0,0xF0,0xC0,0xC0,0xE0,0x00,0x00,
//-- 5 --
      0x00,0x00,0x0F,0x0C,0x0C,0x0C,0x0F,0x0E,
      0x00,0x00,0x00,0x0C,0x06,0x03,0x00,0x00,
      0x00,0x00,0xF0,0x00,0x00,0x00,0xC0,0x60,
      0x30,0x30,0x30,0x30,0x60,0xC0,0x00,0x00,
//-- 6 --
      0x00,0x00,0x03,0x06,0x0C,0x0C,0x0D,0x0E,
      0x0C,0x0C,0x0C,0x0C,0x06,0x03,0x00,0x00,
      0x00,0x00,0xC0,0x60,0x30,0x00,0xC0,0x60,
      0x30,0x30,0x30,0x30,0x60,0xC0,0x00,0x00,
//-- 7 --
      0x00,0x00,0x0F,0x0F,0x08,0x00,0x00,0x00,
      0x01,0x01,0x03,0x03,0x03,0x03,0x00,0x00,
      0x00,0x00,0xF0,0xF0,0x30,0x60,0xC0,0xC0,
      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8 --
      0x00,0x00,0x03,0x06,0x0C,0x0C,0x06,0x03,
      0x06,0x0C,0x0C,0x0C,0x06,0x03,0x00,0x00,
      0x00,0x00,0xC0,0x60,0x30,0x30,0x60,0xC0,
      0x60,0x30,0x30,0x30,0x60,0xC0,0x00,0x00,
//-- 9 --
      0x00,0x00,0x03,0x06,0x0C,0x0C,0x0C,0x0C,
      0x06,0x03,0x00,0x0C,0x06,0x03,0x00,0x00,
      0x00,0x00,0xC0,0x60,0x30,0x30,0x30,0x30,
      0x70,0xF0,0x30,0x30,0x60,0xC0,0x00,0x00,
//--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6,0x0F,
      0x0F,0x06,0x00,0x06,0x0F,0x0F,0x06,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祝 --
      0x20,0x13,0x12,0x02,0xFE,0x0A,0x12,0x3B,
      0x56,0x90,0x10,0x11,0x11,0x12,0x14,0x18,
      0x08,0xFC,0x08,0x08,0x08,0x08,0x08,0xF8,
      0xA8,0xA0,0xA0,0x20,0x22,0x22,0x1E,0x00,
//-- 您 --
      0x09,0x09,0x13,0x12,0x34,0x59,0x91,0x12,
      0x14,0x11,0x10,0x02,0x51,0x50,0x90,0x0F,
      0x00,0x00,0xFC,0x04,0x48,0x40,0x50,0x4C,
      0x44,0x40,0x80,0x00,0x84,0x92,0x12,0xF0,
//-- 刻 --
      0x08,0x04,0x04,0xFF,0x04,0x08,0x10,0x7F,
      0x02,0x04,0x09,0x72,0x06,0x19,0xE0,0x00,
      0x04,0x04,0x84,0xC4,0x04,0xA4,0xA4,0x24,
      0x24,0xA4,0x24,0x24,0x04,0x84,0x94,0x08,
//-- 都 --
      0x10,0x12,0x7F,0x12,0x14,0xFF,0x08,0x12,
      0x3F,0x62,0xA2,0x3E,0x22,0x22,0x3E,0x22,
      0x00,0x7C,0x44,0x44,0x48,0x48,0x50,0x48,
      0x44,0x42,0x42,0x62,0x54,0x48,0x40,0x40,
//-- 开 --
      0x00,0x7F,0x08,0x08,0x08,0x08,0x08,0xFF,
      0x08,0x08,0x08,0x08,0x10,0x10,0x20,0x40,
      0x08,0xFC,0x20,0x20,0x20,0x20,0x24,0xFE,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 心 --
      0x02,0x01,0x00,0x00,0x08,0x08,0x28,0x28,
      0x28,0x48,0x88,0x08,0x08,0x08,0x07,0x00,
      0x00,0x00,0x80,0xC0,0x80,0x00,0x08,0x04,
      0x02,0x02,0x02,0x00,0x10,0x10,0xF0,0x00,
//-- 间 --
      0x20,0x1B,0x08,0x40,0x4F,0x48,0x48,0x48,
      0x4F,0x48,0x48,0x48,0x4F,0x48,0x40,0x40,
      0x04,0xFE,0x04,0x24,0xF4,0x24,0x24,0x24,
      0xE4,0x24,0x24,0x24,0xE4,0x24,0x14,0x08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a)
{
        uchar b;
        for( ;a>0;a--)
        for(b=110;b>0;b--);
}

/***********************键盘扫描************************************/
char key_scan()
{
        uchar temp;                        //定义变量
        P0=0xef;                                //把高位一条拉低电平 11101111 给P0
        temp=P0;                                //把P0口电平读回给临时变量
        if((temp&0x0f)!=0x0f)        //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10);                                //延时10毫秒

            temp=P0;                                //把P0口数值读给变量
                P0=0xef;                                //重新给P0口赋值
                if((temp&0x0f)!=0x0f)        //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temp=P0;                        //把P0口数值读给变量
                        switch(temp)                //分支选择数值
                        {
                                case 0xee:                 //11101110 按键1按下
                                        key=1;         //按键值为1

                                        break;         //返回退出
                                case 0xed:                 //11101101 按键4按下
                                                key=4;         //按键值为4
                                                break;         //返回退出
                                case 0xeb:                 //11101011 按键7按下
                                        key=7;         //按键值为7
                                                break;         //返回退出
                                case 0xe7:                 //11100111 按键*按下
                                        key='*'; //按键值为*
                                                break;          //返回退出
                        }
                        while(temp!=0x0f)          //等待按键抬起
                        {
                                temp=P0;                  // 把P0数值给变量
                                temp=temp&0x0f;          // 检测按键是否抬起
                        }
                  yx=1;                   //键盘输入值有效
                }

        }
        P0=0xdf;                                //把高位拉低一条 11011111  值给P0
        temp=P0;                                //把P0口电平读回给临时变量
        if((temp&0x0f)!=0x0f)        //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10);                                   //延时10毫秒
            P0=0xdf;                                        //再把数值给P0
            temp=P0;                                        //P0数值读给变量
                if((temp&0x0f)!=0x0f)                //再次检测有无键按下
                {
                         temp=P0;                                //把P0口数值赋给变量
                        switch(temp)                        //分支选择
                        {
                                case 0xde:                        //11011110 按键2按下
                                        key=2;                //按键值为2
                                        break;                //返回退出
                                case 0xdd:                        //11011101 按键5按下
                                                key=5;                //按键值为5
                                                break;                //返回退出
                                case 0xdb:                        //11011011 按键8按下
                                        key=8;                //按键值为8
                                                break;                //退出返回
                                case 0xd7:                        //11010111 按键0按下
                                        key=0;                //返回值为0
                                                break;                //返回退出
                        }
                          while(temp!=0x0f)          //等待按键抬起
                        {
                                temp=P0;                  // 把P0数值给变量
                                temp=temp&0x0f;          // 检测按键是否抬起
                        }
                  yx=1;                   //键盘输入值有效
                }

        }
        P0=0xbf;                                //把高位拉低一条,10111111 把值给P0口
        temp=P0;                                //把P0口电平读回给临时变量
        if((temp&0x0f)!=0x0f)        //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10);                                 //延时10毫秒
            P0=0xbf;                                 //把值再给P0口
            temp=P0;                                 //读回P0口实际值
                if((temp&0x0f)!=0x0f)         //再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temp=P0;                         //重新读回P0口值
                        switch(temp)                 //分支选择
                        {
                                case 0xbe:                 //10111110 按键3按下
                                        key=3;         //按键值为3
                                                yx=1;    //键盘输入值有效
                                        break;         //返回退出
                                case 0xbd:                 //10111101 安键6按下
                                                key=6;         //按键值为6
                                                yx=1;                          //键盘输入值有效
                                                break;         //返回退出
                                case 0xbb:                 //10111011 按键9按下
                                        key=9;         //按键值为9
                                                yx=1;                          //键盘输入值有效
                                                break;         //返回退出
                                case 0xb7:                 //10110111 按键#按下
        //                                key='#';  //按键值为#
                                                flag=1;
                                                break;          //返回退出
                        }
                          while(temp!=0x0f)          //等待按键抬起
                        {
                                temp=P0;                  // 把P0数值给变量
                                temp=temp&0x0f;          // 检测按键是否抬起
                        }

                }

        }

           return key;                   //函数结束返回按键数值
}

/****************************ds1302写数据******************************/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uchar i,k;                                          //定义变量
        k=date;                                                  //数据赋给变量
        rest=0;                    //置复位为0
        sclk=0;
        rest=1;                    //选中蕊片
//        k=k>>1;
        for(i=0;i<8;i++)           //循环8位数据
        {

                if(k&0x01)io=1;         //取出K低位给IO口
                sclk=0;                                  //拉低时钟
                sclk=1;                //拉高时钟数据给DS1302

                k=k>>1;                //变量右移一位
        }
        rest=0;
        sclk=0;
}

/**************************ds1302地址写入数据****************************/
void write_ad_dat(uint addr,uchar date)
{
        uchar i;                                                        //        定义变量
    rest=0;                                                                //        复位片选
        sclk=0;                                                                //        拉低时钟
    rest=1;                                                                //        置位片选
    for(i=0;i<8;i++)                                        //        8次循环
        {
                io=addr&0x01;                                        // 把地址中低位给IO口
                sclk=1;                                                        //        拉高时钟使数据有效
                sclk=0;                                                  //        拉低时钟给下个高电平做准备
                addr>>=1;                                          //        地址数据右移一位
        }
        for(i=0;i<8;i++)                                 //        8次循环
        {
                io=date&0x01;                                  //        把数据低位给IO口
                sclk=1;                                                  //        拉高时钟,使数据有效
                sclk=0;                                                  //        拉低时钟
                date>>=1;                                          //        数据右移一位
        }
        rest=0;                                                         //        复位片选
}

/***************************读1302数据***********************************/
uchar read_date()
{
        uchar i,k;                                        //定义变量
        rest=1;                                                //片选为置位
        sclk=1;                                                //拉高1302时钟
        for(i=0;i<8;i++)                        //8位数据循环
        {

                if(io)                                 //读IO口状态给变量K
                {
                        k=k|0x80;                 //如果IO口为1,变量赋值为1
                }
                sclk=1;                              //拉高时钟
           delay(1);
                sclk=0;                                        //拉低时钟写入数据
                k=k>>1;                                        //变量数据右移一位
        }
        rest=0;                     //关片选
        return k;                                        //8位数据结束返回变量数值
}

/********************************读地址数据********************************/
uchar read_add_dat(uint addr)
{
         uchar i,j;                                                //定义变量
        rest=0;                                                        //复位片选
        sclk=0;                                                        // 拉低时钟电平
        rest=1;                                                        // 置位片选
        for(i=0;i<8;i++)                                // 8位循环
        {
                sclk=0;                                                // 拉低时钟
                io=addr&0x01;                                // 地址数据低位给IO口
                sclk=1;                                          //  拉高时钟,使数据有效
                addr>>=1;                                        // 地址数据右移一位
        }
        for(i=0;i<8;i++)                          //  8次循环
        {
                j>>=1;                                          //  变量右移一位
                sclk=0;                                         //        拉低时钟
                if(io) j|=0x80;                         //        如果IO口读出高电平,给变量高位置1
           sclk=1;                                         //        拉高电平给下次读数据做准备
        }
        rest=0;                                                 //        复位片选
        return j;                                        //                返回读出的变量值
}
/*******************写命令*****************************************/
void wrcomm(uchar comm)
{
        ce=0;                        //选中芯 片
        rd=1;                        //读高电平无效
        cd=1;           //操作命令
        wr=0;           //写使能
        P2=comm;         //把命令送给总线
        nop();                        //延时
        wr=1;                        //拉高写
}

/*******************写数据******************************************/
void wrdate(uchar date)
{
        ce=0;           //使能片选
        rd=1;                        //读无效
        cd=0;           //操作命令
        wr=0;           //使能写
        P2=date;                //数据送给总线
        nop();                        //延时
        wr=1;                        //拉高写
}

/*******************测读写命令忙***********************************/
void check_sta01()
{
    uchar a;    //定义变量
        ce=0;           //使能片选
        wr=1;           //禁写
        cd=1;           //命令有效
        while(1)                //循环
        {
           P2=0xff;        //P2口为已知的高电平
                rd=0;       //使能读
                a=P2;       //读总线状态
                nop();      //延时
                rd=1;       //拉高读
                if((a&0x03)==0x03)        //测试等于0000 0011
                return;      //测试如果读写数据为不忙跳出循环
        }
}

/*******************测试连续写忙************************************/
void check_sta03()
{
    uchar a;           //定义变量
        ce=0;                 //全能片选
        wr=1;                 //禁写
        cd=1;                 //命令有效
        while(1)
        {
                P2=0xff;                  //使P2为已知的高电平
                rd=0;                          //使能读
                a=P2;              //读总线状态
                nop();             //延时
                rd=1;              //拉高读
                if((a&0x08)==0x08)        //测试等于00001000
                return;            //测试如果连续读为不忙跳出循环
        }
}

/************************写无参数命令************************************/
void no_parameter(uchar comm)
{
        check_sta01();              //测忙
        wrcomm(comm);            //写命令
}

/************************写双字节参数命令*********************************/
void double_parameter(uint a,uint b,uchar c)
{
        check_sta01();              //测忙
        wrdate(a);               //写第一字节参数
        check_sta01();              //测忙
        wrdate(b);               //写第二节节参数
        check_sta01();              //测忙
        wrcomm(c);               //写命令
}

/************************清屏全亮或全灭***********************************/
void all_display(uchar state,uchar vlue)
{
    uint i,k;                         //定义变量
        if(state==0)                     //判断state是否为0为文本区
        {
                double_parameter(text_startaddr_l,text_startaddr_h,0x24);   //文本区低位和高位起始地址
                no_parameter(0xb0);                                         //连续写命令
                for(i=1;i<9;i++)
                {
                   for(k=0;k<30;k++)                                                          //每行为30字符(240*64 )
                        {
                          check_sta03();                              //测忙
                          wrdate(vlue);
                        }                                              //写入vlue值,0或1
                }
                check_sta03();                                                                          //测忙
                wrcomm(0xb2);                                                                          //关连续写
        }
        if(state==1)                         //判断state是否为1
        {
                double_parameter(graphic_startaddr_l,graphic_startaddr_h,0x24);    //图开形区起始低,高位
                no_parameter(0xb0);                                                                                          //连续写命令
                for(i=30*64;i>0;i--)                                                                                  //循环
                {
                        check_sta03();                                                                                          //测连续写忙
                        wrdate(vlue);                                                                                          //写入vlue值
                }
                check_sta03();                                                                                                  //测忙
                wrcomm(0xb2);                                                                                                  // 关闭连续写
        }
}

/****************************文本方式下写8*8字符******************************************/
void text_ascii(uchar *addr,uchar hang,uchar lie)
{
        uchar temp;                                                                        //定义变量
        uchar low;                                                                        //定义变量
        uchar high;                                                                        //定义变量
        temp=30*(hang-1)+(lie-1);                                        //每行30字符乘行加列,计算写入起始位置
        low=temp&0x00ff;                                                        //把结果低位赋给低变量
        high=(temp>>8)&0x00ff;                                                //把结果高位给高变量
        double_parameter(low,high,0x24);                        //写入文本起始位置
        no_parameter(0xb0);                                                        //连续写命令
        check_sta03();                                                                //测忙
        wrdate(*addr);                                                                //写入字符地址指针
        check_sta03();                                                                //测连续写忙
        wrcomm(0xb2);                                                           //关闭连续写
}

/**************************graphic下显示图片*********************************************/
void display(uchar *p,uchar hang,uchar lie)
{
        uchar m,n;                                                                                        //定义变量
        uint temp;                                           //定义变量
        temp=(hang-1)*30+lie;                                //计算图形写入地址
        graphic_startaddr_l=temp&0x00ff;                     //取出低位数据
        graphic_startaddr_h=(temp>>8)&0x00ff;
        double_parameter(graphic_startaddr_l,graphic_startaddr_h,0x24);//写入图形首地址
        no_parameter(0xb0);                                                                        //连续写命令
        for(m=240;m>0;m--)                                                                        //循环行数
        {
                for(n=30;n<0;n--)                                                                //每字节8位,列数/8
                {
                        check_sta03();                                                                //测忙
                        wrdate(* p++);                                                                //写入图形指针,然后加1地址
                }
        }
    check_sta03();                                                                                 //测忙
        wrcomm(0xb2);                                                                             //关闭连续写
}

/************************text下显示16*16汉字**********************************************
***************text模式下是8*8字符,每个汉字要4个字符组成*********************************/
void hz_display(uchar addr,uchar hang,uchar lie)
{
        uint temp;                                                  //定义变量
        uchar low,high;                                          //定义变量
        temp=30*2*(hang-1)+(lie-1)*2;          //把字的坐标地址赋给变量
        low=temp&0x00ff;                                  //取出坐标低位数值
        high=(temp>>8)&0x00ff;                          //右移8位取出坐标高位数值
        double_parameter(low,high,0x24);   //写入汉字坐标
        no_parameter(0xb0);                                  //开连续写
        check_sta03();                                          //测忙
        wrdate(addr);                                          //写入汉字左上4分之1
        check_sta03();                                          //测试忙
        wrdate(addr+2);                                          //写入汉字右上4分之1
        check_sta03();                                          //测忙
        wrcomm(0xb2);                                      //关闭连续写
        delay(1);
        temp=30*2*(hang-1)+30+(lie-1)*2;          //重新计算汉字坐标也就是写下部份,地址加一行(8*8)
        low=temp&0x00ff;                                  //取出低位数值给变量
        high=(temp>>8)&0x00ff;                          //右移8位取出高位给变量
        double_parameter(low,high,0x24);   //写入新起始地址(写汉字下部份)
        no_parameter(0xb0);                                  //连续写命令
        check_sta03();                                          //测忙
        wrdate(addr+1);                                          //写入汉字左下4分之1
        check_sta03();                                          //测忙
        wrdate(addr+3);                                          //写入汉字右下4分之1
        check_sta03();                                          //测忙
        wrcomm(0xb2);                                      //关闭连续写
}

/******************************自定义汉字写入CGRAM***************************************/
void cgram()
{
        uint m=0;                                                        //定义变量
        double_parameter(0x07,0x00,0x22);        //设定最高的1K为CGRAM  寄存器偏移设定
        double_parameter(0x00,0x3c,0x24);        //
        no_parameter(0xb0);                                   //开连续写
        for(m=0;m<896+32;m++)                                //循环
        {
                check_sta03();                                   //测忙
                wrdate(cgtab[m]);                                //写入数据
        }
        check_sta03();                                           //测忙
        wrcomm(0xb2);                                                //关闭连续写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
{
        TMOD=0x01;                                                                //开定时器0
        TH0=(65536-5000)/256;                                        //赋值高
        TL0=(65536-5000)%256;                                        //赋值低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中断函数*********************************/
void t0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256;                                         //重新赋值高位
        TL0=(65536-5000)%256;                                         //重新赋值低位
        t++;                                                                         //变量加
        if(t==1000)                                                                 //变量计数到
        {
                t=0;                                                                 //t重0开始
                t1=!t1;                                                                 //t1取反给t1
        }
}

/**************************显示汉字基本画面*************************************/
void display1()
{
        hz_display(0x80+(26-1)*4,1,6);                  //开
        hz_display(0x80+(27-1)*4,1,7);                  //心
        hz_display(0x80+(5-1)*4,1,8);                  //时
        hz_display(0x80+(10-1)*4,1,9);                  //钟

        hz_display(0x80+(13-1)*4,2,3);                   //2
    hz_display(0x80+(11-1)*4,2,4);                   //0
//        hz_display(0x80+(12-1)*4,2,5);                   //1
//        hz_display(0x80+(16-1)*4,2,6);                   //5
        hz_display(0x80+(2-1)*4,2,7);                   //年
//        hz_display(0x80+(12-1)*4,2,8);                   //1
//        hz_display(0x80+(13-1)*4,2,9);               //2
        hz_display(0x80+(3-1)*4,2,10);                   //月
//        hz_display(0x80+(15-1)*4,2,12);           //4
        hz_display(0x80+(4-1)*4,2,13);                   //日

        hz_display(0x80+(5-1)*4,3,3);                   //时
        hz_display(0x80+(28-1)*4,3,4);                   //间
//        hz_display(0x80+(12-1)*4,3,6);                  //1
//        hz_display(0x80+(17-1)*4,3,7);                  //6
        hz_display(0x80+(21-1)*4,3,8);                  //:
//        hz_display(0x80+(13-1)*4,3,9);                  //2
//        hz_display(0x80+(16-1)*4,3,10);                  //5
        hz_display(0x80+(6-1)*4,3,11);                  //分
        hz_display(0x80+(7-1)*4,3,14);                  //秒

        hz_display(0x80+(22-1)*4,4,2);                  //祝
        hz_display(0x80+(23-1)*4,4,3);                  //您
        hz_display(0x80+(5-1)*4,4,4);                  //时
        hz_display(0x80+(5-1)*4,4,5);                  //时
        hz_display(0x80+(24-1)*4,4,6);                  //刻
        hz_display(0x80+(24-1)*4,4,7);                  //刻
        hz_display(0x80+(6-1)*4,4,8);                  //分
        hz_display(0x80+(6-1)*4,4,9);                  //分
        hz_display(0x80+(7-1)*4,4,10);                  //秒
        hz_display(0x80+(7-1)*4,4,11);                  //秒
        hz_display(0x80+(25-1)*4,4,12);                  //都
        hz_display(0x80+(26-1)*4,4,13);                  //开
        hz_display(0x80+(27-1)*4,4,14);                  //心
}

/**************************INIT************************************************/
void init()
{

         time();
    rst=0;                                                                //拉低液晶屏复位脚
        nop();                                                                //延时
        nop();                                                                //延时
        nop();                                                                //延时
        rst=1;                                                                //拉高电平置位
        text_size=graphic_size=30*64;                //文本和图形区宽度
        text_startaddr=0x0000;                            //文本区首地址
        text_startaddr_l=text_startaddr;          //文本首地址低位
        text_startaddr_h=text_startaddr>>8;          //文本首地址高位

        graphic_startaddr=text_startaddr+text_size;         //图形区首地址
        graphic_startaddr_l=graphic_startaddr;                 //图形区首地址低位
        graphic_startaddr_h=graphic_startaddr>>8;         //图形区首地址高位

        double_parameter(text_startaddr_l,text_startaddr_h,0x40);        //写入文本首地址
        double_parameter(30,0x00,0x41);                                                                //写入文本区长度(一行几个字节)
        double_parameter(graphic_startaddr_l,graphic_startaddr_h,0x42);          //写入图形区首地址
        double_parameter(30,0x00,0x43);                                                                                //写入图形区长度(一行几个字节)

        no_parameter(0x80);                 //文本 或 图形
        no_parameter(0x98);                 //图形开文本关
        all_display(1,0xff);          //表屏全亮
        delay(5000);                         //延时
        no_parameter(0xa7);                 //显示8行光标
        no_parameter(0x94);                 //文本开图形关
    cgram();                                   //把字模写入显示屏自定义的CGRAM里
          all_display(0,0x00);         //把文本区全显示白

}

/***********123123************写入DS1302年,月,日,时分数据****************************/
void write1302()
{

        write_ad_dat(0x8e,0x00);                   //关闭写保护
        write_ad_dat(wds1302_sec,0x80);                          //暂停
        write_ad_dat(wds1302_year,buf[0]);                  //写年
        write_ad_dat(wds1302_month,buf[1]);        //写月
        write_ad_dat(wds1302_date,buf[2]);         //写天
        write_ad_dat(wds1302_hr,buf[3]);           //写读小时
        write_ad_dat(wds1302_min,buf[4]);          //写分
        write_ad_dat(wds1302_sec,buf[5]);          //写秒
        write_ad_dat(ds1302_control,0x80);               //开写保护
}

/****************************时间调节程序***********************************************/
void time_tz()
{
    uint z;                                                                                        //        定义变量
        uchar s,g;                                                                                // 变量十位,个位,高位,低位
   while(flag)                                                                                //如果#按下表示要调节

        {
            if(next==0)                                                                 //调节年十位标志
                {
                    write_ad_dat(0x8e,0x00);                 //关闭写保护
                write_ad_dat(wds1302_sec,0x80);                //暂停1302
                    buf[0]&=0x0f;                                                    //清空年十位,变成0000
                    buf[0]|=key_scan()<<4;                                    //键盘返回值左移4位变高位或上数组高位
                    if(yx)next=1;
                      write_ad_dat(wds1302_year,buf[0]);                  //写年数据
                    read1302display();                                                  //读出1302中数据
                hz_display(0x80+0*4,2,5);                            //年十位黑点
                    delay(200);                                                                //延时
                hz_display(0x80+(11-1+(buf[0]>>4))*4,2,5);   //年十位
                        yx=0;                                                                                 //标志位有效(就是有按键按下)
                 }                                                                                                 //清除按键有效标志位

                if(next==1)                                                                         //调节年个位标志
                {
                        buf[0]&=0xf0;                                                                  //清空年个位,变成0000
                    buf[0]|=key_scan();                                                  //键盘返回值或上数组
                    if(yx)next=2;                                                                  //如果如果按键标志位为有效,使调标志到下一调节位
                      write_ad_dat(wds1302_year,buf[0]);                      //写年数据
                    read1302display();                                                                //读1302中数据供显示
                hz_display(0x80+0*4,2,6);                                //年个位黑点
                    delay(200);                                                                        //延时
                hz_display(0x80+(11-1+(buf[0]))*4,2,6);                 //个十位
                        yx=0;                                                                                        //清除键盘有效标志位
                }

                if(next==2)                                                                           //月十位调节标志
                {
                    buf[1]&=0x0f;                                                                  //清空月十位,变成0000
                    if((1>=key_scan())&yx)                                       //测试键盘输入数小于等于1和输入有效都为1
                          {
                                 buf[1]|=key<<4;                                                  //键盘返回值左移4位变高位或上数组高位
                         next=3;                                                                  //使调节标志位到月个位有效
                                }
                      write_ad_dat(wds1302_month,buf[1]);                   //写月
                    read1302display();                                                                //读出1302中数据供显示
                hz_display(0x80+0*4,2,8);                                //月十位黑点
                    delay(200);                                                                        //延时
                hz_display(0x80+(11-1+(buf[1]>>4))*4,2,8);     //月十位
                        yx=0;                                                                                        //清除键盘输入数值有效位
                 }

                if(next==3)                                                                                //月个位调节标志
                {
                        buf[1]&=0xf0;                                                                  //清空月个位,变成0000
                    if((2>=key_scan())&yx)                                                  //测试输入值小于等于2和输入有效
                          {
                           buf[1]|=key;                                                      //键盘返回值或上数组(给数组赋值)
                       next=4;                                                                          //使调节标志位到小时调节
                          }
                      write_ad_dat(wds1302_month,buf[1]);                  //写月
                    read1302display();                                                          //读1302数据
                hz_display(0x80+0*4,2,9);                                //月个位黑点
                    delay(200);                                                                        //延时
                hz_display(0x80+(11-1+(buf[1]&0x0f))*4,2,9);    //月个位
                        yx=0;                                                                                        //清除键盘输入有效位
                }

                 if(next==4)                                                                           //日十位调节标志
                {
                    buf[2]&=0x0f;                                                                  //清空日十位,变成0000
                    if((3>=key_scan())&yx)                                       //如果输入值小于等于3和键盘输入地为1
                          {
                                 buf[2]|=key<<4;                                                  //键盘返回值左移4位变高位或上数组高位
                         next=5;                                                                  //使调节标志位到日个位
                                }
                      write_ad_dat(wds1302_date,buf[2]);                      //写日数据
                    read1302display();                                                          //读出1302数据
                hz_display(0x80+0*4,2,11);                            //日十位黑点
                    delay(200);                                                                        //延时
                hz_display(0x80+(11-1+(buf[2]>>4))*4,2,11);         //日十位
                        yx=0;                                                                                        //清除键盘输入有效
                 }

                if(next==5)                                                                          //日个位调节标志
                {
                        buf[2]&=0xf0;                                                                  //清空日个位,变成0000
                    if((9>=key_scan())&yx)                                                //如果输入值小于等于9和输入有效都为1
                          {
                           buf[2]|=key;                                                    //键盘返回值或上数组
                       next=6;                                                                        //使调节标志为时十位有效
                                if(buf[2]>0x31)next=4;                                        //如果输入的日数据大于31天,回到日十位重新输入
                          }
                      write_ad_dat(wds1302_date,buf[2]);                     //写日数据
                    read1302display();                                                         //读出1302中数据
                hz_display(0x80+0*4,2,12);                           //日个位黑点
                    delay(200);                                                                  //延时
                hz_display(0x80+(11-1+(buf[2]&0x0f))*4,2,12);  //日个位
                        yx=0;                                                                                  //清除键盘输入有效标志
                }

                if(next==6)                                                                          //小时调节标志
                {
                    buf[3]&=0x0f;                                                                  //清空时十位,变成0000
                    if((2>=key_scan())&yx)                                       //如果输入的值小于等于2,和键盘输入有效
                          {
                                 buf[3]|=key<<4;                                                  //键盘返回值左移4位变高位或上数组高位
                         next=7;                                                                  //使调节标志位以小时的个位
                                }
                      write_ad_dat(wds1302_hr,buf[3]);                      //写小时数据
                    read1302display();                                                          //读1302数据
                hz_display(0x80+0*4,3,6);                                //时十位黑点
                    delay(200);                                                                        //延时
                hz_display(0x80+(11-1+(buf[3]>>4))*4,3,6);     //时十位
                        yx=0;
                 }

                if(next==7)                                                                         //小时个位调节标志
                {
                        buf[3]&=0xf0;                                                                 //清空时个位,变成0000
                    if((9>=key_scan())&yx)                                                 //输入值和输入有效都为1
                          {
                           buf[3]|=key;                                                     //键盘返回值或上数组
                       next=8;                                                                         //调节标志位到分十位
                                if(buf[3]>=0x24)next=6;                                         //如果输入的数值大于24,返回时十位重新输入
                          }
                      write_ad_dat(wds1302_hr,buf[3]);                      //写时数据
                    read1302display();                                                          //读1302中数据
                hz_display(0x80+0*4,3,7);                               //时个位黑点
                    delay(200);                                                                  //延时
                hz_display(0x80+(11-1+(buf[3]&0x0f))*4,3,7);         //时个位
                        yx=0;                                                                                  //清除键盘输入有效标志位
                }

                if(next==8)                                                                           //分十位调节标志
                {
                    buf[4]&=0x0f;                                                                  //清空分十位,变成0000
                    if((5>=key_scan())&yx)                                       //输入值小于等于5和键盘输入都有效
                          {
                                 buf[4]|=key<<4;                                                  //键盘返回值左移4位变高位或上数组高位
                         next=9;                                                                  //调节标志位到分个位
                                }
                      write_ad_dat(wds1302_min,buf[4]);                      //写分数据
                    read1302display();                                                          //读1302中数据
                hz_display(0x80+0*4,3,9);                               //分十位黑点
                    delay(200);                                                                  //延时
                hz_display(0x80+(11-1+(buf[4]>>4))*4,3,9);    //分十位
                        yx=0;                                                                                  //清除键盘输入有效标志位
                 }

                if(next==9)                                                                          //分个位调节标志
                {
                        buf[4]&=0xf0;                                                                  //清空分个位,变成0000
                    if((9>=key_scan())&yx)                                                  //输入值小于等于9和输入标志都有效
                          {
                           buf[4]|=key;                                                     //键盘返回值或上数组
                       next=10;                                                                 //调节标志位到秒十位
                          }
                      write_ad_dat(wds1302_min,buf[4]);                     //写分数据
                    read1302display();                                                         //读1302中数据
                hz_display(0x80+0*4,3,10);                            //分个位黑点
                    delay(200);                                                                        //延时
                hz_display(0x80+(11-1+(buf[4]&0x0f))*4,3,10);  //分个位
                        yx=0;                                                                                        //清除键盘输入有效标志位
                }

                if(next==10)                                                                                 //秒十位调节标志
                {
                    buf[5]&=0x0f;                                                                  //清空秒十位,变成0000
                    if((5>=key_scan())&yx)                                       //输入值小于等于5和输入有效都为1
                          {
                                 buf[5]|=key<<4;                                                  //键盘返回值左移4位变高位或上数组高位
                         next=11;                                                                  //调节标志位到秒个位
                                }
                      write_ad_dat(wds1302_sec,buf[5]);                      //写秒数据
                    read1302display();                                                          //读1302中数据
                hz_display(0x80+0*4,3,12);                           //秒十位黑点
                    delay(200);                                                                  //延时
                hz_display(0x80+(11-1+(buf[5]>>4))*4,3,12);         //秒十位
                        yx=0;                                                                                  //清除键盘输入有效标志位
                 }

                if(next==11)                                                                          //秒个位调节标志
                {
                        buf[5]&=0xf0;                                                                  //清空秒个位,变成0000
                    if((9>=key_scan())&yx)                                                  //输入值小于等于9和输入有效都为1
                          {
                           buf[5]|=key;                                                      //键盘返回值或上数组
                       next=0;                                                                          //使调节标志位到年十位,为下一次调节做准备
                                flag=0;                                                                          //清除调节模式,回到正常显示状态
                                write_ad_dat(ds1302_control,0x80);              //开1302写保护
                          }
                      write_ad_dat(wds1302_sec,buf[5]);                      //写分数据
                    read1302display();                                                          //读出1302中数据
                hz_display(0x80+0*4,3,13);                           //分个位黑点
                    delay(200);                                                                  //延时
                hz_display(0x80+(11-1+(buf[5]&0x0f))*4,3,13);         //分个位
                        yx=0;                                                                                        //清除键盘输入有效标志
                }
        }
}

/****************123123****读出1302数据并显示**************************************/
void read1302display()
{        uchar h;                                                                //定义变量
    write_ad_dat(0x8e,0x00);                                //开1302写保护
        buf[0]=read_add_dat(rds1302_year);                //读年
        buf[1]=read_add_dat(rds1302_month);                //读月
        buf[2]=read_add_dat(rds1302_date);                //读日
        buf[3]=read_add_dat(rds1302_hr);                //读小时
        buf[4]=read_add_dat(rds1302_min);                //读分钟
        buf[5]=read_add_dat(rds1302_sec);                //读秒

        hz_display(0x80+(11-1+(buf[0]>>4))*4,2,5);                     //年十位
        hz_display(0x80+(11-1+(buf[0]&0x0f))*4,2,6);                 //年个位

        hz_display(0x80+(11-1+(buf[1]>>4))*4,2,8);                     //月十位
        hz_display(0x80+(11-1+(buf[1]&0x0f))*4,2,9);             //月个位

        hz_display(0x80+(11-1+(buf[2]>>4))*4,2,11);             //日十位
        hz_display(0x80+(11-1+(buf[2]&0x0f))*4,2,12);             //日个位

        hz_display(0x80+(11-1+(buf[3]>>4))*4,3,6);                     //小时十位
        hz_display(0x80+(11-1+(buf[3]&0x0f))*4,3,7);                 //小时个位

        hz_display(0x80+(21-1)*4,3,8);                                 //:
        hz_display(0x80+(11-1+(buf[4]>>4))*4,3,9);                     //分十位
        hz_display(0x80+(11-1+(buf[4]&0x0f))*4,3,10);                 //分个位

    hz_display(0x80+(11-1+(buf[5]>>4))*4,3,12);                     //秒十位
        hz_display(0x80+(11-1+(buf[5]&0x0f))*4,3,13);                 //秒个位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                                                                                  //定义变量
    init();                                                                                          //初屏显示
        display1();                                                                                  //显示汉字画面
        for(i=0;i<8;i++)                                                                  //把原始数据给显示数组
        {
                buf[i]=time_buf1[i];                                                  //常量数组数据赋给变量数组
        }
        write1302();                                                                          //写入年,月日时,时间数据
        while(1)
        {
             key_scan();                                                                          //  键盘扫描
                time_tz();                                                                          //  时间调整
                read1302display();                                                          //读1302数据并显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