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ID液位控制系统设计 程序PCB和实训报告论文都有

楼主(2016-01-11):
用51单片机做的PID液位控制系统 程序PCB和设计实训报告一应俱全.

51单片机PID液位控制系统设计所有文件下载(包含程序 论文 pcb文件):

以下是单片机pid液位控制系统设计的论文预览: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自动化仪表与过程控制》实训报告
级:自动化一班
号:     00000000000000
                    姓  名:00
指导教师:xxx
               2015 6 15

            实训题目:液位控制系统

1  系统设计
1.1 设计要求
1.1.1 基本原理
     水箱为双容水箱,仅使用一个作为被控对象,即单容液位控制(将水箱设为自衡系统),水箱采用水泵进行给水,水泵为12V直流电机控制,可采用PWM方式。液位传感器为压力式,输出为电压信号。设计调节器(模拟或数字式),能够根据用户设定,将水位控制在要求值(采用PID或PI规律)。

1.1.2 性能指标要求
1、设计制作硬件系统电路,标记姓名学号及制作日期;
2、实现水泵的控制、信号检测(显示)及调节器控制规律;
3、系统能够尽快的克服扰动;

1.1.3 设计方法与步骤
1、根据设计基本原理和性能指标要求选择总体方案,画出设计框图;
2、参阅相关资料,根据设计框图进行电路的设计;
3、列出元件清单;
4、画原理图,布PCB图,并制作电路板;
5、根据器件由小到大的顺序安装电路,并进行自检测试;
6、数学建模、设计合适的控制参数;
7、调试所制作的电路;
1.2 设计思路及设计框图
1.2.1设计思路
    调节器和PWM信号产生用51单片机执行,单片机与驱动模块之间使用光电耦合器进行隔离。液位变送器根据水压不同输出模拟电流信号(0-20mA),然后经250欧电阻转成0-5V的电压信号经过ADC0809芯片转换成数字信号,再把数字信号传给单片机的P1口,用单片机进行数据处理。用两位数码管显示AD值(调试用的),经多次测量AD值所对应的液位高度,记下多组数据,再用MATLAB,Polyfit(x,y,n)
函数,拟合曲线,得到线性关系,然后再把之前显示AD值的两位数码管用来显示拟合出来的AD值所对应的液位。另外两位数码管则用来显示设定液位的高度。
水泵的驱动用达林顿三级管驱动,可以通过单片机模拟出来的PWM控制水泵的转速。

1.2.2总体设计框图

2 各个模块的程序的设计
1PID算法控制:
#include"PID.H"
/*PID参数初始化*/
voidIncPIDInit(void)
{
       //sptr->SumError = 0;
       sptr->LastError = 0; //Error[-1]
       sptr->PrevError = 0; //Error[-2]
       sptr->Proportion = 100; //比例常数Proportional Const
       sptr->Integral = 1;//积分常数Integral Const
       sptr->Derivative = 1; //微分常数Derivative Const

}
/*增量式 PID 计算部分*/
intIncPIDCalc(int NextPoint)
{
       register int iError,iIncpid; //当前误差
       iError = sptr->SetPoint - NextPoint;//增量计算
       iIncpid = sptr->Proportion *iError//E[k]
       -sptr->Integral*sptr->LastError//E[k1]
       + sptr->Derivative *sptr->PrevError; //E[k2]
       //存储误差,用于下次计算
       sptr->PrevError = sptr->LastError;
       sptr->LastError = iError;
       //返回增量值
       return(iIncpid);
}
2、ADC0809模数转换:
voidInitAdc(void)  //ADC初始化
{
       ST=0;
       OE=0;
       ST=1;
       ST=0;
}
voidAdcObtainData(void) //ADC或出数据
{
       while(EOC==0);
       OE=1;
       getdata=P1;
       YEWEI=5*(getdata-50);
       SHI=YEWEI>>4;
       GE=YEWEI&0X0F;
       OE=0;
      DelayMs(200);                    //延时防止采集频率过快
}
3、数码管显示模块:
voidTimer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0EC;
    TL1 = 0x78;
       switch(c)
       {
              case0:P2=0X8f;P0=dofly_DuanMa[0];break;//显示2位液位值break;
             case1:P2=0X4f;P0=dofly_DuanMa[YEWEI/100];break;
              case2:P2=0X2f;P0=dofly_DuanMa[YEWEI%100/10];break;//显示2位数液位break;
             case3:P2=0X1f;P0=dofly_DuanMa[YEWEI%10];break;
      }
       c++;
       if(c==4){c=0;}
       d++;
       if(d==400){d=0;}
}
4、按键控制模块:
voidSheZhi(void)//按键设置液位高度
{
       if(KeyPlus==0)        //液位增加按键
       {
              DelayMs(100);//防止按键抖动
              while(!KeyPlus);
              KZ++;
       }
       if(KeyMinus==0)     //液位降低按键
       {
              DelayMs(100);//防止按键抖动
              while(!KeyMinus);
              KZ--;
       }
}
5PWM电机控制模块:
voidjishi(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中断0输出PWM
{
    TH0 = (65536-50)/256;       //求模     0.05ms
    TL0 = (65536-50)%256;            //求余
       /*用来电机调速*/
       speed_L++;
       if(speed_L < PWM_L)                //调速给出高电平占空比
       {
              ENA= 0;
       }
       else if(speed_L > PWM_L)   //调速给出低电平占空比
       {
              ENA= 1;
       }
       if(speed_L == 256)           //1S周期至256时清零
    {
              speed_L= 0;
              ENA= 0;
       }
       CLK=~CLK;
}
3 制作与调试过程
   ①制作:本次实训在制作电路板的过程中,根据所查找的资料提供的原理图进行修改,从原理图中减去了很多的元件。然后用AD软件画出原理图,接着转为PCB,手动布线,并将PCB转印在板子上,腐蚀、打孔后,完成实训电路板。
     ②调试:当电路板制作完成后,需要调试电路板能否完成实训要求的功能,在调试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数码管是共阳的,随后在P2口焊上1K上拉电阻,本次实训没有用到三极管导致数码管不够亮,但是并不影响参数整定,而且晶振也换为12兆。
4功能测试
4.1测试仪器和设备
万用表、传感器设备、双容水箱
4.2性能指标测试
①实现液位标定(误差%5)
②完成参数的整定
5.硬件工作模块

51最小系统
  最小系统是指是指用最少的元件组成的单片机可以工作的系统,它包括单片机、复位电路和时钟电路。
  复位电路:单片机第9脚为复位信号引脚(RST),复位信号高电平有效,但高电平维持时间必须维持在24个振荡周期以上才能完成复位。系统使用12MHZ晶振则复位需要两个机器周期。通电瞬间RC电路充电,RST引脚得到了一定脉宽的信号,只要信号脉宽维持在复位允许时间,单片机即可复位。
  起振电路:在外部连接晶振和起振电容便可构成内部振荡电路,产生振荡时钟脉冲。
  单片机:AT89S52,它是一种低功耗、高性能CMOS8位微控制器,具有8K系统可编程Flash储存器。

A/D转换
  ADC0809是一款8通道复用的8位AD转换器,数据获取的关键部分是它的八位8位模/数转换器。这个部分由三部分组成:266R的阶梯网络,连接逼近的电阻和比较器。ADC0809为8路模拟信号的份上采集转换器。片内有8路模拟选通开关,以及相应的通道抵制锁存用译码电路,其转换时间为100US左右。

电机模块

  • 原理图:
  • PCB图:

5.实训心得
    经过本次实训,让我对过程控制这一门课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特别是双位控制和PID控制,不仅对理论有了跟深刻的了解,还对它们实际应用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次实训首先设计原理图和布局PCB,然后做板子。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数码管是共阳的,也没加三极管,导致数码管很暗,后来在接数码管位选的IO口上接了一个1K的上拉电阻,有效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中本次实训的关键在于调试,这也是最难,它不仅考验了知识,还考验了耐心。调试主要包括了测量参数,利用参数经数学计算工具拟合出曲线,还有就是不断的修改程序,首先就是调节P值,不让I作用,让水位能在设定值的附近比较稳定的上下波动,出现等幅振荡最好。最后加入I调节,调整I参数,是系统跟加好的稳定。不过本次实训中我只调了P,因为调了P水位也能比较稳定的在设定值的附近微小的波动。
附录1:原件清单
51单片机
ADC0809 数码管
达林顿三极管
四个独石电容
两个瓷片电容
多个电阻 RS232串口芯片
DB9
1K上拉电阻
若干插针
接线柱
12M晶振 三个按键
一个极性电容
光耦
下载接口

附录2:程序清单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0; //获取液位AD值,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显示段码值0~9
/*ADC0809*/
sbit EOC=P3^2; //转换结束信号
sbit OE=P3^3;  //允许输出信号
sbit ST=P3^4;  //转换启动信号
sbit CLK=P3^5; //时钟
/*按键*/
sbit KeyPlus=P2^0;//按键加
sbit KeyMinus=P2^1;//按键减
/*驱动*/
sbit ENA=P3^6;//进出水控制
double KZ=100;
double YEWEI; //获取液位AD对应液位值,
uint rout; // PID Response (Output)
uint getdata;

uint PWM_L;
uint speed_L = 0;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11;
        TH0 = (65536-500)/256;           //求模        0.5ms
    TL0 = (65536-500)%256;           //求余
        TH1 = 0x0EC;
         TL1 = 0x78;
        EA = 1;
    ET0 = 1;
    TR0 = 1;
        ET1 = 1;
        TR1 = 1;
}

void InitAdc(void)         //ADC初始化
{
        ST=0;
        OE=0;
        ST=1;
        ST=0;
}

void AdcObtainData(void) //ADC或出数据
{
        while(EOC==0);
        OE=1;
        getdata=P1;
        if(getdata<53)
        {
                getdata=53;
        }
        YEWEI=(double)5*((double)(getdata)-53);//AD值是70就对应100mm的液位高度
        OE=0;
         DelayMs(200);                    //延时防止采集频率过快
}

typedef struct PID
{
        int SetPoint;//设定目标Desired Value
        //long SumError; //误差累计
        double Proportion; //比例常数Proportional Const
        double Integral; //积分常数Integral Const
        double Derivative; //微分常数Derivative Const
        int LastError; //Error[-1]
        int PrevError; //Error[-2]
}
PID;
static PID sPID;
static PID *sptr = &sPID;
/*PID参数初始化*/
void IncPIDInit(void)
{
        //sptr->SumError = 0;
        sptr->LastError = 0; //Error[-1]
        sptr->PrevError = 0; //Error[-2]
        sptr->Proportion = 5; //比例常数Proportional Const
        sptr->Integral = 0;//积分常数Integral Const
        sptr->Derivative = 0; //微分常数Derivative Const

}

/*增量式 PID 计算部分*/
int IncPIDCalc(int NextPoint)
{
        register int iError,iIncpid; //当前误差
        iError = sptr->SetPoint - NextPoint;//增量计算
        iIncpid = sptr->Proportion * iError//E[k]项
        - sptr->Integral*sptr->LastError//E[k-1]项
        + sptr->Derivative * sptr->PrevError; //E[k-2]项
        //存储误差,用于下次计算
        sptr->PrevError = sptr->LastError;
        sptr->LastError = iError;
        //返回增量值
        return(iIncpid);
}

void SheZhi(void)//按键设置液位高度
{
        if(KeyPlus==0)          //液位增加按键
        {
                DelayMs(100); //防止按键抖动
                while(!KeyPlus);
                KZ=KZ+10;
        }
        if(KeyMinus==0)          //液位降低按键
        {
                DelayMs(100); //防止按键抖动
                while(!KeyMinus);
                KZ=KZ-10;
        }
}

void Control(void) //液位控制
{
        InitAdc();
        AdcObtainData();
        if(KZ>YEWEI)
        {
                if(KZ-YEWEI>50)
                {
                        PWM_L=250;
                }
                else
                {
                        rout=IncPIDCalc(YEWEI);
                        PWM_L=(uchar)(rout);
                        if(PWM_L>80)
                        PWM_L=80;
                }
        }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0();
        IncPIDInit(); //初始化PID
        while(1)
        {
                sptr->SetPoint = KZ ;
                SheZhi(); //调用设置函数
                Control();//调用控制函
        }
}

void jishi(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中断0输出PWM
{
    TH0 = (65536-500)/256;           //求模        0.5ms
    TL0 = (65536-500)%256;           //求余
        /*用来水泵调速*/
        speed_L++;
        if(speed_L < PWM_L)                 //左轮PWM调速给出高电平占空比
        {
                ENA = 0;
        }
        else if(speed_L > PWM_L)   //左轮PWM调速给出低电平占空比
        {
                ENA = 1;
        }
        if(speed_L == 300)                   //周期至300时清零
    {
                speed_L = 0;
                ENA = 0;
        }
        /*ADC时钟*/
        CLK=~CLK;
}

void Timer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0ec;
    TL1 = 0x78;
        switch(c)
        {
                case 0:P2=0X8f;P0=dofly_DuanMa[((uint)YEWEI)/16];break;//显示2位当前液位值break;
                  case 1:P2=0X4f;P0=dofly_DuanMa[((uint)YEWEI)%16];break;
                case 2:P2=0X2f;P0=dofly_DuanMa[(uint)KZ/16];break;//显示设定液位值break;
                  case 3:P2=0X1f;P0=dofly_DuanMa[(uint)KZ%16];break;
         }
        c++;
        if(c==4){c=0;}
}

网友A(2016-04-14):
在么
如果把输出量改为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当液位高于设定值是电动机正转 当液位低于设定值时电动机反转   这个程序要怎么弄啊

网友A:
能给我一个你的联系方式么

网友B:
感谢楼主贡献资源

网友C(2017-03-09):
怎样实现温度和液位一起控制啊?

网友D:
怎么在里面填加多个传感器实现PID控制

网友E:
没有protues原理图?

网友F(2017-12-05):
非常感谢,支持一下

网友G:
如果用PIC该怎么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没有protues原理图?

有没有proteus?

网友H:
这个如何利用电机的正反转作为输出?

网友I(2018-06-14):
能简单解释一下整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J(2019-07-17):
浪费黑币,谨慎下载

网友K(2024-03-27):
能有温度控制就好了

网友L(2025-03-16):
有没有proteus?

网友L:
有仿真吗?

网友L:
有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