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8b20 dht11温湿度程序代码

楼主:
18b20 dht11的51单片机驱动程序

dht11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DHT11.h"
#include"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uint
uchar onedata;
uchar rh,rl,th,tl;

sbit JS=P1^4;

void start(void)//起始信号
{
        JS=1;
        delay_us(8);
        JS=0;
        delay_ms(20);//主机总线拉低大于18毫秒
        JS=1;
        delay_us(25);//发送起始信号结束后,拉高电平25US
}

uchar Receive_Byte()//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for(i=0;i<8;i++) //接收八位数据
        {
                while(!JS);        //等待50us的低电平开始信号结束
                delay_us(25);//开始信号结束之后延时25us
                temp=0;                //时间在26us—28us 接收数据为‘0’
                if(JS==1)
                temp=1;                //时间在26us—28us之后还为高电平 接收数据为‘1’
                while(JS);        //等待数据信号高电平26us—28us 接收数据为‘0’,70us为‘1’
                onedata<<=1;
                onedata|=temp;
        }
        return onedata;
}

void receive(void)//接收数据
{
        uchar t_h,t_l,r_h,r_l;
        uchar check,num_check;
        start();  //开始信号
        JS=1;          //主机何为输入,判断从机 DUL11 相应信号
        if(!JS)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
                while(!JS);//判断从机发出80us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JS); //判断从机80us的高电平是否结束 结束则主机进入接收状态

                r_h=Receive_Byte();
                r_l=Receive_Byte();
                t_h=Receive_Byte();
                t_l=Receive_Byte();

                check=Receive_Byte(); //校验位
                JS=0;
                delay_us(50);//当最后一位数据接收完毕时从机拉低50us的低电平
                JS=1;                //主机有上啦电阻拉高进入空闲状态
                num_check=r_h+r_l+t_h+t_l;
                if(num_check==check)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check=num_check;
                }
        }
}

void Get_Air_Humidity()        //获取空气湿度
{
        start();  //DHT11起始信号
        receive();//获取DHT11温湿度
        //SendData_Uart1(rh);//串口输出湿度值
}

ds18b20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DS18B2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8b20测温
sbit DQ=P3^6;
sbit boom=P3^5;

uchar fuhao; //判断温度的正负
uchar temp_int=0;//定义温度的整数部分
uint  temp_point=0;//定义温度的小数部分
uint  temp,tempflag=261;

//char a,b,c,d,e,f,g,h;

//void delay(uchar i)
//{
//        while(i--);
//}

/*初始化18b20*/
void Init_18b20(void)
{
        P3M1=0X00;
        P3M0=0X40;
        DQ=1; //复位18b20
        delay_us(16);
        DQ=0; //拉低DQ
        delay_us(160);
        DQ=1; //拉高DQ
        delay_us(100);
}

/*读一个字节*/
ReadOne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dat=0;
        P3M1=0X00;
        P3M0=0X00;
        for(i=8;i>0;i--)
        {
                DQ=0;                 //给脉冲信号
                dat>>=1;
                delay_us(1);
                DQ=1;                 //给脉冲信号
                if(DQ)
                {
                        dat|=0x80;
                }
                delay_us(20);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P3M1=0X00;
        P3M0=0X40;
        for(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_us(20);
                DQ=1;
                dat>>=1;
        }
        delay_us(8);
}

/*写RAm中的三四字节的内容*/
void Write_Calm(void)
{
        Init_18b20();
        WriteOneChar(0xCC);//跳过读序列号操作
        WriteOneChar(0x4E);//写温度上下限及配置寄存器
        WriteOneChar(50);        //写温度上限
        WriteOneChar(0);        //写温度下限
        WriteOneChar(0x7f);//默认十二位精度
}

/*读取温度*/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
{
        uchar low=0;
        uchar high=0;
        uint  t=0;
        Init_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LCD_write_Num(36,1,temp_int);

        Init_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9个可读寄存器)前两个就是温度

        low=ReadOneChar();          //读取温度最低值
        high=ReadOneChar();  //读取温度最高值
        fuhao=high&0xf0;          //取得温度的符号,fuhao==0温度为正或0,否则为负
        if(fuhao!=0)
        {
                t=65536-(high<<8|low)+1;
                high=t/256;
                low=t%256;
        }
        temp_point=(low&0x0f)*625;
        low=low>>4;                  //低位右移4位,舍弃小数部分
        high=high<<4;                  //高位左移4为,舍弃符号位
        temp_int=high|low;

        temp=temp_int%100*10+temp_point/1000;
}

完整代码(包含头文件)下载:

网友A(2018-10-31):
很给力哈

网友B(2018-08-08):
评论加黑币实在没币了

网友C(2018-06-26):
编译不过

网友D(2017-07-27):
delay.h 文件怎么没有

网友E(2017-04-21):
都需要黑币   好无奈

网友F: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G:
这个很有用

网友H(2017-02-18):
下载来学习一下楼主编程技巧,顶一下

网友I(2016-12-13):
感谢分享,十分有用

网友J(2016-08-07):
喜欢。收下了。

网友K(2016-01-13):
可以的,其实我很菜的。

网友L:
下载来学习一下楼主编程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