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读数一直是ff

楼主(2016-01-11):
延时函数没问题,debug里调的,都不带形参,形参代了不是线性时间增加。我看有些人的延时函数里有形参,这样延时时间根本就不会准确嘛。
我读出来的温度值全是ff,测试ds18b20有响应,不知道什么问题。
//////////////////////时钟晶振为11.0592计算的//////////////////////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dat_18b20=P2^7;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char a[5]={1};
uchar shi,ge,xiao;

void delay10us()//实际为10.9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delay(uint z)
{
        while(z--);
}
void delay100us()//
{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
void delay60us()//实际为67us
{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
bit ack_18b20()//检查是否存在:返回0,存在
{
        bit x=1;
        EA=0;
        dat_18b20=0;
        delay100us();
        delay100us();
        delay100us();
        delay100us();
        delay100us();//延时500us
        dat_18b20=1;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延时实际63.6us
        x=dat_18b20;
        while(!dat_18b20);
        EA=1;
        return x;
}

楼主:
接上面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位发射
{
        uchar x,temp;
        EA=0;
        for(x=0x01;x!=0;x<<=1)
        {
                dat_18b20=0;
                _nop_();
                _nop_();
                temp=dat&&x;
                if(!temp)//为0
                {
                        dat_18b20=0;
                }
                else//为1
                {
                        dat_18b20=1;
                }
                delay60us();
                dat_18b20=1;
        }
        EA=1;
}
uchar read_18b20()//位读取
{
        uchar y=0,x;
        EA=0;
        for(x=0x01;x!=0;x<<=1)
        {
                dat_18b20=0;
                _nop_();
                _nop_();
                dat_18b20=1;
                _nop_();
                _nop_();
                if(dat_18b20)
                {
                        y=y|x;
                }
                delay60us();
        }
        EA=1;
        return y;
}
/////////////////////////////////////////////////////////////////////////////////////////
void display_led(uchar x,uchar y)//x表示数码管位,从左到右:0-3;y为要显示的数字0-f
{
        P2=~(0x01<<x);
        P3=table[y];
        delay(10);
        P2=0xff;
        P3=0xff;//数码管消隐
}
void config_uart(uint x)//串口比特率x,包含初始化串口
{
        EA=1;
        ET1=0;
        ES=1;
        SCON=0X00;
        SM0=0;
        SM1=1;
        REN=1;
        TMOD=0X20;
        TH1=256-11059200/12/32/x;
        TL1=TH1;
        TR1=1;
}
void txd_uart(uchar *p,uchar len)//串口发送,发送个数len>=1
{
        while(len--)
        {
                SBUF=*p;
                while(!TI);
                TI=0;
                p++;
        }
}
/////////////////////////////////////////////////////////////////////////////////////
void wendu()
{
        uchar x,msb,lsb,temp1,temp2;
        uint z;
                if(!ack_18b20())
                        display_led(3,1);
                else
                        display_led(3,5);
                if(!ack_18b20())
                {
                        write_18b20(0xcc);
                        write_18b20(0x44);//发送命令转换
                }
                for(x=0;x<50;x++)
                {
                        delay(10000);
                }
                if(!ack_18b20())
                {
                        write_18b20(0xcc);
                        write_18b20(0xbe);//发送读取命令
                        lsb=read_18b20();
                        msb=read_18b20();
                }
                a[0]=msb;
                a[1]=lsb;
                txd_uart(a,2);//串口发送检测问题
                temp1=(msb&0x07)<<4;
                temp2=(lsb&0xf0)>>4;
                temp1=temp1+temp2;//整数部位
                shi=temp1/10;
                ge=temp1%10;
                temp1=lsb&0x0f;
                z=temp1*625;//扩大10000倍,小数化整数
                xiao=z/1000;//取小数点后一位
}
void main()
{
        uint count;
//        delay(10000);
//        delay60us();
//        delay100us();
        delay10us();
        delay(50000);
        config_uart(9600);
        while(1)
        {
                if(count>=5000)
                {
                        wendu();
                        count=0;
                }
                display_led(0,shi);
                display_led(1,ge);
                display_led(2,xiao);
                count++;
        }
}

楼主:
问题找到了,原因出在位发射那个函数,里面有temp=dat&&x;实际上应该是&。混淆了位&和逻辑&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