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气压传感器bmp180的校正系数都是00?

楼主(2016-01-11):
读取函数都是同一个函数,一路检查到读出来的校正系数都是00,但是读温度时,读出来的数会随着我手摸而变化,应该是读出来了吧。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short;
//extern void i2cstart();
//extern void i2cstop();
//extern bit i2cwrite(uchar);
//extern i2cread(bit);
extern bit ack_i2c();//返回ack值
extern bit eewrite(uchar add,uchar date);//eeprom地址add,写入一个字节date
//extern uchar eeread(uchar add);//eeprom读取一个字节,地址为add
extern void str_eeread(uchar,uchar);//多字节从eeprom读出(连续读)
uchar a[15]={0};
short AC1;
short AC2;
short AC3,B1,B2,MB,MC,MD;
ushort AC4;
ushort AC5;
ushort AC6;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int B1;
//short B2;
//short MB;
//short MC;
//short MD;
uchar MSB=0,LSB=0;
long int UT,UP,Tr,Pr,B5;
uchar oss=0;
void delay(uint z)
{
        while(z--);
}
short zi(uchar add)//读取一个字(即两字节)并返回
{
        short x=0;
        str_eeread(2,add);
        MSB=a[0];
        LSB=a[1];
        x=MSB<<8+LSB;
        return x;
}
ushort u_zi(uchar add)
{
        ushort x=0;
        str_eeread(2,add);
        MSB=a[0];
        LSB=a[1];
        x=MSB<<8+LSB;
        return x;
}
void init_bmp180()
{
//        AC1=zi(0xaa);
        str_eeread(2,0xaa);
        MSB=a[0];
        LSB=a[1];
        AC1=a[0]<<8+a[1];
        AC2=zi(0xac);
        AC3=zi(0xae);

        AC4=u_zi(0xb0);
        AC5=u_zi(0xb2);
        AC6=u_zi(0xb4);

        B1=zi(0xb6);
        B2=zi(0xb8);
        MB=zi(0xba);
        MC=zi(0xbc);
        MD=zi(0xbe);
}
void read_no_temper()//读非校正的温度
{
        eewrite(0xf4,0x2e);
        delay(600);//等待大于4.5ms
//        UT=zi(0xf6);
        str_eeread(2,0XF6);
        MSB=a[0];
        LSB=a[1];
        UT=MSB<<8+LSB;
}
void read_no_pres()//读未校正的大气压力
{
        uchar x=0;
        x=0x34+oss<<6;
        eewrite(0xf4,x);
        delay(10000);
        str_eeread(3,0xf6);
        UP=(a[0]<<16+a[1]<<8+a[2])>>(8-oss);
}
void txd_uart(uchar *p,uchar len);
void temper()//温度校正
{
        long X1=0,X2=0;
        X1=(UT-AC6)*AC5>>15;

        X2=(MC<<11)/(X1+MD);
        B5=X1+X2;
        a[0]=AC1>>8;
        a[1]=AC1;
        txd_uart(a,2);
        Tr=(B5+8)>>4;
}
void pres()//大气压力校正
{
        long X1,X2,X3,B3,B6,B7;

        unsigned long B4=0;
        X1=X2=X3=B3=B6=B7=0;

        B6=B5-4000;
        X1=(B2*((B6*B6)>>12))>>11;
        X2=(AC2*B6)>>11;
        X3=X1+X2;
        B3=((AC1*4+X3)<<oss+2)>>2;
        X1=(AC3*B6)>>13;
        X2=(B1*((B6*B6)>>12))>>16;
        X3=((X1+X2)+2)>>2;
        B4=(AC4*(unsigned long)(X3+32768))>>15;
        B7=((unsigned long)UP-B3)*(50000>>oss);
        if(B7<0x80000000)
                Pr=(B7*2)/B4;
        else
                Pr=(B7/B4)*2;
        X1=(Pr>>8)*(Pr>>8);
        X1=(X1*3038)>>16;
        X2=(-7357*Pr)>>16;
        Pr=Pr+(X1+X2+3791)>>4;
}
void string_bmp180(uchar *p)
{
        uchar qian,bai,shi,ge;
        qian=bai=shi=ge=0;
        qian=Tr/1000;
        bai=Tr/100%10;
        shi=Tr/10%10;
        ge=Tr%10;
        p[0]=qian;
        p[1]=bai;
        p[2]=shi;
        p[3]=ge;
}
///////////////////////以下为串口程序
void config_uart(uint x)//串口比特率x,包含初始化串口
{
        EA=1;
        ET1=0;
        ES=1;
        SCON=0X00;
        SM0=0;
        SM1=1;
        REN=1;
        TMOD=0X20;
        TH1=256-11059200/12/32/x;
        TL1=TH1;
        TR1=1;
}
void txd_uart(uchar *p,uchar len)//串口发送,发送个数len>=1
{
        while(len--)
        {
                SBUF=*p;
                while(!TI);
                TI=0;
                p++;
        }
}
///////////////////////////////////////
void display_led(uchar x,uchar y)//x表示数码管位,从左到右:0-3;y为要显示的数字0-f
{
        P2=~(0x01<<x);
        P3=table[y];
        delay(10);
        P2=0xff;
        P3=0xff;//数码管消隐
}
///////////////////////////////////////
void main()
{
        uint count=0;
        config_uart(9600);
        delay(50000);
        delay(50000);
        init_bmp180();
        while(1)
        {
                if(count>5000)
                {
                        delay(50000);
                        read_no_temper();
                        txd_uart(a,2);
                //        read_no_pres();
                        temper();
                //        pres();
                //        Tr=184;
                        string_bmp180(a);
                        txd_uart(a,4);
                        count=0;
                }

                display_led(0,a[0]);
                display_led(1,a[1]);
                display_led(2,a[2]);
                P2=~(0x04);
                P3=~(0x80);
                delay(10);
                P2=P3=0xff;
                display_led(3,a[3]);
                count++;
        /*        if(!ack_i2c())
                {
                        Tr=1112;

                }
                else
                        Tr=0011;
                string_bmp180(a);*/

        }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
        else if(TI)
        {
        }
}

楼主:
是多文件编译,另外两个分别是i2c和EEPROM文件的基本操作

楼主:
eeprom的函数
uchar eeread(uchar add)//eeprom读取一个字节,地址为add
{
        uchar date=0;
        bit y=1;
        i2cstart();//起始信号
        i2cwrite(0xee);//选器件地址,写
        i2cwrite(add);//写要读的地址
        i2cstart();//起始信号
        y=i2cwrite(0xef);//选器件地址,读
        if(!y)
                date=i2cread(1);//读取,不应答
        i2cstop();//终止信号
        return date;
}
bit eewrite(uchar add,uchar date)//eeprom地址add,写入一个字节date
{
        bit y=1;
        i2cstart();//起始
        y=i2cwrite(0xee);//BMP180器件地址,写
        i2cwrite(add);//要写入的地址
        i2cwrite(date);//要写入的数据
        i2cstop();//终止
//        delay(10000);//延时,让字节写入
        return y;
}

void str_eeread(uchar len,uchar add)//多字节从eeprom读出(连续读)
{
        uchar x=0;
        bit y=1;
        i2cstart();//起始信号
        i2cwrite(0xee);//选器件地址,写
        i2cwrite(add);//写eeprom要读的地址
        i2cstart();//起始信号
        y=i2cwrite(0xef);//选器件地址,读
        for(x=0;x<len-1;x++)
        {
                a[x]=i2cread(0);//读取,应答
        }
        a[x]=i2cread(1);//读取,最后一次读不做应答
        i2cstop();//终止信号
}

楼主:
00问题找到了,是因为运算符优先级的问题,《优先级低于+,我一直以为是《更高,造成左移太多。现在还有点问题,在找,手摸能达到37度,测室温,测量的温度比实际值大了2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