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寄存器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6-01-12):
请问学长,我在学习单片机时,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寄存器,他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弄不明白,哪位学长能通俗一点告诉学弟吗?谢谢

网友A:
寄存器实际上就是存储一些信息的颗粒,和存程序的内存差不多,但是他不是和存程序的ROM(相当于电脑的硬盘)一样集成在一起的,他是集成在CPU附近的,离CPU比较近,CPU可以快速的读取这些寄存器中数值,比读写RAM(相当于电脑中的内存)还要快,这是些比较常见的通用寄存器,单片机还有特殊寄存器,特殊寄存器是为了设置一些硬件的,比如定时器模块,你让他正常工作就要告诉他工作内容和方式,,比如工作在定时方式,用方式0工作,初始定时的值是多少,等等类似许多模块,所以需要设置一下,这些寄存器就是保存这些设置,并且指导这些模块工作的。个人见解,不足 之处欢迎提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实际上就是存储一些信息的颗粒,和存程序的内存差不多,但是他不是和存程序的ROM(相当于电脑的硬盘 ...

哦,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