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独立式按键的一段程序求说明

楼主(2016-01-12):
uchar ADD=0X03,SUM=0X04
sbit        K1 = P1^0;
sbit        K2 = P1^1;

void delay1(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uchar keyScan()
{
  uchar key=0xff;
        if(K1!=1||K2!=1)
                {
                delay1(10);
                if(K1!=1||K2!=1)
                        {
                                if(K1!=1)
                                {
                                        key=ADD;
                                }
                                else        if(K2!=1)
                                {
                                        key=SUM;
                                }
                                  while(K1!=1||K2!=1);
                        }
                }
                        return key; //·μ»Ø
}
void Key()
{
uchar key2;
   key2=keyScan();
        if(key2==ADD&&s<256
        {
                s++;
                write_data(1,s);
        }
        else
        if(key2==SUM&&s>0
        {
                s--;
                write_data(1,s);
        }
}

就不明白SUM和ADD,还有key1和key2的作用

楼主:
还有第一个IF的作用?

网友A:
第一个if,如果第一个按键或者第二个按键按下。
没有key1
key2是暂存值,存储SCANKEY()扫描得到的键值。
SUM,ADD相当于一个特征值

网友B:
  if(K1!=1||K2!=1)     //判断K1和K2是否有键按下
                 {
                 delay1(10);      //延时消抖
                 if(K1!=1||K2!=1)     //再次判断
                         {
                                 if(K1!=1)
                                 {
                                         key=ADD;   //若K1按下,则执行此语句
                                 }
                                 else        if(K2!=1)
                                 {
                                         key=SUM;  //若K2按下则执行此语句
                                 }
                                   while(K1!=1||K2!=1);  这句是若一旦K1,K2有一个键按下,就进入while循环的意思吧? 那这句有什么用呢?
                         }
                 }
                         return key; //·μ&raquo;&Os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