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键盘输入并显示 仿真电路加c51程序

楼主(2016-01-13):
仿真电路加 c程序下载:

源程序代码预览: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seg_sel=P1^4;
sbit bit_sel=P1^5;
#define DATA P0
u8 seg_tab[]={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
u8 bit_tab[]={
       0x80,0x40,0x20,0x10,
       0x08,0x04,0x02,0x0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um)
{
  unsigned int x,y;
  for(x=num;x>0;x--)
  for(y=110;y>0;y--);//延时1ms
}
void display_led(u8 which_bit,u8 which_numbe)
{
   bit_sel=1;//D[7-0]=Q[7-0]P1^4片选信号锁存器1
     DATA=bit_tab[which_bit];//DATA=P0输出which_bit8位
     bit_sel=0;//BIT[7-0]=0x80
     delay(1);
    seg_sel=1;//P1^5片选信号锁存器2启动
     DATA=seg_tab[which_numbe];//P0口输出which_numbe8位
    seg_sel=0;
     delay(1);
}

u8 _key_scan (void)//按键识别函数
{
  u8 temp,temp2;
  P2=0xf0;//让P2输出0xf0
  temp=P2;//读入P2的值
  if(temp!=0xf0)//当P2不等于0xf0
  {
    delay(5);//延迟5ms
    temp=P2;//在读入P2值
    if(temp!=0xf0)//如果P2不等于0xf0
     {            //说明有按键按下
      temp2=temp&0xf0;//取出P2口高4位
      P2=0x0f;//在P2=0x0f
      delay(1);
      temp=P2;//读入P2口值
      temp2=temp2|temp;//保留低4位并
       return temp2;
      }//while(P2!=0xf0);//等待 //并与取出的高4位与
   }
}

u8 encolde(u8 cod)//解码函数
{
    u8 num;
   switch(cod)
   {
     case 0xee:num=0;break;//11101110
     case 0xde:num=1;break;//11011110
     case 0xbe:num=2;break;//10111110
     case 0x7e:num=3;break;//01111110
    // case 0xed: num=4; break;//11101101
     case 0xed:num=4;break;
     case 0xdd:num=5;break;//11011101
     case 0xbd:num=6;break;//10111101
     case 0x7d:num=7;break;//01111101
     case 0xeb:num=8;break;//11101011
     case 0xdb:num=9;break;//11011011
     case 0xbb:num=10;break;//10111011
     case 0x7b: num = 11; break;//01111011
     case 0xe7: num = 12; break;//11100111
     case 0xd7:num=13;break;//11010111
     case 0xb7:num=14;break;//10110111
     case 0x77:num=15;break;//01110111
    default : break;//无影响
    }
     return num;
}

void main (void)
{
  u8 cod, num;
   P0=0xff;
   P1=0xff;//初始化P1;P2
   seg_sel=0;//IE禁止 锁存
   bit_sel=0;
   while(1)
    {
      cod=_key_scan();
      num=encolde(cod);
     display_led(1,nu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