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灯单片机C51代码 Proteus原理图仿真

楼主:
源程序和仿真文件下载: C51代码 Proteus原理图

源代码预览: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共阴极数码管码表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0xC9,0xFF,0x40};//设置码,测试码,不计时码

void delay(uint x);//延时函数
void display(uchar,uchar,uchar,uchar);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mkeys();        //键盘函数
void traffic();        //交通灯函数

uchar num,num1,num2,  //1南北 2东西
shi1,ge1,shi2,ge2,
value1,value2,//南北 绿灯时间 黄灯时间
value3,value4,//东西 绿灯时间 黄灯时间
count1,count2,flag1,flag2; //南北标记 东西标记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初状态*/
                value1=15;                 //南北 黄绿灯默认值
                value2=5;
                value3=10;          //东西 黄绿灯默认值
                value4=5;

                num1=value1; //南北数码管先绿灯时间
                num2=value2+value1;//东西红灯时间
                shi1=num1/10;
                ge1=num1%10;
                shi2=num2/10;
                ge2=num2%10;
                P1=0x41;//初始状态:东西红灯 南北绿灯          20 15

                while(1){
                        if(num==20)           //定时器1s
                        {
                                num=0;
                                num1--;
                                num2--;
                                traffic();

                                shi1=num1/10;
                                ge1=num1%10;

                                shi2=num2/10;
                                ge2=num2%10;

                        }
                          mkeys();
                                  display(shi1,ge1,shi2,ge2);

                }

}

void traffic() //红绿灯主控制程序
{
        if(num1==0){
                        count1++;
                        if(count1==1){
                                P1=0x42;//东西红灯 南北黄灯        5 5
                                num1=value2;
                        }
                        if(count1==2){
                                num1=value3+value4;//东西绿灯 南北红灯        10 15
                                P1=0x14;
                        }
                        if(count1==3){
                                P1=0x41;// 东西黄灯 南北红灯        5 5
                                num1=value4;
                                count1=0;
                        }
        }
        if(num2==0){
                        count2++;
                        if(count2==1){
                                //P1=0x14;//东西绿灯 南北红灯
                                num2=value3;
                        }
                        if(count2==2){
                                P1=0x24;//东西黄灯 南北红灯
                                num2=value4;
                        }
                        if(count2==3){
                                num2=value1+value2; //东西红灯 南北绿灯
                                num1=value1;
                                count2=0;
                        }

        }
}

void display(uchar shi1,uchar ge1,uchar shi2,uchar ge2)        //数码管显示子函数
{
                uchar temp;
                temp=P2;
                P2=0xfe;
                P0=table[shi1];
                delay(5);

                P2=0xfd;
                P0=table[ge1];
                delay(5);

                P2=0xfb;
                P0=table[shi2];
                delay(5);

                P2=0xf7;
                P0=table[ge2];
                delay(5);
}

void delay(uint x)//延时子函数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mkeys()  //4*4矩阵键盘功能子函数
{
        uchar temp,key;
        P3=0xfe;//第一行线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0;
                                        break;
                                case 0xde:
                                        key=1;
                                        break;
                                case 0xbe:
                                        key=2;
                                        break;
                                case 0x7e:
                                        key=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if(key==0) {//按键1:暂停
                        TR0=~TR0;  //定时器取反
                        flag1=~flag1;//南北能够设置标志 0有效
                        flag2=~flag2;//东西能够设置标志
                }

                if(key==1&&flag1==0){        //按键2:设置时间按钮
                        TR0=0;
                        P1=0x44;//禁止东南西北车辆 全为红灯 可以设置
                        shi1=ge1=shi2=ge2=16;
                }

                if(key==2&&flag2==0){//按键3:设置完成 重启
                        TR0=1;
                        num=0;         //定时器 初始化
                        P1=0x41; //重新开始初状态
                        num1=value1; //南北数码管先绿灯时间
                        num2=value2+value1;//东西红灯时间
                        shi1=num1/10;
                        ge1=num1%10;
                        shi2=num2/10;
                        ge2=num2%10;
                }

                if(key==3&&P1==0x44){ //按键4:测试交通灯各个设备的好坏
                        P1=0xff;
                        delay(1000);
                        P1=~P1;
                        shi1=ge1=shi2=ge2=17;
                        P1=0x44;
                }

                }
        }

        P3=0xfd;//第二行线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0;
                                        break;
                                case 0xdd:
                                        key=1;
                                        break;
                                case 0xbd:
                                        key=2;
                                        break;
                                case 0x7d:
                                        key=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if(key==0&&P1==0x44){        //按键5:设置南北绿灯时间+

                        num1=value1;
                        if(num2!=159){ //@@@@保证交通合理,红灯最大值计时159s,绿灯不再增加
                                num1++;
                                value1=num1;
                        }

                        shi1=num1/10;
                        ge1=num1%10;

                        num2=value1+value2;//显示东西红灯时间
                        shi2=num2/10;
                        ge2=num2%10;

                }
                if(key==1&&P1==0x44){        //按键6:设置南北黄灯时间+
                        num1=value2;
                        if(num2!=159){
                                num1++;
                                value2=num1;
                        }

                        shi1=num1/10;
                        ge1=num1%10;
                        num2=value1+value2;//显示东西红灯时间
                        shi2=num2/10;
                        ge2=num2%10;

                }
                if(key==2&&P1==0x44&&value1>3){        //按键7:设置南北绿灯时间- @@@@保证交通合理,绿灯最小值计时3s,绿灯不再减少
                        num1=value1;

                        num1--;
                        value1=num1;

                        shi1=num1/10;
                        ge1=num1%10;
                        num2=value1+value2;//显示东西红灯时间
                        shi2=num2/10;
                        ge2=num2%10;

                }
                if(key==3&&P1==0x44&&value2>3){        //按键8:设置南北黄灯时间-
                        num1=value2;

                        num1--;
                        value2=num1;

                        shi1=num1/10;
                        ge1=num1%10;
                        num2=value1+value2;//显示东西红灯时间
                        shi2=num2/10;
                        ge2=num2%10;

                }
                }

        }
   ////||||||||||||||||||

        P3=0xfb;//第三行线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0;
                                        break;
                                case 0xdb:
                                        key=1;
                                        break;
                                case 0xbb:
                                        key=2;
                                        break;
                                case 0x7b:
                                        key=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if(key==0&&P1==0x44){        //按键9:设置东西绿灯时间+

                        num2=value3;
                        if(num1!=159){
                                num2++;
                                value3=num2;
                        }

                        shi2=num2/10;
                        ge2=num2%10;

                        num1=value3+value4;//显示南北红灯时间
                        shi1=num1/10;
                        ge1=num1%10;

                }
                if(key==1&&P1==0x44){        //按键10:设置东西黄灯时间+
                        num2=value4;

                        if(num1!=159){
                                num2++;
                                value4=num2;
                        }

                        shi2=num2/10;
                        ge2=num2%10;
                        num1=value3+value4;//显示南北红灯时间
                        shi1=num1/10;
                        ge1=num1%10;

                }
                if(key==2&&P1==0x44&&value3>3){        //按键11:设置东西绿灯时间-
                        num2=value3;

                        num2--;
                        value3=num2;

                        shi2=num2/10;
                        ge2=num2%10;

                        num1=value3+value4;//显示南北红灯时间
                        shi1=num1/10;
                        ge1=num1%10;

                }
                if(key==3&&P1==0x44&&value4>3){        //按键12:设置东西黄灯时间-
                        num2=value4;

                        num2--;
                        value4=num2;

                        shi2=num2/10;
                        ge2=num2%10;
                        num1=value3+value4;//显示南北红灯时间
                        shi1=num1/10;
                        ge1=num1%10;

                }
                }

        }

        P3=0xf7;//第四行线                  2未用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0;
                                        break;
                                case 0xd7:
                                        key=1;
                                        break;
                                case 0xb7:
                                        key=2;
                                        break;
                                case 0x77:
                                        key=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if(key==0&&P1==0x44){        //按键13:南北紧急情况:南北绿灯常亮 东西红灯常亮
                        P1=0x41;
                        shi1=ge1=shi2=ge2=18;

                }
                if(key==1&&P1==0x44){        //按键14:东西紧急情况:东西绿灯常亮 南北红灯常亮
                        P1=0x14;
                        shi1=ge1=shi2=ge2=18;
                }
                if(key==2&&P1==0x44){//按键15:

                }
                if(key==3&&P1==0x44){//按键16:

                }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定时器T0 中断子程序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
}

网友A(2016-01-14):
这个相当详细

网友B(2016-11-27):
没有黑币啊

网友C(2017-12-07):
想问一下那个交通灯是怎么表示的 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