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4点阵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16-01-13):
16*64点阵单片机仿真文件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42345-1.html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_red=P3^5;
sbit SHC=P3^2;
sbit STC=P3^3;
sbit OE_red=P3^4;
sbit SW1=P3^6;
sbit SW2=P3^7;
uint count,speed;
uchar p,next,k,high,low,yige;
unsigned char flag,a,i;
uchar code hang[]={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
uchar code hanzi[10][3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void delay(uint z)
{
while(z--);
}
void delay1(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SendByte(uchar date)
{
uchar p;
for(p=0;p<8;p++)
{
   SHC=0;
   DS_red=date&0x80;
   SHC=1;
   date=date<<1;
}
}
void Send_move(uchar date,uchar f)
{
  uchar i;
  DS_red=1;
  for(i=0;i<f;i++)
  {
          SHC=0;
        DS_red=date&0x80;
        SHC=1;
         date=date<<1;
  }
}
void SendBytefew(uchar temp1,uchar temp2,few)
{
uchar p;
uint temp;
temp=temp1;
temp=(temp<<8)|temp2;
for(p=0;p<few;p++)
{ SHC=0;
  DS_red=temp&0x8000;
  SHC=1;
  temp=temp<<1;
}
}
void main()
{
        TMOD=0x11;
        TH0=0xff;
        TL0=0x90;
        EA=1;
        ET0=1;
        TR0=1;
        OE_red=0;
        speed=100;
        next=0;

  while(1)
  {
  if(!SW1)
  {delay(20);
          if(!SW1)
        {
          if(speed<=300)
          speed+=20;
          while(!SW1);
          delay(20);
        }
  }
    if(!SW2)
  {delay(20);
          if(!SW2)
        {
          if(speed>10)
          speed-=30;
          while(!SW2);
          delay(20);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a;
  TL0=0x90;
  count++;
  SendByte(hanzi[0+next][p]);
SendByte(hanzi[0+next][p+1]);
  SendByte(hanzi[1+next][p]);
  SendByte(hanzi[1+next][p+1]);
  SendByte(hanzi[2+next][p]);
  SendByte(hanzi[2+next][p+1]);
  SendByte(hanzi[3+next][p]);
SendByte(hanzi[3+next][p+1]);
   SendBytefew(hanzi[4+next][p],hanzi[4+next][p+1],yige);
  OE_red=1;
   STC=0;
   STC=1;
   P1=hang[k];
   OE_red=0;
   k++;
   p+=2;
   if(p==32)
   p=0;
   if(k==16)
   {
             k=0;
   if(count>=speed)
   {
            count=0;
         yige++;
         if(yige==16)
         {
           yige=0;
           next++;
           if(next==32)
           next=0;
         }

   }
}
}

网友A:
这个只能加5分了 没有电路图,有图的话可加50分

网友B: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_red=P3^0;  //串行数据输入端,红色灯
sbit DS_green=P3^1;
sbit SHC=P3^2;     //数据在上升沿进入移位寄存器
sbit STC=P3^3;   //上升沿时将数据输出到并行端口
sbit OE_red=P3^4;  //HC595是能段,必须设置!
sbit OE_green=P3^5;
sbit SW1=P3^6;   //滚动减速
sbit SW2=P3^7;   //滚动加速
uint count,speed;  //滚动速度
uchar p,next,k,high,low,yige;
uchar code hang[]={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
0x0c,0x0d,0x0e,0x0f}; //刷行,控制74154管脚输出
uchar code hanzi[][3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7F,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4,0x00,0x04,0x00,0x0F,0xF0,0x0C,0x20,0x12,0x40,0x61,0x80,0x02,0x60,0x0D,0x1E,0x71,0x08,0x1F,0xFC,0x01,0x00,0x09,0x20,0x11,0x18,0x21,0x08,0x05,0x00,0x02,0x00},
{0x05,0x00,0x45,0x00,0x29,0x00,0x13,0xFE,0x32,0x02,0x4C,0x02,0x89,0xF2,0x19,0x12,0x29,0x12,0x49,0x12,0x89,0xF2,0x09,0x02,0x08,0x02,0x08,0x04,0x50,0x14,0x20,0x08},
{0x08,0x20,0x08,0x20,0x7F,0xFC,0x08,0x20,0x08,0x20,0x0F,0xE0,0x08,0x20,0x0F,0xE0,0x08,0x20,0x08,0x20,0xFF,0xFE,0x08,0x40,0x0C,0x20,0x18,0x10,0x30,0x18,0x40,0x1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刷列
void delay(uint z)
{
while(z--);
}

void delay1(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点阵显示位传送

void SendByte(uchar date)//595数据传送
{
uchar p;
for(p=0;p<8;p++)
{
SHC=0;
DS_red=date&0x80;
SHC=1;
date=date<<1;
}
}

void Send_move(uchar date,uchar f)
{
uchar i;
DS_red=1;
for(i=0;i<f;i++)
{
SHC=0;
DS_red=date&0x80;
SHC=1;
date=date<<1;
}
}
void SendBytefew(uchar temp1,uchar temp2,few)//将十六位数据传给595
{
uchar p;
uint temp;
temp=temp1;
temp=(temp<<8)|temp2;
for(p=0;p<few;p++)
{
SHC=0;
DS_red=temp&0x8000;
SHC=1;
temp=temp<<1;
}
}
void main()
{
TMOD=0x11;
TH0=0xff;
TL0=0x90;
EA=1;
ET0=1;
TR0=1;
OE_red=0;
speed=100;
next=0;
while(1)
{
if(!SW1)
{
delay(20);
if(!SW1)
{
if(speed<300)
speed+=20;
while(!SW1);
delay(20);
}
}
if(!SW2)
{
delay(20);
if(!SW2)
{
if(speed>10)
speed-=30;
while(!SW2);
delay(20);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a;
TL0=0x90;
count++;
//先刷四个空格
SendByte(hanzi[0+next][p]);
SendByte(hanzi[0+next][p+1]);
SendByte(hanzi[1+next][p]);
SendByte(hanzi[1+next][p+1]);
SendByte(hanzi[2+next][p]);
SendByte(hanzi[2+next][p+1]);
SendByte(hanzi[3+next][p]);
SendByte(hanzi[3+next][p+1]);
SendBytefew(hanzi[4+next][p],hanzi[4+next][p+1],yige);//刷文字
OE_red=1;
STC=0;
STC=1;
P2=hang[k];//行显示
OE_red=0;//打开595使能端
k++;
p+=2;
if(p==32)
p=0;
if(k==16)
{
k=0;
if(count>=speed)
{
count=0;
yige++;
if(yige==16)
{
yige=0;
next++;
if(next==21)//注意next的值必须等于文字个数
next=0;
}

}
}
}

网友C(2019-07-04):
请问你这个有原理图吗

网友D(2021-04-23):
就差原理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