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转DC lm317+lm337双电源电路(带图)

楼主(2016-01-14):
LM117/LM317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的三端可调正稳压器集成电路。LM117/LM317的输出电压范围是1.2V至37V,负载电流最大为1.5A。它的使用非常简单,仅需两个外接电阻来设置输出电压。此外它的线性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也比标准的固定稳压器好。LM117/LM317内置有过载保护、安全区保护等多种保护电路。通常 LM117/LM317 不需要外接电容,除非输入滤波电容到 LM117/LM317输入端的连线超过 6 英寸(约 15厘米)。使用输出电容能改变瞬态响应。调整端使用滤波电容能得到比标准三端稳压器高的多的纹波抑制比。LM117/LM317能够有许多特殊的用法。比如把调整端悬浮到一个较高的电压上,可以用来调节高达数百伏的电压,只要输入输出压差不超过LM117/LM317的极限就行。当然还要避免输出端短路。还可以把调整端接到一个可编程电压上,实现可编程的电源输出。
特性简介
  可调整输出电压低到1.25V。保证1.5A输出电流。典型线性调整率0.01%。典型负载调整率0.1%。80dB纹波抑制比。输出短路保护。过流、过热保护。调整管安全工作区保护。标准三端晶体管封装。
电压范围
  LM117/LM317 1.25V 至 37V连续可调。

LM317其内部电路如图所示:

外形及引脚功能:

参数表

典型应用电路

输入至少要比输出高2V,否则不能调压。输入电压最高不能超过40V吧。输出电流最好不超过1A。输入12V的话,输出最高就是10V左右。由于它内部还是线性稳压,因此功耗比较大。当输入输入电压差比较大且输出电流也比较大时,注意317的功耗不要过大。一般加散热片后功耗也不超过20W。因此压差大时建议分档调压。R1的取值不能太大,最好不大于240欧。

实用双电源电路(0~35V输出)
vout1为正电压输出,vout2为负电压输出。R3、R4可用10k精密可调电阻替代,用以调节分压。

另外,大电容的耐压值一定要大于输入电压,要不就提前过年了(鞭炮电容)

网友A(2022-09-07):
刚刚想找一个电路图,就看到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