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乘32点阵仿真电路图及单片机程序

楼主:
下面是单片机电路图 16乘32点阵仿真电路及程序下载:

源程序预览:
//本仿真电路为8分之1扫描方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S=P3^0;
sbit SH=P3^1;
sbit ST=P3^2;

sbit AA=P3^3;
sbit BB=P3^4;
sbit CC=P3^5;

uchar code ziku[][32];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往595中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void write_595(uchar date)
{
        uchar i;
        ST=0;
        for(i=0;i<8;i++)
        {
                SH=0;
                if(date&0x80)
                        DS=1;
                else
                        DS=0;
                date=date<<1;
                SH=1;
        }
        ST=1;
}

//138译码器通道选择
void xuanze(uchar num)
{
        switch (num)
        {
                case 0:CC=0;BB=0;AA=0;break;
                case 1:CC=0;BB=0;AA=1;break;
                case 2:CC=0;BB=1;AA=0;break;
                case 3:CC=0;BB=1;AA=1;break;
                case 4:CC=1;BB=0;AA=0;break;
                case 5:CC=1;BB=0;AA=1;break;
                case 6:CC=1;BB=1;AA=0;break;
                case 7:CC=1;BB=1;AA=1;break;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k;
        while(1)
        {
                for(k=0;k<8;k++)
                {
                        write_595(ziku[1][24+k]);
                        write_595(ziku[1][16+k]);
                        write_595(ziku[1][8+k]);
                        write_595(ziku[1][0+k]);
                        write_595(ziku[0][24+k]);
                        write_595(ziku[0][16+k]);
                        write_595(ziku[0][8+k]);
                        write_595(ziku[0][0+k]);
                        xuanze(k);
                        delay(5);
                }
        }
}

uchar code ziku[][32]={
/*0xFF,0x80,0xFE,0xFE,0xFE,0xFE,0xC0,0xFE,
0xFE,0xFE,0xFE,0xFE,0xFE,0x00,0xFF,0xFF,
0xFF,0x03,0xFF,0xFF,0xFF,0xFF,0x07,0xFF,
0xBF,0xDF,0xCF,0xEF,0xFF,0x01,0xFF,0xFF,/*"玉",0*/
...
};

网友A(2018-10-07):
为什么我按照图示连了原理图,程序也对,怎么不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