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程序控制结构

楼主(2016-01-14):
程序控制结构

顺序结构

选择结构
循环结构
分支结构条件分支(根据给定条件判断);开关分支(根据给定整型表达式的值判断)
判断奇偶数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a=5;
if(a%2==1)
System.out.println(a+"是奇数");
System.out.println(a+"是偶数");
}
if else if else嵌套
判断用法归类:if if else  if else if else  ? :
多重选择 switch
根据整型表达式的值进行判断
switch(表达式)
{
case 选择值1:语句1;
default:语句;
}
选择值只能是字符或者常量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a=100,b=7;
char oper='/';
switch(oper)
{
case '+':
  System.out.println(a+"+"+b+"="+(a+b));
  break;
case '-':
  System.out.println(a+"-"+b+"="+(a-b));
  break;
case '*':
  System.out.println(a+"*"+b+"="+(a*b));
  break;
case '/':
  System.out.println(a+"/"+b+"="+(float)(a/b));
  break;
default:
  System.out.println("不符合标准的数据");
}
}
程序中(float)a/b与(float)(a/b)是不一样的
(float)a/b结果是14.285714
(float)(a/b)结果是14.0
循环结构
真 true 假 false     default
while循环
do while 循环
fou循环
九九乘除法: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a,b;
for(a=1;a<=9;a++)
{
  b=1;
  do
  {

   System.out.print(a+"*"+b+"="+(a*b)+"\t");
   b++;
  }
  while(b<=9)
  System.out.print("\n");
}
}
println与print区别应该是带ln的输出后自动换行
循环的跳转
break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a;
for(a=1;a<=10;a++)
{
  if(a%3==0)
  break;
  System.out.println("a="+a);
}
System.out.ptintln("循环中断a="+a);
}
continue语句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a;
for(a=1;a<=10;a++)
{
  if(a%3==0)
  continue;
  System.out.println("a="+a);
}
System.out.ptintln("循环中断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