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入门新建工程,新建原理图,原理图导成PCB图教程

楼主(2016-01-14):
第一集 软件安装,新建工程
文件-保存工作区,意思是保存软件侧边窗口的布局,保存软件的使用习惯
添加新的工程:侧边栏Project-添加新的工程-PCB工程
       在工程名称上右键-保存工程
添加新的文件:在工程名称上右键-给工程添加新的-Schematic/PCB/Schematic Library/PCB Library
添加文本:    在工程名称上右键-给工程添加新的-Text 文本

第二集 新建原理图,添加原理图库元件
文件-新建-原理图
官方原库:在右上角导航栏点击“库”-常用的为Miscellaneous Devices.lntLib(主要包含元器件)和Miscellaneous Connectors.lntLib         (主要包含插件)
   可以在搜索栏中输入原件名称的一部分,结果会显示出包含这个字母的原件
元器件间的连线:放置-线,快捷键(英文键盘下)PW
如何制作元器件的原理图库:文件-新建-库-原理图库
ctrl+滚轮中键     放大/缩小
在左侧边拦SCH library中,双击元件的名字可以打开其属性菜单,Symbol Reference框中是其下脚标名字;Default Designator中是其上脚标名字
“放置”中有对应的画线命令等
  “引脚”用来放置元件连接处,放置“引脚”时,鼠标所在的引脚一端必须朝外
  放置前按“空格”键可旋转90度,放置前按“Tab”键可进入属性窗口
  pin特性对话框中“显示名称”用来显示元件内部名称,“标识”显示外部引脚名称,此对话框中可以改变线的长度
  制作好后在SCH library中点击“放置”即可放置在原理图中
如何新建形状特殊的元件:
在原理图库中点击工具-新器件
使用放置线来画元件形状,填充时用“多边形”来照着轮廓画
放置“引脚”
按“G”可以改变栅格间距

第三集 制作原理图
电阻 res;三极管 pnp/npn;发光二极管 led;电池 battery
元件在为放置之前,按tab键进入元件属性设置菜单
放置元件时空格键可旋转
当库中没有元器件时,可以使用类似的元器件代替并标明
加载元器件后,要先布局
连接后要检查原理图的正确性
图纸信息标注:依靠放置“文本字符串”来标注
最好在原理图的空白位置写一些原理图的注释信息
总结制图流程:
1.新建工程和原理图
2.加载元件并生成序号
3.以对齐为原则布局
4.连接线并适当微调
5.检查电路图正确性
6.加入图纸信息和注释

第四集 原理图导成PCB图
检查原理图元件的pcb封装形式:工具-封装管理器
右键“Projects”新建pcb
在原理图中点击“设计”-update pcb document 名称-生效更改-执行更改-显示错误
进行缩放,在pcb工作区的右下角会看到生成的图,删掉红色的room
元器件进行布局,以走线短和整齐为主
确定板子大小:在pcb图中,点击“设计”-板子形状-重新定义板子形状
点“G”对栅格设置对其,PCB制图中按G键可设置栅格对齐
查看3D效果:查看-切换到3D显示
三维查看效果中 右键平面移动板子
               shift+右键       翻转板子
如何改变元件pcb封装
原理图中,工具-封装管理器-选中需要更改的元件-编辑-PCB Library框选any-点击浏览Browse-选择合适的-确定,最后“采纳变化(创建ECO)”
常用贴片封装为0003和0805两种,本软件中是2012即0805

网友A:
怎么升的工地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