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看门狗最通俗的介绍

楼主(2016-01-14):
看门狗WatchDog 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他能够有效的防止系统进入死循环或者程序跑飞。
工作原理:在系统运行以后也就启动了看门狗的计数器,看门狗就开始自动计数,如果到了一定的时间还不去清看门狗,那么看门狗计数器就会溢出从而引起看门狗中断,造成系统复位。

看门狗是类似与硬件保护卡之类.保护硬盘数据的.

是单片机一个复位芯片,在单片机遇到异常情况之下自动复位!~~

看门狗电路是用来看着你的CPU的,作用是不让你的程序丢失。

看门狗实际上是一个计数器,一般给看门狗一个大数,程序开始运行后看门狗开始倒计数。如果程序运行正常,过一段时间CPU应发出指令让看门狗复位,重新开始倒计数。如果看门狗减到0就认为程序没有正常工作,强制整个系统复位。

一般是为了程序进入死循环或死机!有的单片机不需外加看门狗电路(PIC)。

看门狗定时器对微控制器提供了独立的保护系统.当系统出现故障时,在可选的超时周期之后,看门狗将以RESET信号作出响应.x25045就可选超时周期为1.4,600毫秒,200毫秒三种.当你的程序死机时,x25045就会使单片机复位.

硬件看门狗WatchDog

是一个自我保护装置.他时刻监视系统的运行.一旦系统运行不正常.看门狗会复位系统.实际上看门狗是一个计时器.你要让这个计时器置零前给她一个信号.让他重新计时.这样起到一个监视系统运行的作用.

一般很多MCU带有这个电路。但是你可以不使用它。这样在上电的时候禁止他。如果你要使用watchdog,那么你的系统就必须每隔一段时间给这个电路一个信号。

如果你说的是软件看门狗,那么它的意思是:你可以创建一个看门狗,创建后开始计时,如果中间不被取消什么的,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时间通常都可以有你自己指定--它就会触发,而且你可以指定看门狗触发时执行一个你自己提供的看门狗函数。

那么它的使用就可以是这样的:为了确认程序会不会走到某个地方,你可以先创建一个看门狗,然后在要确认的地方调用一个取消看门狗计时的函数,如果程序确实走到了那个地方,看门狗被取消,那么看门狗函数就不会被执行;如果看门狗函数被执行了,说明程序没有走到该处,表明出现了什么错误。这就是看门狗的使用。

motorola

mpc860这个芯片有个软件看门狗,当定时到时,芯片会复位。我看到别人的代码如下:

void

test(void)

{

启动看门狗

while(true)

{

...

}

}

照程序看来,如果看门狗不能停止的话,那肯定得重启了,但在这个程序中,它又如何的停止呢?看门狗用来在一定时间之后重启CPU,正常情况下不要它重启CPU,所以定期要“喂狗”,其实就是通知看门狗重新开始计时。这样一来,如果一切正常,看门狗每次在重启之前被触发重新计时,所以就永远不会重启。如果程序由于干扰等原因“跑飞”,不知道执行到什么地方去了,看门狗就没人喂了,时间一长,它就自动重启,程序恢复正常。

看门狗这东西是加强可靠性用的。

看门狗是不随主芯片时钟的停止而停止的,它是一个独立的计时单元,假如你在程序中使用并设置了看门狗寄存器,在系统加电后它就会启动,若在指定周期内没有重置看门狗寄存器(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喂狗),系统将会重新启动。

这种设计为系统提供了极高的可靠性,即使系统死锁,也可以及时的自动恢复系统。

现在地绝大多数mcu都有这个

看门狗的主要操作一般有三种:启动,触发和停用.启动是指设置初始参数并调用中断以使看门狗开始工作;触发是指在看门狗的记数器的数值减为零以前对其恢复初始值;停用是指调用中断停止使用看门狗.在程序中应选择适当的地方对其进行触发选择时有许多讲究,程序比较大时会比较难确定,但使用它确实有很多优点不能说不容易用所以就不用

几乎所有的嵌入式操作系统都有看门狗任务,它的主要功能是防止系统死掉或者陷入死循环。也就是每个一定的时间就会执行看门狗任务,以reset系统.

喂狗的方式举个例子:在os任务调度的时候顺便触发一下看门狗,这样一旦任务长时间停止调度系统就会复位,这个功能实现起来很简单,并不需要应用程序多操什么心。

照一般的看门狗定时的使用方法一般为:

1。设置看门狗控制器;//初始化狗的唤醒时间,使能看门狗

2。睡眠;

//等待,或作其它的事

3。唤醒后检测中断位是否是由狗中断导致的唤醒

4。延时完成,继续其它程序

看门狗在启动的时候一般都会设置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按照一定的频率递减,减到零就复位,所以得定时将一个计时器更新到最大,防止减小到零。超时时间初始化时一般都是固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