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焊接方法-多图详解

楼主(2016-01-14):
确实是很有用的技能。

也是非常容易的!
是真的!

这是一个电烙铁。

它的尖端有足够的热量去熔化
金属的焊接材料。
它的温度大概有200度C!

这是焊料。

一般是用锡或铅这两种金属做的。

我们用电烙铁来熔化焊接材料和做电路的接合。

当焊料加热其温度升高后,其中的松香立刻就熔化了

最好的电子焊料是由松香为心,60%的锡和40%的铅构成的

铅是有毒的。当你焊接时你的皮肤会接触到铅,所以焊接之后务必要洗手!

电子电路是由电子元件连接在一起构成的。

印刷电路板让焊接变得简单是因为它带有每个元件的焊盘

所有的元件都有露出线端

大部分的焊盘中间都会有个洞 - 电路连接就是由这里穿入导线并焊接的!

如果你将所有元件的导线正确的放到属于每个元件的焊盘中,并且都放对了方向,并且成功的焊接

让我们一起来做第一次的焊接吧!

我们就从一个电阻开始学习焊接。

对于大部分印刷电路板来说,所有的元件都要安放到有印刷的那面(我们称之为板子的上端),然后我们要焊接所有板子的底部上的焊盘。

需要将印刷电路板反过来才能焊接两个焊盘。

如我之前所说,电烙铁加热後足以熔化金属。这意味着烙铁头过热後会快速氧化,也就是说它暴露在空气中会氧化变脏!氧化物是隔热的,因此为了让热量能很好的传导,使我们能做好的焊接工作,在每次焊接前我们都需要先将烙铁头上的氧化物清除掉。

记得在每次焊接前都像这样清理一下烙铁头 -它氧化得很快!只有当烙铁头如磨过般银闪闪的,你才能做很好的焊接。

用你惯用的手握住电烙铁,就像拿只铅笔一样。

用干净的烙铁头同时去接触焊盘和你想焊接元件的导线。在那里放1秒,让一切都顺利的升温。

接着在烙铁头下加 1mm -3mm的焊料。

不碰到电烙头的焊料是不会熔化的,一旦它碰到了电烙头,也就是它熔化的时候,然后你就可以加入 1mm - 3mm需要的焊料。

保持电烙头在焊盘和导线上的时间多加1秒钟

注意焊料会快速的冷却,快速的硬化起来。这大概只需1秒钟。然后你就可以进行下一处的焊接了。

当我们不用电烙铁时,请将它放回架子上。

让我们来看看做好成功的焊接有什么要点

没有加上足够的焊料

太多的焊料

两个焊点连接在一起了

焊料多点儿少点儿都可以。

我比较喜欢在板子上加一个焊接一个。我发现在没有很多导线妨碍电烙铁时焊接变得更容易。

在焊接完所有元件的导线之后,就是剪掉多余导线的时候了。

我们用一个小的钢丝钳来剪导线。

每次剪导线时都务必用一只手握住要剪的导线,然后用另一只手剪断导线。

如果多余的导线太短而不能被握住(但又长到足以引起电路板短路),这种情况下先用你的手指扶住导线,然后再用钢丝钳剪断多余得导线。这样会阻止多余的导线不慎击到任何人(或者使你的项目短路)

有些导线已经很短,比如IC插座,就不需要修剪-它的导线太短了不能够弯曲而导致短路。

尽管焊接很容易,但是去掉焊接却需要大量的练习。因此如果你失误了,你就获得了一些练习的机会。

当你做了很多次的焊接,你就会总结出很多使焊接更容易的技巧和窍门。

你可以用大概30元人民币在中国买到一把适宜的电烙铁

你可以买一个合适的电焊台

接着你需要一个适合的钢丝钳

享受焊接的乐趣吧!

网友A(2016-05-23):
画工不错,呵呵。不过如果找单位的焊工,跟着学一阵,收获更大的,这个是需要练手的技术活

网友B(2020-07-16):
焊多了诀窍就找到了。感谢提供教材

网友C:
这个理论很好,安全是最重要的也解释的很浅显通俗。棒棒的入门教程

网友D:
很棒!  感谢分享, 图很有趣!

网友E(2020-08-17):
不安全。这也是我老用电路拼图的原因。

网友F:
还是熟能生巧啊

网友G(2020-12-12):
楼主讲解得够详细,图文并茂,值得初学者学习,点赞!

网友H(2021-03-07):
我朋友拿我的焊锡丝剔牙

网友I:
我天天戴着护目镜,因为眼镜就是我的护目镜

网友I:
顺便我再说一句:作者辛苦了。

网友J(2021-07-13):
非常好的教程,再次学习了

网友K:
感谢提供教材

网友L:
使用可调温内热烙铁,并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PCB,否则极易出现氧化虚焊、焊盘脱落等问题。
引脚间距小于2.54mm焊接难度较大,需使用特尖烙铁头,注意锡丝直径。

网友M(2021-09-03):
太详细了!都是干货!

网友N:
教材实用。感谢。

网友O(2021-10-04):
图画的很好,理论实践都行!

网友P(2021-12-22):
最好的有铅焊料不是6337么,怎么是6040?难道好的6040相当于我们买到的的6337?

网友Q(2022-03-11):
科普文章

网友R(2022-04-27):
非常好的普及培训材料,赞一个!

网友S(2022-10-07):
画的很可爱哈哈

网友T(2024-01-06):
简单易懂,是初学者的经典。

网友U(2025-05-15):
从来没用烙铁焊接公司的板子。但是我很喜欢焊接。收到。

网友V:
我的焊接技巧都是自己动手实践出来的,以前没有那么多资料看一看,周边也没有人教,只能一边摸索一边总结,总体来说其实也没那么难(CPU飞线那种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