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降压芯片的引脚图和作用简介

楼主(2016-01-14):
   我们知道,stc89c51系列的单片机需要5v供电,它的输出电压也为5v,那么当我们的电源高于5v或者有模块需要3.3v供电(如nrf24l01无线模块)该怎么办呢?那就可以用这款降压芯片ams1117。他的作用可大了.

   ams1117有两种型号——ams117-3.3和ams-5.5。从型号就可以看出来,前者是降压到3.3v,后者是降压到5v。

   AMS1117系列稳压器有可调版与多种固定电压版,设计用于提供1A输出电流且工作压差可低至1V。在最大输出电流时,AMS1117器件的压差保证最大不超过1.3V,并随负载电流的减小而逐渐降低。
AMS1117的引脚图
下面介绍一下三个引脚的作用:
带字的一面朝上,下面三个引脚从左到右依次是:输入,接地,输出

绝对最大额定值:工作结温范围:-40~125°C
输入电压:15V
焊接温度(25秒):265°C
存储温度:- 65~150°C

电气特性:输出电压:3.267~3.333V(0<= IOUT<=1A , 4.75V<=VIN<=12V)线路调整(最大):10mV(4.75V<=VIN<=12V)负载调节(最大):15mV(VIN=5V,0<= IOUT<=1A)电压差(最大):1.3V电流限制:900~1500mA静态电流(最大):10mA纹波抑制(最小):60dB

网友A(2017-07-27):
AMS117-3.3管脚是
1- GND
2- OUT 3.3V
3-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