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导航—寻迹传感器模块的原理和使用方法

楼主:
制作小车,一种思路是使用遥控来控制,另一种思路是使用各种传感器让小车自己导航,今天我们介绍一下这款红外传感器。

TCRT5000 传感器的红外发射二极管不断发射红外线,当发射出的红外线没有被反射回来或被反射回来但强度不够大时,红外接收管一直处于关断状态,此时模块的输出端为高电平,指示二极管一直处于熄灭状态;被检测物体出现在检测范围内时,红外线被反射回来且强度足够大,红外接收管饱和,此时模块的输出端为低电平,指示二极管被点亮。于是,在有黑色轨迹的白色跑道上,装有寻迹传感器模块小车就能自己按照轨迹来向前走,这样的小车就叫循迹小车。

接线方式:
1、VCC:接电源正极(3-5V)
2、GND:接电源负极
3、DO:TTL 开关信号输出
4、AO:模拟信号输出

网友A(2018-04-14):
LM393上每根线都连的哪个脚呢?

网友B(2019-03-27):
引用 网友A:
LM393上每根线都连的哪个脚呢?

VCC  GND分别接正负极,AO   DO是开关 和信号输出

网友C:
我学习学习楼主辛苦啦啦啦啦啦

网友D(2019-08-02):
循迹模块的灵敏度调整,调高调低有什么不同?调到最高不是最好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循迹模块的灵敏度调整,调高调低有什么不同?调到最高不是最好么?

灵敏度的调整是根据模块离地面的高度而调整的,不是越高越好

网友F(2019-09-04):
引用 网友E:
灵敏度的调整是根据模块离地面的高度而调整的,不是越高越好

请问怎么调节灵敏度

网友G(2020-05-26):
没有正面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