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模块类型 工作原理 参数 测距程序等

楼主(2016-01-14):
超声波测距模块有好多种类型,目前比较常用的有URM37超声波传感器默认是232接口,可以调为TTL接口,URM05大功率超声波传感器测试距离能到10米,算是目前来说测试距离比较远的一款了,另外还有比较常用的国外的几款SRF系列的超声波模块,目前的超声波模块精度能到1cm。

下面我们介绍一款HC-SR04模块:

1、此模块性能稳定,测度距离精确,模块高精度,盲区小。产品应用领域:    机器人避障   物体测距  液位检测  公共安防 停车场检测 。
2、 主要技术参数:
1:使用电压:DC---5V

2:静态电流:小于2mA
3:电平输出:高5V
4:电平输出:底0V
5:感应角度:不大于15度
6:探测距离:2cm-450cm
7:高精度 可达0.2cm
实物图
接线方式:VCC、trig(控制端)、  echo(接收端)、 GND

基本工作原理: (1)采用IO口TRIG触发测距,给至少10us的高电平信号; (2)模块自动发送8个40khz的方波,自动检测是否有信号返回; (3)有信号返回,通过IO口ECHO输出一个高电平,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测试距离=(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    本模块使用方法简单,一个控制口发一个10US以上的高电平,就可以在接收口等待高电平输出.一有输出就可以开定时器计时,当此口变为低电平时就可以读定时器的值,此时就为此次测距的时间,方可算出距离.如此不断的周期测,即可以达到你移动测量的值

5、 操作:初始化时将trig和echo端口都置低,首先向给trig    发送至少10 us的高电平脉冲(模块自动向外发送8个40K的方波),然后等待,捕捉 echo 端输出上升沿,捕捉到上升沿的同时,打开定时器开始计时,再次等待捕捉echo的下降沿,当捕捉到下降沿,读出计时器的时间,这就是超声波在空气中运行的时间,按照   测试距离=(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   就可以算出超声波到障碍物的距离。

6、 下面是飞思卡尔XS128单片机测距的程序:

{
PT1AD0_PT1AD00 = 1;//给超声波模块输入高脉冲

PITINTE_PINTE1=1;  //打开PIT1定时器
while(!(counter0>=4)); //等待20us
PITINTE_PINTE1=0;counter0 = 0;//关闭定时器,计数清零
PT1AD0_PT1AD00 = 0; //trig管脚拉低

PORTB_PB0 = 0;      //指示灯0
while(!(PT1AD0_PT1AD01 == 1)); //等待echo输出上升沿

PORTB_PB1 = 0;  //指示灯1
PITINTE_PINTE0=1;   //打开PIT0定时器
while(!(PT1AD0_PT1AD01 == 0));  //等待下降沿
distance = counter*17/20;  //计算距离,单位CM

PITINTE_PINTE0=0;    //关闭定时器
PORTB_PB2 = 0;       //指示灯2

PITINTE_PINTE0=1;    //打开定时器定时500ms,数码管显示
while(!(counter>=10000))
{
    Showing(distance);   //显示距离,精确1cm
}
  PITINTE_PINTE0=0;counter=0;  //关闭定时器,清零

}

网友A(2018-07-26):
distance = counter*17/20这个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