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进制转10进制 在12864液晶上显示 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6-01-14):
低字节  0xC1:  12*16+1=193
高字节 0x04:    0*16+4=4
(4*256+193)/10=121.7
我有一个程序函数可以把0xc1和0x04转换成10进制显示在12864液晶上显示。做不到(4*256+193)/10=121.7这一步。我把0x04c1用计算器直接得到1217.
                   Int_To_Str((ch5),time1);//ch5换成0x04c1能显示1217,如果ch5=0x04c1,就不行了。
                   Lcd_SetPos(0, 0);
                       i = 0;
                        while(time[ i] != '\0')
                        {
                                ch7 = time[ i++];

                                Lcd_WriteDat(ch7);              //
                        }
求高手

网友A:
你的程序,这些貌似不能解决问题吧?

楼主:
void Int_To_Str(int x,char *Str)
{
        int t;
        char *Ptr,Buf[5];
        int i = 0;
        Ptr = Str;
        if(x < 10)                //
        {
                *Ptr ++ = '0';
                *Ptr ++ = x+0x30;
        }
        else
        {
                while(x > 0)
                {
                        t = x % 10;
                        x = x / 10;
                        Buf[i++] = t+0x30;        //
                }
                i -- ;
                for(;i >= 0;i --)                 //
                {
                        *(Ptr++) = Buf[i];
                }
        }
        *Ptr = '\0';
}
这个是转换函数

网友B:
是不是超过长度了?

网友C:
数组算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超过长度了?

在函数直接输入0x04c1可以在12864上显示1217,用ch1=0x04c1,把ch1放在函数里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