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仿真实验,亲测可用

楼主:
1 2控制正反转,加减控制转速。亲测可用

完整代码和仿真文件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20399-1.html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include"absacc.h"
#define  PORTA  XBYTE[0x8500]
#define  PORTB  XBYTE[0x8502]
#define  PORTC  XBYTE[0x8504]
#define  PORTC0 XBYTE[0x8506]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Right_RUN  1
#define Left_RUN  0
unsigned long RunSpeed=76;
unsigned  char  RUNState=1;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P17=P1^7;
bit   flag=0;
unsigned char xx[]="speed(n/min):";
unsigned char SD[]="76";
char  state[2][14]={"direction:cw","direction:ccw"};
unsigned char  FLG,INMA=0;
unsigned  char  t,s=0x01;
unsigned  int   a;
main()
{
  void  OPJIAN();
  unsigned char JIAN();
  unsigned char JIANZHI();
   void  speed();
void  SHOW_LCD();
void  show_state();
void  write1();
void  writ2(unsigned char i);
void  delay();
void time();
void  busy();
unsigned  char  i;
  i=0x90;
  PORTC0=i;
  i=0x01;
  TMOD=i;
  t=0x10;
  a=0x0f;
  TH0=0x10;
  TL0=0x0f;
  FLG=INMA;
  SHOW_LCD();
  show_state();
  EA=1;
  ET0=1;
  TR0=1;
while(1)
{
i=JIAN();
     if(i!=0)
{
   time();
   time();
  }
i=JIAN();
if(i!=0)
{
INMA=JIANZHI();
   OPJIAN();
  time();
}
  if(FLG!=INMA||flag==1)
   {  FLG=INMA;
  SHOW_LCD();
      show_state();
  flag=0;
  }
  }
  }
void SHOW_LCD()/*lcd设置程序*/
{
  P1=0x38;
  write1();
  delay();
  P1=0x38;
  write1();
  delay();
  P1=0x38;
  write1();
  delay();
  P1=0x01;
  write1();
delay();
  P1=0x0f;
  write1();
delay();
  P1=0x06;
  write1();
  delay();
  P1=0x0c;
  write1();

}
void  show_state()/*状态显示程序*/
  {
   unsigned char i=0;
   P1=0x80;
write1();
while(xx[i]!='\0')
   {
     writ2(xx[i]);
   i++;
   delay();
   }
   i=0;
  while(SD[i]!='\0')
    {
   writ2(SD[i]);
   delay();
   i++;

   }
   P1=0xc0;
  write1();
  i=0;
  if(RUNState==Right_RUN)
  while(state[0][i]!='\0')
    {
    writ2(state[0][i]);
    i++;
   }
else
   if(RUNState==Left_RUN)
    while(state[1][i]!='\0')
     {
     writ2(state[1][i]);
      i++;
    }
   }
void  write1()/*lcd写控制字*/
{
   RS=0;
RW=0;
E=0;
busy();
E=1;
  }
void  writ2( unsigned char i)/*lcd写数据*/
{ P1=i;
   RS=1;
RW=0;
E=0;
   busy();
E=1;
}

void delay()/*延时程序*/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0;i++)
    {
    i=i;
  }

}
void time()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0;i++)
{
for(j=0;j<30;j++)
{
   j=j;
  }
  }
}
void busy()         //判断LCD是否忙
{
  do
  {
  P1=0xff;
   RS=0;
     RW=1;
     E=0;
   nop;
   E=1;
   }while(P17==1);

}
unsigned char JIAN()/*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unsigned char  i,j;
     i=0xff;
     PORTA=i;
     time();
     i=0x00;
     PORTB=i;
     j=PORTA;
     j=~j;
     j=j&(0x0f);
     return  j;
}
unsigned char JIANZHI()/*读键值程序*/
{
   unsigned i,j,d,k,m=1;
  i=0xfe;
  k=0x01;
  do
  {
  PORTB=i;
  j=PORTA;
  m=j&(0x01);
    if(m==0)
    d=k/2;
  else
     {
  m=j&(0x02);
      if(m==0)
     d=k/2+4;
    else
      {
     m=j&(0x04);
      if(m==0)
      d=k/2+8;
       else
      {
       m=j&(0x08);
                  if(m==0)
      d=k/2+12;
      }
         }
       }
k=k+2;
i=i<<1;
i=i|(0x01);
}while(m!=0);
return  d;
}
void OPJIAN() /* 键值处理程序*/
{
   switch(INMA)
{
   case 0x08:  {RUNState=Right_RUN;s=0xf7;}break;
   case 0x09:  {RUNState=Left_RUN;s=0x01;}break;
   case 0x0b:  {
            flag=1;
      t=t-2;
      RunSpeed=5000000/(65536-t*256-a);
      speed();}break;
   case 0x0f:  {flag=1;
                t=t+2;
                 RunSpeed=5000000/(65536-t*256-a);
                 speed();}
}
}
void speed()/*速度处理程序*/
{
  unsigned  char  i=0;
  SD[0]=RunSpeed/100+48;
  SD[1]=RunSpeed%100/10+48;
  SD[2]=RunSpeed%10+48;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TR0=0;
   PORTC=s;
if(RUNState==0)
{
s=(s<<1);
if(s==0x10)
   s=0x01;
}
   else
{
  s=s>>1;
if(s==0x0f)
s=0xf7;
  }
   TH0=t;
  TL0=a;
  TR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