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个16乘16LED点阵资料设计 程序 电路图 PCB 毕业设计论文下载

楼主:
51单片机做的4个16乘16LED点阵资料设计非常完整包含  51单片机源程序 电路图 PCB文件还有毕业设计论文下载
下载链接:

部分源码预览:
/*64*16点阵屏的显示点阵屏的显示*/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OUT P2           //指定P2口做为输出
sfr ISP_CONTR = 0xe7;
sbit DATA=DATAOUT^0;        //列数据输出位
sbit SCLH=DATAOUT^1;        //列扫描时钟位
sbit SCLT=DATAOUT^2;        //列数据锁存位
sbit AB=DATAOUT^4;                //行数据输出位
sbit SCK=DATAOUT^5;                //行扫描时钟位
sbit key1 = P3^2;                //键盘位定义
sbit key2 = P0^1;
sbit key3 = P0^2;
sbit key4 = P3^3;
unsigned int idata numyear;
unsigned char idata numt0,num,numf,nums,numday,nummonth;   //全局变量定义numt0 为定时器0计数,num 为时间秒计数,numf 分钟计数,nums 小时计数
unsigned char idata lhj[128];      //128字节RAM做为64*16点阵屏显示缓存
void display();                   //做为点阵扫描函数,将显示缓存的数据输出到点阵屏
void display2();
void displayS(unsigned int timer);//指定时间扫描显示
void displayS2(unsigned int );
void displaymove(unsigned char *lp,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timer);        //显示汉字内容的移动效果,LP指向要显示第一个字的首地址,C表示显示字的个数,

void displaymove2(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                                                                                                    //timer是移动的速度
void displaymovetb(unsigned char din,unsigned char *lp,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timer);
void displaymovetb2(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void displayshijian();                         //时间显示函数                                                                                                    //上下移动内容,din:1为向下,0为向上,
void displayshijian2();                                                                                                    //lp指向要移入的内容表示有几个汉字要移,timer为移动速度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延时子函数

/******************  字模  *************************/
code unsigned char         WU[32]={
          0x11,0x00,0x11,0x00,0x51,0x00,0x51,0x04,
      0x7B,0xFE,0x54,0xA4,0x90,0xA4,0x1C,0xA4,
      0x31,0x24,0xD1,0x44,0x12,0x44,0x12,0x44,
      0x14,0x84,0x10,0x84,0x11,0x28,0x10,0x10};//物
code unsigned char DIAN[32]={
          0x02,0x00,0x02,0x00,0x02,0x10,0x7F,0xF8,
      0x42,0x10,0x42,0x10,0x7F,0xF0,0x42,0x10,
      0x42,0x10,0x7F,0xF0,0x42,0x10,0x02,0x00,
      0x02,0x04,0x02,0x04,0x01,0xFC,0x00,0x00};//电
code unsigned char XUE[32]={
          0x22,0x08,0x11,0x08,0x11,0x10,0x00,0x20,
      0x7F,0xFE,0x40,0x02,0x80,0x04,0x1F,0xE0,
      0x00,0x40,0x01,0x84,0xFF,0xFE,0x01,0x00,
      0x01,0x00,0x01,0x00,0x05,0x00,0x02,0x00}; //学
code unsigned char YUAN[32]={
          0x00,0x80,0x78,0x40,0x4F,0xFE,0x54,0x02,
      0x58,0x14,0x63,0xF8,0x50,0x00,0x48,0x08,
      0x4F,0xFC,0x48,0xA0,0x68,0xA0,0x50,0xA0,
      0x41,0x22,0x41,0x22,0x42,0x1E,0x4C,0x00};         //院

code unsigned char LING[32]={
          0x1F,0xF0,0x01,0x00,0x7F,0xFE,0x41,0x02,
      0x9D,0x74,0x01,0x00,0x1D,0x70,0x02,0x80,
      0x0C,0x60,0x32,0x18,0xC1,0x06,0x0F,0xE0,
      0x00,0x40,0x02,0x80,0x01,0x00,0x00,0x80};         //零

code unsigned char JIU[32]={
          0x04,0x00,0x04,0x00,0x04,0x00,0x04,0x20,
      0xFF,0xF0,0x04,0x20,0x04,0x20,0x04,0x20,
      0x04,0x20,0x04,0x20,0x08,0x20,0x08,0x20,
      0x10,0x22,0x10,0x22,0x20,0x1E,0xC0,0x00};          //九
code unsigned char DIAN1[32]={
          0x02,0x00,0x02,0x00,0x02,0x10,0x7F,0xF8,
      0x42,0x10,0x42,0x10,0x7F,0xF0,0x42,0x10,
      0x42,0x10,0x7F,0xF0,0x42,0x10,0x02,0x00,
      0x02,0x04,0x02,0x04,0x01,0xFC,0x00,0x00};          //电

code unsigned char ZI[32]={
          0x00,0x00,0x3F,0xF0,0x00,0x10,0x00,0x20,
      0x00,0x40,0x01,0x80,0x01,0x04,0xFF,0xFE,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
      0x01,0x00,0x01,0x00,0x05,0x00,0x02,0x00};          //子
code unsigned char XIN[32]={
          0x10,0x08,0x0A,0x1C,0x7F,0x60,0x00,0x40,
      0x22,0x40,0x14,0x44,0xFF,0xFE,0x0A,0x48,
      0x7F,0x48,0x08,0x48,0x0A,0x48,0x29,0x88,
      0x48,0x88,0x89,0x08,0x28,0x08,0x10,0x08};          //新
code unsigned char NIAN[32]={
      0x08,0x00,0x08,0x08,0x1F,0xFC,0x11,0x00,
      0x21,0x00,0x41,0x10,0x1F,0xF8,0x11,0x00,
      0x11,0x00,0x11,0x04,0xFF,0xFE,0x01,0x00,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           //年
code unsigned char KUAI[32]={
          0x10,0x80,0x10,0x80,0x10,0x80,0x10,0x88,
      0x5B,0xFC,0x54,0x88,0x50,0x88,0x90,0x88,
      0x10,0x88,0x1F,0xFE,0x10,0x80,0x11,0x40,
      0x11,0x20,0x12,0x10,0x14,0x0E,0x18,0x04};          //快
code unsigned char LE[32]={
          0x00,0x20,0x00,0xF0,0x1F,0x00,0x10,0x00,
      0x11,0x00,0x11,0x00,0x21,0x04,0x7F,0xFE,
      0x01,0x00,0x01,0x00,0x09,0x20,0x09,0x10,
      0x11,0x08,0x21,0x0C,0x45,0x04,0x02,0x00};          //乐
code unsigned char BEI[32] ={
          0x04,0x80,0x04,0x80,0x04,0x88,0x04,0x98,
      0x04,0xA0,0x7C,0xC0,0x04,0x80,0x04,0x80,
      0x04,0x80,0x04,0x80,0x04,0x80,0x04,0x80,
      0x1C,0x82,0xE4,0x82,0x44,0x7E,0x00,0x00};           //北
code unsigned char JING[32] = {
          0x02,0x00,0x01,0x00,0x01,0x04,0xFF,0xFE,
      0x00,0x10,0x1F,0xF8,0x10,0x10,0x10,0x10,
      0x10,0x10,0x1F,0xF0,0x01,0x00,0x09,0x40,
      0x09,0x30,0x11,0x18,0x25,0x08,0x02,0x00};           //京
code unsigned char SHI[32] = {
          0x00,0x08,0x04,0x08,0x7E,0x08,0x44,0x08,
      0x47,0xFE,0x44,0x08,0x44,0x08,0x7C,0x88,
      0x44,0x48,0x44,0x48,0x44,0x08,0x44,0x08,
      0x7C,0x08,0x44,0x48,0x00,0x28,0x00,0x10};                //时
code unsigned char JIAN[32] = {
          0x20,0x04,0x1B,0xFE,0x08,0x04,0x40,0x24,
      0x4F,0xF4,0x48,0x24,0x48,0x24,0x48,0x24,
      0x4F,0xE4,0x48,0x24,0x48,0x24,0x48,0x24,
      0x4F,0xE4,0x48,0x24,0x40,0x14,0x40,0x08};                //间

code unsigned char XL[32]={
                0x07,0xc0,0x18,0x30,0x20,0x08,0x40,0x04,
                0x4C,0x64,0x8C,0x62,0x80,0x02,0x80,0x02,
                0x90,0x12,0x98,0x32,0x4C,0x64,0x47,0xC4,
                0x20,0x08,0x18,0x30,0x07,0xC0,0x00,0x00};  //笑脸
code unsigned char ANZHUO[32]={
                0x08,0x20,0x03,0x80,0x07,0xc0,0x0d,0x60,
                0x0f,0xe0,0x00,0x00,0x6f,0xec,0x6f,0xec,
                0x6f,0xec,0x6f,0xec,0x6f,0xec,0x0f,0xe0,
                0x06,0xc0,0x06,0xc0,0x06,0xc0,0x00,0x00};    //安卓
code unsigned char HOU[32]={
          0x02,0x00,0x02,0x00,0x02,0x08,0x03,0xFC,
      0x02,0x00,0x02,0x10,0x3F,0xF8,0x20,0x10,
      0x20,0x10,0x20,0x10,0x3F,0xF0,0x00,0x00,
      0x29,0x10,0x24,0xC8,0x44,0x44,0x80,0x04};          //“点”
code unsigned char MIN[32]={
          0x00,0x80,0x04,0x80,0x04,0x40,0x08,0x40,
      0x08,0x20,0x10,0x10,0x20,0x08,0x4F,0xEE,
      0x84,0x24,0x04,0x20,0x04,0x20,0x04,0x20,
      0x04,0x20,0x08,0x20,0x11,0x40,0x20,0x80};          //“分”
code unsigned char NIAN2[32]={
      0x08,0x00,0x08,0x08,0x1F,0xFC,0x11,0x00,
      0x21,0x00,0x41,0x10,0x1F,0xF8,0x11,0x00,
      0x11,0x00,0x11,0x04,0xFF,0xFE,0x01,0x00,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
                                                        };             //年
code unsigned char YUE[32]={
          0x00,0x10,0x0F,0xF8,0x08,0x10,0x08,0x10,
      0x08,0x10,0x0F,0xF0,0x08,0x10,0x08,0x10,
      0x08,0x10,0x0F,0xF0,0x08,0x10,0x08,0x10,
      0x10,0x10,0x10,0x10,0x20,0x50,0x40,0x20,
                                                        };                  //月
code unsigned char RI2[32]={
          0x00,0x10,0x1F,0xF8,0x10,0x10,0x10,0x10,
      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F,0xF0,
      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
      0x10,0x10,0x1F,0xF0,0x10,0x10,0x00,0x00
                                                        };                   //日
//时数据
code unsigned char c[3][16]={
///*--  文字:  0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18,0x24,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24,0x18,0x00,0x00,},
{///*--  文字:  1  --*/
0x00,0x00,0x00,0x10,0x7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7C,0x00,0x00,},
{///*--  文字:  2  --*/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42,0x04,0x04,0x08,0x10,0x20,0x42,0x7E,0x00,0x00,}
};

code unsigned char d[10][16]={
{///*--  文字:  0  --*/
0x00,0x00,0x00,0x18,0x24,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24,0x18,0x00,0x00,
},
{///*--  文字:  1  --*/
0x00,0x00,0x00,0x10,0x7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7C,0x00,0x00,
},
{///*--  文字:  2  --*/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42,0x04,0x04,0x08,0x10,0x20,0x42,0x7E,0x00,0x00,
},
{///*--  文字:  3  --*/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04,0x18,0x04,0x02,0x02,0x42,0x44,0x38,0x00,0x00,
},
{///*--  文字:  4  --*/
0x00,0x00,0x00,0x04,0x0C,0x14,0x24,0x24,0x44,0x44,0x7E,0x04,0x04,0x1E,0x00,0x00,
},
{///*--  文字:  5  --*/
0x00,0x00,0x00,0x7E,0x40,0x40,0x40,0x58,0x64,0x02,0x02,0x42,0x44,0x38,0x00,0x00,
},
{///*--  文字:  6  --*/
0x00,0x00,0x00,0x1C,0x24,0x40,0x40,0x58,0x64,0x42,0x42,0x42,0x24,0x18,0x00,0x00,
},
{///*--  文字:  7  --*/
0x00,0x00,0x00,0x7E,0x44,0x44,0x08,0x08,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00,0x00,
},
{///*--  文字:  8  --*/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42,0x24,0x18,0x24,0x42,0x42,0x42,0x3C,0x00,0x00,
},
{///*--  文字:  9  --*/
0x00,0x00,0x00,0x18,0x24,0x42,0x42,0x42,0x26,0x1A,0x02,0x02,0x24,0x38,0x00,0x00,}
};

//分数据
code unsigned char b[10][16]={
{///*--  文字:  0  --*/
0x00,0x00,0x00,0x18,0x24,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24,0x18,0x00,0x00,
},
{///*--  文字:  1  --*/
0x00,0x00,0x00,0x10,0x7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7C,0x00,0x00,
},
{///*--  文字:  2  --*/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42,0x04,0x04,0x08,0x10,0x20,0x42,0x7E,0x00,0x00,
},
{///*--  文字:  3  --*/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04,0x18,0x04,0x02,0x02,0x42,0x44,0x38,0x00,0x00,
},
{///*--  文字:  4  --*/
0x00,0x00,0x00,0x04,0x0C,0x14,0x24,0x24,0x44,0x44,0x7E,0x04,0x04,0x1E,0x00,0x00,
},
{///*--  文字:  5  --*/
0x00,0x00,0x00,0x7E,0x40,0x40,0x40,0x58,0x64,0x02,0x02,0x42,0x44,0x38,0x00,0x00,
},
{///*--  文字:  6  --*/
0x00,0x00,0x00,0x1C,0x24,0x40,0x40,0x58,0x64,0x42,0x42,0x42,0x24,0x18,0x00,0x00,
},
{///*--  文字:  7  --*/
0x00,0x00,0x00,0x7E,0x44,0x44,0x08,0x08,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00,0x00,
},
{///*--  文字:  8  --*/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42,0x24,0x18,0x24,0x42,0x42,0x42,0x3C,0x00,0x00,
},
{///*--  文字:  9  --*/
0x00,0x00,0x00,0x18,0x24,0x42,0x42,0x42,0x26,0x1A,0x02,0x02,0x24,0x38,0x00,0x00,
}
};

code unsigned char a[6][16]={
{///*--  文字:  0  --*/
0x00,0x00,0x00,0x18,0x24,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24,0x18,0x00,0x00,
},
{///*--  文字:  1  --*/
0x00,0x00,0x00,0x10,0x7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7C,0x00,0x00,
},
{///*--  文字:  2  --*/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42,0x04,0x04,0x08,0x10,0x20,0x42,0x7E,0x00,0x00,
},
{///*--  文字:  3  --*/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04,0x18,0x04,0x02,0x02,0x42,0x44,0x38,0x00,0x00,
},
{///*--  文字:  4  --*/
0x00,0x00,0x00,0x04,0x0C,0x14,0x24,0x24,0x44,0x44,0x7E,0x04,0x04,0x1E,0x00,0x00,
},
{///*--  文字:  5  --*/
0x00,0x00,0x00,0x7E,0x40,0x40,0x40,0x58,0x64,0x02,0x02,0x42,0x44,0x38,0x00,0x00,
}
};

/*code unsigned char GGJJ[4][32]={                                 //"关关雎鸠"
{0x10,0x10,0x08,0x18,0x04,0x20,0x04,0x48,
0x7F,0xFC,0x01,0x00,0x01,0x00,0x01,0x04,
0xFF,0xFE,0x01,0x00,0x02,0x80,0x02,0x80,
0x04,0x40,0x08,0x30,0x30,0x0E,0xC0,0x04,},
...
0x4D,0xF4,0x48,0x04,0x80,0x14,0x00,0x08}
};

code unsigned char ZHZZ[4][32]={                          //"在河之洲"
{0x02,0x00,0x02,0x00,0x02,0x04,0xFF,0xFE,
      0x04,0x00,0x04,0x40,0x08,0x40,0x08,0x50,
      0x13,0xF8,0x30,0x40,0x50,0x40,0x90,0x40,
      0x10,0x40,0x10,0x44,0x17,0xFE,0x10,0x00,},
...
      0x22,0x24,0x22,0x24,0x24,0x04,0x20,0x04}
};

code unsigned char YTSN[4][32]={                         //"窈窕淑女"
{0x02,0x00,0x41,0x00,0x7F,0xFE,0x48,0x22,
0x90,0x14,0x04,0x40,0x08,0x48,0x11,0xFC,
0x7E,0x48,0x04,0x48,0x08,0x48,0x14,0x48,
0x22,0x88,0x7E,0x88,0x01,0x28,0x02,0x10,
},
{0x02,0x00,0x41,0x00,0x7F,0xFE,0x48,0x22,
0x92,0x94,0x02,0x80,0x22,0x90,0x12,0x98,
0x16,0xA0,0x0A,0xC0,0x12,0xA0,0x62,0x98,
0x04,0x8A,0x04,0x82,0x18,0x7E,0x60,0x00,},
...
}
};

code unsigned char JZHQ[4][32]={                             //“君子好逑”
{0x00,0x10,0x3F,0xF8,0x04,0x10,0x04,0x14,
0xFF,0xFE,0x04,0x10,0x04,0x10,0x3F,0xF0,
0x08,0x00,0x08,0x08,0x1F,0xFC,0x18,0x08,
0x28,0x08,0x48,0x08,0x8F,0xF8,0x08,0x08,},
...
0x10,0x80,0x28,0x06,0x47,0xFC,0x00,0x00}
};                */

/*code unsigned char DH1[32]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8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code unsigned char DH2[32]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1,0x80,0x01,0x8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code unsigned char DH3[32]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1,0x80,0x03,0xC0,0xFF,0xFF,
        0x01,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code unsigned char DH4[32]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void init()                                         //初始化程序
{
        TMOD = 0x01;                               //  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 = (65536-50000)/256;        //定时50mS
        TL0 = (65536-50000)%256;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EX0 = 1;                                   //开外部中断0
        EX1 = 1;                                   //开外部中断1
        IT0 = 0;                                   //设置外部中断0的中断方式为0 低电平触发
        IT1 = 0;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num = 0;
        nums = 12;
        numf = 30;
        numyear = 2013;
        nummonth = 1;
        numday = 15;
}
void displayshijian()                 //显示时间函数
{
                unsigned char i,j,p1,k1,p2,k2;
                p1 = nums/10;
                k1 = nums%10;          //小时数据
                p2 = numf/10;
                k2 = numf%10;          //分钟数据

                for(i=0;i<128;i++)         //显示缓存清空
                {
                        lhj[i]=0;
                }

                for(i=0,j=0;i<128;)
                {
                        lhj[i]=c[p1][j];
                        lhj[i+1]=d[k1][j];

                          i=i+8;
                        j=j+1;
                }

                for(i=2,j=0;i<128;)
                {
                        lhj[i]=HOU[j];
                        lhj[i+1]=HOU[j+1];

                          i=i+8;
                        j=j+2;
                }

                for(i=4,j=0;i<128;)
                {
                        lhj[i]=a[p2][j];
                        lhj[i+1]=b[k2][j];

                          i=i+8;
                        j=j+1;
                }

                for(i=6,j=0;i<128;)
                {
                        lhj[i]=MIN[j];
                        lhj[i+1]=MIN[j+1];

                          i=i+8;
                        j=j+2;
                }
                displayS(1);

}

void displayshijian2()                 //显示时间函数
{

                unsigned char i,j,p1,k1,p2,k2;
                p1 = nums/10;
                k1 = nums%10;          //小时数据
                p2 = numf/10;
                k2 = numf%10;          //分钟数据

                for(i=0;i<128;i++)         //显示缓存清空
                {
                        lhj[i]=0;
                }

                for(i=0,j=0;i<128;)
                {
                        lhj[i]=c[p1][j];
                        lhj[i+1]=d[k1][j];

                          i=i+8;
                        j=j+1;
                }

                for(i=2,j=0;i<128;)
                {
                        lhj[i]=HOU[j];
                        lhj[i+1]=HOU[j+1];

                          i=i+8;
                        j=j+2;
                }

                for(i=4,j=0;i<128;)
                {
                        lhj[i]=a[p2][j];
                        lhj[i+1]=b[k2][j];

                          i=i+8;
                        j=j+1;
                }

                for(i=6,j=0;i<128;)
                {
                        lhj[i]=MIN[j];
                        lhj[i+1]=MIN[j+1];

                          i=i+8;
                        j=j+2;
                }
                displayS(1);
}

void displaynyr()                                //年月日显示程序
{
                unsigned char i,j,n1,n2,n3,n4,p1,k1,p2,k2;         //n年 p1k1月 p2k2日
                n1 = numyear/1000;
                n2 = (numyear%1000)/100;
                n3 = (numyear%100)/10;
                n4 = numyear%10;
                p1 = nummonth/10;
                k1 = nummonth%10;          //月数据
                p2 = numday/10;
                k2 = numday%10;          //日数据

                for(i=0;i<128;i++)         //显示缓存清空
                {
                        lhj[i]=0;
                }

                for(i=0,j=0;i<128;)
                {
                        lhj[i]=d[n1][j];
                        lhj[i+1]=d[n2][j];

                          i=i+8;
                        j=j+1;
                }
                for(i=2,j=0;i<128;)
                {
                        lhj[i]=d[n3][j];
                        lhj[i+1]=d[n4][j];

                          i=i+8;
                        j=j+1;
                }
                for(i=4,j=0;i<128;)
                {
                        lhj[i]=NIAN2[j];
                        lhj[i+1]=NIAN2[j+1];

                          i=i+8;
                        j=j+2;
                }
                displayS(2);
        displaymovetb(1,0,4,2);

                for(i=0,j=0;i<128;)
                {
                        lhj[i]=d[p1][j];
                        lhj[i+1]=d[k1][j];

                          i=i+8;
                        j=j+1;
                }
                for(i=2,j=0;i<128;)
                {
                        lhj[i]=YUE[j];
                        lhj[i+1]=YUE[j+1];

                          i=i+8;
                        j=j+2;
                }
                for(i=4,j=0;i<128;)
                {
                        lhj[i]=d[p2][j];
                        lhj[i+1]=d[k2][j];

                          i=i+8;
                        j=j+1;
                }
                for(i=6,j=0;i<128;)
                {
                        lhj[i]=RI2[j];
                        lhj[i+1]=RI2[j+1];

                          i=i+8;
                        j=j+2;
                }
           displayS(3);
       displaymovetb(1,0,4,1);
}

void displaynyr2()
{
                unsigned char i,j,p1,k1,p2,k2;         //n年 p1k1月 p2k2日
/*                n1 = numyear/1000;
                n2 = (numyear%1000)/100;
                n3 = (numyear%100)/10;
                n4 = numyear%10;             */
                p1 = nummonth/10;
                k1 = nummonth%10;          //月数据
                p2 = numday/10;
                k2 = numday%10;          //日数据

/*                for(i=0;i<128;i++)         //显示缓存清空
                {
                        lhj[i]=0;
                }

                for(i=0,j=0;i<128;)
                {
                        lhj[i]=d[n1][j];
                        lhj[i+1]=d[n2][j];

                          i=i+8;
                        j=j+1;
                }
                for(i=2,j=0;i<128;)
                {
                        lhj[i]=d[n3][j];
                        lhj[i+1]=d[n4][j];

                          i=i+8;
                        j=j+1;
                }
                for(i=4,j=0;i<128;)
                {
                        lhj[i]=NIAN2[j];
                        lhj[i+1]=NIAN2[j+1];

                          i=i+8;
                        j=j+2;
                }
                displayS2(1);                  */
//       displaymovetb2(1,0,4,1);
/*                for(i=0;i<128;i++)         //显示缓存清空
                {
                        lhj[i]=0;
                }  */
                for(i=0,j=0;i<128;)
                {
                        lhj[i]=d[p1][j];
                        lhj[i+1]=d[k1][j];

                          i=i+8;
                        j=j+1;
                }
                for(i=2,j=0;i<128;)
                {
                        lhj[i]=YUE[j];
                        lhj[i+1]=YUE[j+1];

                          i=i+8;
                        j=j+2;
                }
                for(i=4,j=0;i<128;)
                {
                        lhj[i]=d[p2][j];
                        lhj[i+1]=d[k2][j];

                          i=i+8;
                        j=j+1;
                }
                for(i=6,j=0;i<128;)
                {
                        lhj[i]=RI2[j];
                        lhj[i+1]=RI2[j+1];

                          i=i+8;
                        j=j+2;
                }
           displayS2(1);
//      displaymovetb2(1,0,4,1);
}

void extern1()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
{
        displaynyr2();
        if((key2 == 0)&&(key3 ==0))
                ISP_CONTR = 0x20;

         if(key3 == 0)
        {
                if(key3 == 0)
                {
                        numday++;
                        if(numday > 31)
                          numday = 1;
                 }
        }

        if(key2 == 0)
        {
                if(key2 == 0)
                {
                        nummonth++;
                        if(nummonth > 12)
                                nummonth = 1;
                 }
        }

        key4 = 1;

}

void extern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
{

                displayshijian2();
                if(key2 == 0)                     //key2按键扫描,按下则 小时nums加1
                {
                        if(key2 == 0)
                        {
                                nums++;
                                if(nums > 23)
                                        nums =0;
                         }
                }
                if(key3 == 0)                         //key3按键扫描,按下则 分钟numf加1
                {
                        if(key3 == 0)
                        {
                                numf++;
                                if(numf > 59)
                                        numf =0;
                        }
                }
         /*        if((key2 == 0)&&(key3 ==0))
                    if((key2 == 0)&&(key3 ==0))
                         {
                                 displaymove2(GGJJ,4,1);
                                displaymove2(ZHZZ,4,1);
                                displaymove2(YTSN,4,1);
                                displaymove2(JZHQ,4,1);
                         }         */
        key1 = 1;                   //P3.2口赋高电平 防止下次重复进入中断

}

void T0timer()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numt0++;
        if(numt0 >= 40)                //24M hz40次为一秒
        {
                numt0 = 0;
                num++;
                if(num > 59)
                {        num = 0;
                        numf++;
                }
        }
}

void displaytu_an()
{
         unsigned char i,j;
         for(i=2,j=0;i<128;)                                                        //复制笑脸图案到中间
         {
                lhj[i]=XL[j];
                lhj[i+1]=XL[j+1];

                  i=i+8;
                j=j+2;
            }

        for(i=4,j=0;i<128;)                                                        //复制安卓机器人图案到中间
                 {
                        lhj[i]=ANZHUO[j];
                        lhj[i+1]=ANZHUO[j+1];

                          i=i+8;
                        j=j+2;
                    }
         displayS(4);                                      //显示图案约2秒

}

/*void displaydonghua()
{
         unsigned char i,j;
         for(i=2,j=0;i<128;)                                                        //复制笑脸图案到中间
         {
                lhj[i]=DH1[j];
                lhj[i+1]=DH1[j+1];

                  i=i+8;
                j=j+2;
            }
         displayS(4);
         for(i=2,j=0;i<128;)                                                        //复制笑脸图案到中间
         {
                lhj[i]=DH2[j];
                lhj[i+1]=DH2[j+1];

                  i=i+8;
                j=j+2;
            }
         displayS(4);

         for(i=0,j=0;i<128;)                                                        //复制笑脸图案到中间
         {
                lhj[i]=DH4[j];
                lhj[i+1]=DH4[j+1];

                  i=i+8;
                j=j+2;
            }
                  for(i=2,j=0;i<128;)                                                        //复制笑脸图案到中间
         {
                lhj[i]=DH3[j];
                lhj[i+1]=DH3[j+1];

                  i=i+8;
                j=j+2;
            }
         for(i=4,j=0;i<128;)                                                        //复制笑脸图案到中间
         {
                lhj[i]=DH4[j];
                lhj[i+1]=DH4[j+1];

                  i=i+8;
                j=j+2;
            }
                  for(i=6,j=0;i<128;)                                                        //复制笑脸图案到中间
         {
                lhj[i]=DH4[j];
                lhj[i+1]=DH4[j+1];

                  i=i+8;
                j=j+2;
            }
         displayS(5);

}  */

void shijianzz()
{
/***************************************************///时间自增
        if(numf > 59)                           //分钟numf,小时nums自增
        {
                numf = 0;
                nums++;
                if(nums > 23)
                        {
                        nums = 0;
                        numday++;

                        switch(nummonth)
                        {
                        case 1:
                        case 3:
                        case 5:
                        case 7:
                        case 8:
                        case 10:
                        case 12:  if(numday > 31)
                                                {        nummonth++;
                                                        numday=1;
                                                        if(nummonth > 12)
                                                                {
                                                                 nummonth =1;
                                                                 numyear++;
                                                                }
                                                };
                                                break;

                        case 4:
                        case 6:
                        case 9:
                        case 11:if(numday > 30)
                                                {        nummonth++;
                                                        numday=1;
                                                        if(nummonth > 12)
                                                                {nummonth =1;
                                                                 numyear++;
                                                                }
                                                };
                                                break;

                        case 2:        {
                                         if(numyear%4==0)
                                                if(numday > 29  )
                                                {
                                                        nummonth++;
                                                        numday=1;
                                                        if(nummonth > 12)
                                                                {nummonth = 1;
                                                                 numyear++;
                                                                }
                                                }
                                         else
                                                if(numday > 28  )
                                                {
                                                        nummonth++;
                                                        numday=1;
                                                        if(nummonth > 12)
                                                                {nummonth =1;
                                                                 numyear++;
                                                                }
                                                }
                                        };break;
                        }

                }
        }
/*********************************************************/
}

void displayXNKL()
{
                 /*********逐个显示“新年快乐”************/
        uchar i,j;
        for(i=0,j=0;i<128;)
        {
                lhj[i]=XIN[j];
                lhj[i+1]=XIN[j+1];

                  i=i+8;
                j=j+2;
        }
        displayS(2);

        for(i=2,j=0;i<128;)
        {
                lhj[i]=NIAN[j];
                lhj[i+1]=NIAN[j+1];

                  i=i+8;
                j=j+2;
        }
        displayS(2);

        for(i=4,j=0;i<128;)
        {
                lhj[i]=KUAI[j];
                lhj[i+1]=KUAI[j+1];

                  i=i+8;
                j=j+2;
        }
        displayS(2);

        for(i=6,j=0;i<128;)
        {
                lhj[i]=LE[j];
                lhj[i+1]=LE[j+1];

                  i=i+8;
                j=j+2;
        }
        displayS(2);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it();            //初始化程序
        displaytu_an();
        displayS(2);
        //displaydonghua();
        while(1)
        {
//        displaytu_an();                                      //显示图案
        shijianzz();                                        //时间自增函数
        displaymovetb(1,0,4,3);                         //向下清屏
        displaymovetb(1,WU,4,2);                  //向下显示“物电学院"
        displayS(1);                                        //持续显示2S
        displaymovetb(0,0,4,2);                          //向上卷帘清屏
        displaymove(LING,4,1);                          //左跑马 “零九电子”
        displayS(1);
        displaymovetb(1,0,4,2);                        //向下卷帘清屏
        displayXNKL();                                   //由左往右显示‘新年快乐’
        displaymove(0,4,2);                    //左跑马清屏
        displaymovetb(1,BEI,4,3);            //向下显示 “北京时间”
        displayS(2);
        displaymovetb(1,0,4,1);
        displaynyr();                                    //显示****年**月**日
        displayshijian();                            //调用显示**点**分 时间函数
        displayS(5);
        displaymovetb(1,0,4,3);                        //向下清屏
        }

}
/********************** 主函数 *************************************/

void display2()                  //显示子函数 中断调用才使用
{
        unsigned char i,ia,tmp;
        unsigned int j;
        DATAOUT=0XFF;
        AB=0;                                                                                //将行数据位清0,准备移位
        for(i=0;i<16;i++)
        {
                SCK=0;
                SCLT=0;
                for(ia=8;ia>0;)
                {                                                //每行64个点,循环位移8个字节
                ia--;                                                                        //循环四次
                tmp=~lhj[i*8+ia];
                        for(j=0;j<8;j++)
                        {                                                //循环两次,每次移一个字节,
                                SCLH=0;
                             DATA=tmp&0x01;                                             //将数据低位做输出
                                tmp>>=1;
                             SCLH=1;                                                                //将DATA上的数据移入寄存器
                        }                                                                                //移入单字节结束
                }                                                                                //移入两个字节结束
                DATAOUT|=0X24;
                //等价于SCK=1;
                //      SCLT=1;
                AB=1;
        }
        j=100;
        while(j--);                                          //每一行的显示,保持6个字节的移位时间,因此,最后一行的显示,也要加入保持时间,补尝显示的亮度
        SCK=0;
        SCK=1;                                                  //将最后一行数据移出
}

void display()                                             //显示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i,ia,tmp;
        unsigned int j;
        DATAOUT=0XFF;
        AB=0;                                                                                //将行数据位清0,准备移位
        for(i=0;i<16;i++)
        {
                SCK=0;
                SCLT=0;
                for(ia=8;ia>0;)
                {                                                //每行64个点,循环位移8个字节
                ia--;                                                                        //循环四次
                tmp=~lhj[i*8+ia];
                        for(j=0;j<8;j++)
                        {                                                //循环两次,每次移一个字节,
                                SCLH=0;
                             DATA=tmp&0x01;                                             //将数据低位做输出
                                tmp>>=1;
                             SCLH=1;                                                                //将DATA上的数据移入寄存器
                        }                                                                                //移入单字节结束
                }                                                                                //移入两个字节结束
                DATAOUT|=0X24;
                //等价于SCK=1;
                //      SCLT=1;
                AB=1;
        }
        j=100;
        while(j--);                                          //每一行的显示,保持6个字节的移位时间,因此,最后一行的显示,也要加入保持时间,补尝显示的亮度
        SCK=0;
        SCK=1;                                                  //将最后一行数据移出
}

void displayS2(unsigned int timer)                   //指定时间扫描显示函数 中断调用时用
{
        unsigned char i;
        while(timer--)
        {                                  //当timer=1时,大约1秒时间
                i=20;
                while(i--)
                        display2();
        }
}

void displayS(unsigned int timer)            //指定时间扫描显示函数
{
        unsigned char i;
        while(timer--)
        {                                  //当timer=1时,大约1秒时间
                i=20;
                while(i--)
                        display();
        }
}

void displaymove(unsigned char *lp,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timer)//左移显示函数,LP指向要显示第一个字的首地址,C表示显示字的个数,
                                                                                                   //timer是移动的速度
{
        unsigned char i=0,j=0,ia=0;
        unsigned int tmp=0,timerc=0;
        unsigned char tmp2[16];
        c*=2;
        for(i=0;i<16;i++)
                tmp2[i]=0;                                            //将缓冲区清0,
        while(c)
        {
                if(lp!=0)
                {                                            //当lp指向的地址为0时,直接用组缓冲0补上,效果是将当前显示的内容移出
                tmp=c%2;                                                                        //取余,目的是为了判断处理汉字的前半部份还是后半部份
                for(i=0;i<16;i++)
                        {
                                tmp2[i]=lp[i*2+tmp];                                        //取半个汉字点阵数据,16字节
                        }
                if(tmp)                                                                                //当tmp为1时,表时一个字数组处理完成,将地址转到下一个字
                        lp+=32;
                }
                //--------------
                tmp=8;                                                                                //变量再次利用
                while(tmp)
                {                                                                        //循环8次,是将下一个字的前半部份的字节数据移入显示缓冲
                ia=0;                                                                                //做为点阵数组的元素
                for(i=0;i<16;i++)
                {                                                        //移动是16行同时移,因此要处理16个字节
                        for(j=0;j<7;j++)
                        {                                                //一行32个点四字节,有三字节在显示缓冲中移动
                                lhj[ia]<<=1;                                                //移当前显示缓冲的半行字节
                                if(lhj[ia+1]&0x80)                                        //判断后半行字节的高位是否为1,是移入前半行字节低位,否则不处理
                                        lhj[ia]++;
                                ia++;
                        }
                        lhj[ia]<<=1;                                                        //一行32个点四字节,将最后一字节用下一个字补上
                        if(tmp2[i]&0x80)                                                //判断下一个要显示汉字的前半行字节的高位是否为1,是移入,否则不处理
                                lhj[ia]++;
                        ia++;
                        tmp2[i]<<=1;                                                        //下一个要显示汉字的半行字节向高位移一位,准备下一次取位
                }
                tmp--;
                timerc=timer;                                                                //处理完16行,调用显示函数更新点阵
                while(timerc--)                                                                        //循环做为处理的速度,即移动的速度
                        display();
                }
                //----------
                c--;                                                                                        //移完一半,进入下一半或下一个汉字,直到结束
        }
}

void displaymove2(unsigned char *lp,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timer)//左移显示函数,LP指向要显示第一个字的首地址,C表示显示字的个数,
                                                                                                   //timer是移动的速度
{
        unsigned char i=0,j=0,ia=0;
        unsigned int tmp=0,timerc=0;
        unsigned char tmp2[16];
        c*=2;
        for(i=0;i<16;i++)
                tmp2[i]=0;                                            //将缓冲区清0,
        while(c)
        {
                if(lp!=0)
                {                                            //当lp指向的地址为0时,直接用组缓冲0补上,效果是将当前显示的内容移出
                tmp=c%2;                                                                        //取余,目的是为了判断处理汉字的前半部份还是后半部份
                for(i=0;i<16;i++)
                        {
                                tmp2[i]=lp[i*2+tmp];                                        //取半个汉字点阵数据,16字节
                        }
                if(tmp)                                                                                //当tmp为1时,表时一个字数组处理完成,将地址转到下一个字
                        lp+=32;
                }
                //--------------
                tmp=8;                                                                                //变量再次利用
                while(tmp)
                {                                                                        //循环8次,是将下一个字的前半部份的字节数据移入显示缓冲
                ia=0;                                                                                //做为点阵数组的元素
                for(i=0;i<16;i++)
                {                                                        //移动是16行同时移,因此要处理16个字节
                        for(j=0;j<7;j++)
                        {                                                //一行32个点四字节,有三字节在显示缓冲中移动
                                lhj[ia]<<=1;                                                //移当前显示缓冲的半行字节
                                if(lhj[ia+1]&0x80)                                        //判断后半行字节的高位是否为1,是移入前半行字节低位,否则不处理
                                        lhj[ia]++;
                                ia++;
                        }
                        lhj[ia]<<=1;                                                        //一行32个点四字节,将最后一字节用下一个字补上
                        if(tmp2[i]&0x80)                                                //判断下一个要显示汉字的前半行字节的高位是否为1,是移入,否则不处理
                                lhj[ia]++;
                        ia++;
                        tmp2[i]<<=1;                                                        //下一个要显示汉字的半行字节向高位移一位,准备下一次取位
                }
                tmp--;
                timerc=timer;                                                                //处理完16行,调用显示函数更新点阵
                while(timerc--)                                                                        //循环做为处理的速度,即移动的速度
                        display2();
                }
                //----------
                c--;                                                                                        //移完一半,进入下一半或下一个汉字,直到结束
        }
}

void displaymovetb(unsigned char din,unsigned char *lp,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timer)
//上下移动显示函数,din:1为向下,0为向上,lp指向要移入的内容,C表示有几个汉字要移,timer为移动速度
{
        unsigned char i=0,j=0,ia=0,ib=0,ic=0,id=0;
        unsigned int tmp=0,timerc=0;
        if(din)
        {                                                                                                    //判断移动方向,向下
        ia=32;                                                                                                    //要移入第一个汉字的数组元素
        ib=64;                                                                                                    //要移入第二个汉字的数组元素
        ic=96;
        id=128;
        i=16;                                                                                                    //行索引
        while(i--)
        {                                                                                                    //逐行处理
                  j=120;
                while(j)
                {
                        j--;
                        lhj[j+8]=lhj[j];                                                                //将上一行的内容复制到下一行,每两行内容相隔6个字节,复制15行
                }
                if(lp==0)
                {                                                                                        //最后一行的处理,判断移入的内容是否为空,是用0移入
                        j=8;
                        while(j--)
                                lhj[j]=0;
                }
                else
                {                                                                                                //否则,取字数组处理
                        ia--;ib--;ic--;id--        ;

                        if(c==4)
                        {                                                                                //判断4个字,移一行,6个字节
                        lhj[1]=lp[ia];
                        ia--;
                        lhj[0]=lp[ia];
                        lhj[3]=lp[ib];
                        ib--;
                        lhj[2]=lp[ib];
                        lhj[5]=lp[ic];
                        ic--;
                        lhj[4]=lp[ic];
                        lhj[7]=lp[id];
                        id--;
                        lhj[6]=lp[id];
                        }

                        else if(c==3)
                        {                                                                //否则3个字,将字放在中间,旁边补0
                        lhj[0]=0;
                        lhj[2]=lp[ia];
                        ia--;
                        lhj[1]=lp[ia];
                        lhj[4]=lp[ib];
                        ib--;
                        lhj[3]=lp[ib];
                        lhj[6]=lp[ic];
                        ic--;
                        lhj[5]=lp[ic];
                        lhj[7]=0;
                        }

                        else if(c==2)
                        {                                                                //否则2个字,将字放在中间,旁边补0
                        lhj[0]=0;
                        lhj[1]=0;

                        lhj[3]=lp[ia];
                        ia--;
                        lhj[2]=lp[ia];
                        lhj[5]=lp[ib];
                        ib--;
                        lhj[4]=lp[ib];
                        lhj[6]=0;
                        lhj[7]=0;
                        }
                        else if(c==1)
                        {                                                                //否则1个字,将字放在中间,旁边补0
                        lhj[0]=0;
                        lhj[1]=0;
                        lhj[2]=0;

                        lhj[4]=lp[ia];
                        ia--;
                        lhj[3]=lp[ia];

                        lhj[5]=0;
                        lhj[6]=0;
                        lhj[7]=0;

                        }
                }
                timerc=timer;                                                                //处理完16行,调用显示函数更新点阵
                while(timerc--)                                                                //循环做为处理的速度,即移动的速度
                        display();
        }
        }
        else
        {                                                                                        //移动方向,向上
        ia=0;ib=32;ic=64;id=96;                                                        //向上移动,移入汉字从低位开始

                for(i=0;i<16;i++)
                {                                                        //处理16行
                        for(j=0;j<120;j++)                                                //将下一行的内容复制到上一行,每两行内容相隔6个字节,复制15行
                                lhj[j]=lhj[j+8];
                        if(lp==0)
                        {                                                                //最后一行的处理,判断移入的内容是否为空,是用0移入
                                while(j!=128)
                                {
                                        lhj[j]=0;
                                        j++;
                                   }
                        }
                        else
                        {                                                                        //否则,取字数组处理
                        if(c==4)
                        {                                                                  //判断4个字,移一行,8个字节
                                lhj[120]=lp[ia];
                                lhj[121]=lp[ia+1];
                                lhj[122]=lp[ib];
                                lhj[123]=lp[ib+1];
                                lhj[124]=lp[ic];
                                lhj[125]=lp[ic+1];
                                lhj[126]=lp[id];
                                lhj[127]=lp[id+1];

                                ia+=2;ib+=2;ic+=2;id+=2;
                        }
                        else if(c==3)
                        {                                                        //否则3个字,将字放在中间,旁边补0
                                lhj[120]=0;
                                lhj[121]=lp[ia];
                                lhj[122]=lp[ia+1];
                                lhj[123]=lp[ib];
                                lhj[124]=lp[ib+1];
                                lhj[125]=lp[ic];
                                lhj[126]=lp[ic+1];
                                lhj[127]=0;
                                ia+=2;ib+=2;ic+=2;
                        }
                        else if(c==2)
                        {                                                                //否则2个字,将字放在中间,旁边补0
                                lhj[120]=0;
                                lhj[121]=0;
                                lhj[122]=lp[ia];
                                lhj[123]=lp[ia+1];
                                lhj[124]=lp[ib];
                                lhj[125]=lp[ib+1];
                                lhj[126]=0;
                                lhj[127]=0;
                                ia+=2;ib+=2;
                        }
                        else
                        {                                                                                //判断1个字,移一行,8个字节,将字放在中间,两边补0
                                lhj[120]=0;
                                lhj[121]=0;
                                lhj[122]=0;
                                lhj[123]=lp[ia];
                                ia++;
                                lhj[124]=lp[ia];
                                ia++;
                                lhj[125]=0;
                                lhj[126]=0;
                                lhj[127]=0;

                         }
                        }
                timerc=timer;                                                                //处理完16行,调用显示函数更新点阵
                while(timerc--)                                                                //循环做为处理的速度,即移动的速度
                        display();
                   }
           }

}

void displaymovetb2(unsigned char din,unsigned char *lp,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timer)
//上下移动显示函数,din:1为向下,0为向上,lp指向要移入的内容,C表示有几个汉字要移,timer为移动速度
{
        unsigned char i=0,j=0,ia=0,ib=0,ic=0,id=0;
        unsigned int tmp=0,timerc=0;
        if(din)
        {                                                                                                    //判断移动方向,向下
        ia=32;                                                                                                    //要移入第一个汉字的数组元素
        ib=64;                                                                                                    //要移入第二个汉字的数组元素
        ic=96;
        id=128;
        i=16;                                                                                                    //行索引
        while(i--)
        {                                                                                                    //逐行处理
                  j=120;
                while(j)
                {
                        j--;
                        lhj[j+8]=lhj[j];                                                                //将上一行的内容复制到下一行,每两行内容相隔6个字节,复制15行
                }
                if(lp==0)
                {                                                                                        //最后一行的处理,判断移入的内容是否为空,是用0移入
                        j=8;
                        while(j--)
                                lhj[j]=0;
                }
                else
                {                                                                                                //否则,取字数组处理
                        ia--;ib--;ic--;id--        ;

                        if(c==4)
                        {                                                                                //判断4个字,移一行,6个字节
                        lhj[1]=lp[ia];
                        ia--;
                        lhj[0]=lp[ia];
                        lhj[3]=lp[ib];
                        ib--;

                        lhj[2]=lp[ib];

                        lhj[5]=lp[ic];
                        ic--;
                        lhj[4]=lp[ic];

                        lhj[7]=lp[id];
                        id--;
                        lhj[6]=lp[id];
                        }

                        else if(c==3)
                        {                                                                //否则3个字,将字放在中间,旁边补0
                        lhj[0]=0;
                        lhj[2]=lp[ia];
                        ia--;
                        lhj[1]=lp[ia];
                        lhj[4]=lp[ib];
                        ib--;
                        lhj[3]=lp[ib];
                        lhj[6]=lp[ic];
                        ic--;
                        lhj[5]=lp[ic];
                        lhj[7]=0;
                        }

                        else if(c==2)
                        {                                                                //否则2个字,将字放在中间,旁边补0
                        lhj[0]=0;
                        lhj[1]=0;

                        lhj[3]=lp[ia];
                        ia--;
                        lhj[2]=lp[ia];
                        lhj[5]=lp[ib];
                        ib--;
                        lhj[4]=lp[ib];
                        lhj[6]=0;
                        lhj[7]=0;

                        }
                        else if(c==1)
                        {                                                                //否则1个字,将字放在中间,旁边补0
                        lhj[0]=0;
                        lhj[1]=0;
                        lhj[2]=0;

                        lhj[4]=lp[ia];
                        ia--;
                        lhj[3]=lp[ia];

                        lhj[5]=0;
                        lhj[6]=0;
                        lhj[7]=0;

                        }
                }
                timerc=timer;                                                                //处理完16行,调用显示函数更新点阵
                while(timerc--)                                                                //循环做为处理的速度,即移动的速度
                        display();
        }
        }
        else
        {                                                                                        //移动方向,向上
        ia=0;ib=32;ic=64;id=96;                                                        //向上移动,移入汉字从低位开始

                for(i=0;i<16;i++)
                {                                                        //处理16行
                        for(j=0;j<120;j++)                                                //将下一行的内容复制到上一行,每两行内容相隔6个字节,复制15行
                                lhj[j]=lhj[j+8];
                        if(lp==0)
                        {                                                                //最后一行的处理,判断移入的内容是否为空,是用0移入
                                while(j!=128)
                                {
                                        lhj[j]=0;
                                        j++;
                                   }
                        }
                        else
                        {                                                                        //否则,取字数组处理
                        if(c==4)
                        {                                                                  //判断4个字,移一行,8个字节
                                lhj[120]=lp[ia];
                                lhj[121]=lp[ia+1];
                                lhj[122]=lp[ib];
                                lhj[123]=lp[ib+1];
                                lhj[124]=lp[ic];
                                lhj[125]=lp[ic+1];
                                lhj[126]=lp[id];
                                lhj[127]=lp[id+1];

                                ia+=2;ib+=2;ic+=2;id+=2;
                        }
                        else if(c==3)
                        {                                                        //否则3个字,将字放在中间,旁边补0
                                lhj[120]=0;
                                lhj[121]=lp[ia];
                                lhj[122]=lp[ia+1];
                                lhj[123]=lp[ib];
                                lhj[124]=lp[ib+1];
                                lhj[125]=lp[ic];
                                lhj[126]=lp[ic+1];
                                lhj[127]=0;
                                ia+=2;ib+=2;ic+=2;
                        }
                        else if(c==2)
                        {                                                                //否则2个字,将字放在中间,旁边补0
                                lhj[120]=0;
                                lhj[121]=0;
                                lhj[122]=lp[ia];
                                lhj[123]=lp[ia+1];
                                lhj[124]=lp[ib];
                                lhj[125]=lp[ib+1];
                                lhj[126]=0;
                                lhj[127]=0;
                                ia+=2;ib+=2;
                        }
                        else
                        {                                                                                //判断1个字,移一行,8个字节,将字放在中间,两边补0
                                lhj[120]=0;
                                lhj[121]=0;
                                lhj[122]=0;
                                lhj[123]=lp[ia];
                                ia++;
                                lhj[124]=lp[ia];
                                ia++;
                                lhj[125]=0;
                                lhj[126]=0;
                                lhj[127]=0;
                         }
                        }
                timerc=timer;                                                                //处理完16行,调用显示函数更新点阵
                while(timerc--)                                                                //循环做为处理的速度,即移动的速度
                        display();
                   }
           }
}

网友A(2016-05-09):
我有问题

网友B(2017-05-21):
真厉害  也希望做一个

网友C(2018-12-25):
赞赞赞赞赞    正好需要

网友D(2019-04-13):
有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