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单片机12864LCD电子钟的详细资料

楼主(2016-01-15):
12864液晶电子钟。显示当前年、月、日、星期、小时、分钟、秒、温度和节日信息

资料下载:

源码:

//---程序说明---//

/*
        名字:main.c
        创建日:2006-11-26
        工程:智能助理电子钟(AI-timer)
*/

//---修改日志---//

/*

*/

//---硬件说明---//

/*
P0.0~0.7        NC

P1.0                右上角LED-G                低电平有效(L)
P1.1                右下角LED-G                L
P1.2                左下角LED-G                L
P1.3                左上角LED-G                L
P1.4                4个LED-R                L

P1.5~1.7        ISP下载用                ~

P2.1                LCM -5 SID                串行数据输入,~
P2.2                LCD -6 CLK                串行时钟,~

P2.3                左上角KEY                -
P2.4                左下角KEY                -
P2.5                右上角KEY                -
P2.6                右下角KEY                -

P2.7                背后LED-B                L

P3.0                温度单总线                ~

P3.1                BEEP                        L

P3.2                KEY中断                        -

P3.3                DS1302 -5 RST_        低电平复位(L)
P3.4                DS1302 -6 IO        ~
P3.5                DS1302 -7 SCLK        ~

P3.6                24C02 -6 SCL        ~
P3.7                24C02 -5 SDA        ~

*/

/****************************************************************************/
//头文件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string.h>
/*****************************************************************************/
//灯与蜂鸣器定义
sbit        led_b = P2^7;
sbit        led_r = P1^4;
sbit        led_g1 = P1^3;
sbit        led_g2 = P1^2;
sbit        led_g3 = P1^0;
sbit        led_g4 = P1^1;
sbit        beep   = P3^1;
/*****************************************************************************/
//温度传感器定义
sbit DQ = P3 ^ 0;//ds18B20
/*****************************************************************************/
//键盘引脚定义
sbit KEY_1 = P2^3;         //左上
sbit KEY_2 = P2^4;         //左下
sbit KEY_3 = P2^6;         //右上
sbit KEY_4 = P2^5;         //右下
sbit KEY_I = P3^2;         //常0
/****************************************************************************/
//引脚定义
sbit   SID   =  P2^1;        //数据
sbit   SCLK  =  P2^2;        //时钟
/*****************************************************************************/
//定义DS1302时钟接口
sbit clock_clk = P3 ^ 5;//ds1302_clk(时钟线)
sbit clock_dat = P3 ^ 4;//ds1302_dat(数据线)
sbit clock_Rst = P3 ^ 3;//ds1302_Rst(复位线)
/*****************************************************************************/
//定义累加器A中的各位
sbit a0   = ACC ^ 0;
sbit a1   = ACC ^ 1;
sbit a2   = ACC ^ 2;
sbit a3   = ACC ^ 3;
sbit a4   = ACC ^ 4;
sbit a5   = ACC ^ 5;
sbit a6   = ACC ^ 6;
sbit a7   = ACC ^ 7;
/****************************************************************************/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yy,mo,dd,xq,hh,mm,ss;//定义时间映射全局变量(专用寄存器)
bit w = 0; //调时标志位
static unsigned char menu = 0;//定义静态小时更新用数据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s = 0;//定义静态小时更新用数据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count = 0;//定义静态软件计数器变量
/****************************************************************************/
void DelayM(unsigned int a){//延时函数 1MS/次
                unsigned char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125; i++);  //一个 ; 表示空语句,CPU空转。
                }                                      //i 从0加到125,CPU大概就耗时1毫秒
}
/****************************************************************************/
//函数声明
void lcm_w_word(unsigned char *str) ;  //写字符  例:lcm_w_word("您好!");
void lcm_w_test(bit start,unsigned char ddata);  //(0,指令) (1,数据)
void lcm_w_byte(unsigned char bbyte);  //写一个字节给lcm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di);  //延时
void lcm_init(void); //lcm初始化
void lcm_clr(void);  //清屏

void days (viod) {          //公历节日数据库

                lcm_w_test(0,0x80);
                lcm_w_word("[Dis]      [Set]");

                lcm_w_test(0,0x98);
//                                                                                                ----|----------------|

                if ( mo == 0x01 && dd == 0x01 ){ lcm_w_word("Happy New Year!!"); }//1月
                if ( mo == 0x01 && dd == 0x28 ){ lcm_w_word("  世界麻风日    "); }

                if ( mo == 0x02 && dd == 0x02 ){ lcm_w_word("  世界湿地日    "); }//2月
                if ( mo == 0x02 && dd == 0x13 ){ lcm_w_word("  明天情人节了  "); }
                if ( mo == 0x02 && dd == 0x14 ){ lcm_w_word("  今天是情人节  "); }

                if ( mo == 0x03 && dd == 0x01 ){ lcm_w_word("  国际海豹日    "); }//3月
                if ( mo == 0x03 && dd == 0x03 ){ lcm_w_word("  全国爱耳日    "); }
                if ( mo == 0x03 && dd == 0x08 ){ lcm_w_word("   3.8妇女节    "); }
                if ( mo == 0x03 && dd == 0x12 ){ lcm_w_word("    植树节      "); }
                if ( mo == 0x03 && dd == 0x14 ){ lcm_w_word("  国际警察日    "); }
                if ( mo == 0x03 && dd == 0x15 ){ lcm_w_word("  消费者权益日  "); }
                if ( mo == 0x03 && dd == 0x17 ){ lcm_w_word("  国际航海日    "); }
                if ( mo == 0x03 && dd == 0x21 ){ lcm_w_word("  世界森林日    "); }
                if ( mo == 0x03 && dd == 0x22 ){ lcm_w_word("    世界水日    "); }
                if ( mo == 0x03 && dd == 0x23 ){ lcm_w_word("  世界气象日    "); }
                if ( mo == 0x03 && dd == 0x24 ){ lcm_w_word("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

                if ( mo == 0x04 && dd == 0x01 ){ lcm_w_word("愚人节  小心上当"); }//4
                if ( mo == 0x04 && dd == 0x07 ){ lcm_w_word("  世界卫生日    "); }
                if ( mo == 0x04 && dd == 0x08 ){ lcm_w_word("    复活节      "); }
                if ( mo == 0x04 && dd == 0x13 ){ lcm_w_word("  黑色星期五    "); }

                if ( mo == 0x05 && dd == 0x01 ){ lcm_w_word("  劳动节  放假  "); }//5
                if ( mo == 0x05 && dd == 0x04 ){ lcm_w_word("    青年节      "); }
                if ( mo == 0x05 && dd == 0x08 ){ lcm_w_word("  世界红十字日  "); }
                if ( mo == 0x05 && dd == 0x12 ){ lcm_w_word("  国际护士节    "); }
                if ( mo == 0x05 && dd == 0x05 ){ lcm_w_word("近日注意母亲节  "); }
                if ( mo == 0x05 && dd == 0x15 ){ lcm_w_word("  国际家庭日    "); }
                if ( mo == 0x05 && dd == 0x31 ){ lcm_w_word("  世界无烟日    "); }

                if ( mo == 0x06 && dd == 0x01 ){ lcm_w_word("  国际儿童节    "); }//6
                if ( mo == 0x06 && dd == 0x05 ){ lcm_w_word("  世界环境日    "); }
                if ( mo == 0x06 && dd == 0x26 ){ lcm_w_word("  国际禁毒日    "); }
                if ( mo == 0x06 && dd == 0x06 ){ lcm_w_word("  全国爱眼日    "); }
                if ( mo == 0x06 && dd == 0x13 ){ lcm_w_word("近日注意父亲节  "); }
                if ( mo == 0x06 && dd == 0x15 ){ lcm_w_word("近日注意父亲节  "); }

                if ( mo == 0x07 && dd == 0x01 ){ lcm_w_word("香港回归记念日  "); }//7
                if ( mo == 0x07 && dd == 0x07 ){ lcm_w_word("抗日战争记念日  "); }
                if ( mo == 0x07 && dd == 0x11 ){ lcm_w_word("  世界人口日    "); }

                if ( mo == 0x08 && dd == 0x01 ){ lcm_w_word("  八一建军节    "); }//8
                if ( mo == 0x08 && dd == 0x08 ){ lcm_w_word("  中国男子节    "); }
                if ( mo == 0x08 && dd == 0x15 ){ lcm_w_word("抗战胜利记念日  "); }

                if ( mo == 0x09 && dd == 0x10 ){ lcm_w_word("  中国教师节    "); }//9
                if ( mo == 0x09 && dd == 0x18 ){ lcm_w_word("九·一八事变记念"); }
                if ( mo == 0x09 && dd == 0x20 ){ lcm_w_word("  国际爱牙日    "); }
                if ( mo == 0x09 && dd == 0x27 ){ lcm_w_word("  世界旅游日    "); }

                if ( mo == 0x10 && dd == 0x01 ){ lcm_w_word("  中国国庆节    "); }//10
                if ( mo == 0x10 && dd == 0x04 ){ lcm_w_word("  世界动物日    "); }
                if ( mo == 0x10 && dd == 0x24 ){ lcm_w_word("    联合国日    "); }
                if ( mo == 0x10 && dd == 0x12 ){ lcm_w_word("明天国际教师节  "); }
                if ( mo == 0x10 && dd == 0x13 ){ lcm_w_word("  国际教师节    "); }

                if ( mo == 0x11 && dd == 0x10 ){ lcm_w_word("  世界青年节    "); }//11
                if ( mo == 0x11 && dd == 0x17 ){ lcm_w_word("  世界学生节    "); }

                if ( mo == 0x12 && dd == 0x01 ){ lcm_w_word("  世界艾滋病日  "); }//12
                if ( mo == 0x12 && dd == 0x23 ){ lcm_w_word("  明晚平安夜    "); }
                if ( mo == 0x12 && dd == 0x24 ){ lcm_w_word("  今晚平安夜    "); }
                if ( mo == 0x12 && dd == 0x25 ){ lcm_w_word("    圣诞快乐    "); }
                if ( mo == 0x12 && dd == 0x31 ){ lcm_w_word("    明日新年    "); }

                else{
                        if ( hh >= 0x04 && hh <  0x06 ){ lcm_w_word("★★__▲▲__凌晨"); }
                        if ( hh >= 0x06 && hh <  0x08 ){ lcm_w_word("☆○__▲△__早晨"); }
                        if ( hh >= 0x08 && hh <  0x12 ){ lcm_w_word("__●__▲▲__上午"); }
                        if ( hh == 0x12)               { lcm_w_word("____▲●▲__中午"); }
                        if ( hh >= 0x13 && hh <  0x18 ){ lcm_w_word("__▲▲__●__下午"); }
                        if ( hh >= 0x18 && hh <  0x22 ){ lcm_w_word("△▲__●☆__晚上"); }
                        if ( hh >= 0x22 && hh <= 0x23 ){ lcm_w_word("△▲__★☆__夜里"); }
                        if ( hh >= 0x00 && hh <  0x04 ){ lcm_w_word("__★▲▲★__深夜"); }
                        }

}
/****************************************************************************/
//初始化LCM
void lcm_init(void)         {
        delaynms(100);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m_w_test(0,0x30);  //8 位介面,基本指令集
          lcm_w_test(0,0x0c);  //显示打开,光标关,反白关
          lcm_w_test(0,0x01);  //清屏,将DDRAM的地址计数器归零
        delaynms(100);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
/******************************************************************************/
//写指令或数据  (0,指令) (1,数据)
void lcm_w_test(bit start, unsigned char ddata) {
        unsigned char start_data,Hdata,Ldata;
          if(start==0)
                start_data=0xf8;         //0:写指令
    else
            start_data=0xfa;  //1:写数据

          Hdata=ddata&0xf0;                  //取高四位
          Ldata=(ddata<<4)&0xf0;  //取低四位
          lcm_w_byte(start_data);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nms(5); //延时是必须的
          lcm_w_byte(Hdata);              //发送高四位
          delaynms(5);  //延时是必须的
          lcm_w_byte(Ldata);                  //发送低四位
          delaynms(5);  //延时是必须的
}

/******************************************************************************/
//发送一个字节(底层函数)
void lcm_w_byte(unsigned char b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SID=bbyte&0x80; //取出最高位
                 SCLK=1;
                   SCLK=0;
                   bbyte<<=1; //左移
           }
}

/******************************************************************************/
//延时(LCM占用)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di) {
        unsigned int da,db;
         for(da=0;da<di;da++);
                   for(db=0;db<10;db++);
}

/*****************************************************************************/
//清屏函数
void lcm_clr(void){
        lcm_w_test(0,0x01);
        delaynms(40);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

/*****************************************************************************/
//向LCM发送一个字符串,长度64字符之内。
//应用:lcm_w_word("您好!");
void lcm_w_word(unsigned char *str){
                while(*str != '\0'){
                        lcm_w_test(1,*str++);
        }
                *str = 0;
}
/******************************************************************************/
void Delay(int num)//延时函数
{
        while(num--) ;
}
/******************************************************************************/
void Init_DS18B20(void)//初始化ds1820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0);
}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5);
                DQ = 1;
                dat>>=1;
        }
}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读取温度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
//声明
void lcm_w_ss(void);void lcm_w_mm(void);
void lcm_w_hh(void);void lcm_w_dd(void);
void lcm_w_mo(void);void lcm_w_yy(void);void lcm_w_xq(void);
unsigned char clock_in(void);
void clock_out(unsigned char dd);
void Init_1302(void);
unsigned char read_clock(unsigned char ord);
void read_clockS(void);
void Set_time(unsigned char sel);
void write_clock(unsigned char ord, unsigned char dd);
void updata (void);
/*****************************************************************************/
//常用时钟数据读取
void read_clockS(void){
        ss = read_clock(0x81);//读取秒数据
        mm = read_clock(0x83);//读取分钟数据
        hh = read_clock(0x85);//小时
        dd = read_clock(0x87);//日
        mo = read_clock(0x89);//月
        xq = read_clock(0x8b);//星期
        yy = read_clock(0x8d);//年
}
/*****************************************************************************/
//调时用加1程序
void Set_time(unsigned char sel){ //根据选择调整的相应项目加1并写入DS1302
  signed char address,item;
  signed char max,mini;
  lcm_w_test(0,0x9a);
  lcm_w_word("调整");
  //if(sel==6)  {lcm_w_word("秒钟");address=0x80; max=0;mini=0;}     //秒7
  if(sel==5)  {lcm_w_word("分钟");address=0x82; max=59;mini=0;}    //分钟6
  if(sel==4)  {lcm_w_word("小时");address=0x84; max=23;mini=0;}    //小时5
  if(sel==3)  {lcm_w_word("星期");address=0x8a; max=7;mini=1;}    //星期4
  if(sel==2)  {lcm_w_word("日期");address=0x86; max=31;mini=1;}    //日3
  if(sel==1)  {lcm_w_word("月份");address=0x88; max=12;mini=1;}    //月2
  if(sel==0)  {lcm_w_word("年份");address=0x8c; max=99; mini=0;}    //年1

  //读取1302某地址上的数值转换成10进制赋给item
  item=((read_clock(address+1))/16)*10 + (read_clock(address+1))%16;
  if(KEY_2 == 0){
          item++;//数加 1
  }
  if(KEY_4 == 0){
          item--;//数减 1
  }
  if(item>max) item=mini;//查看数值有效范围
  if(item<mini) item=max;
  write_clock(0x8e,0x00);//允许写操作
  write_clock(address,(item/10)*16+item%10);//转换成16进制写入1302
  write_clock(0x8e,0x80);//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updata ();        //刷新数据
  lcm_w_mm();//刷新 分
}
/*****************************************************************************/
//设置1302的初始时间
void Init_1302(void){//(2007年1月1日00时00分00秒星期一)
        write_clock(0x8e,0x00);//允许写操作

        write_clock(0x8c,0x07);//年
        write_clock(0x8a,0x01);//星期
        write_clock(0x88,0x01);//月
        write_clock(0x86,0x01);//日
        write_clock(0x84,0x00);//小时
        write_clock(0x82,0x00);//分钟
        write_clock(0x80,0x00);//秒
        write_clock(0x90,0xa5);//充电
        write_clock(0x8e,0x80);//禁止写操作
}
/*****************************************************************************/
//DS1302写数据(底层协议)
void write_clock(unsigned char ord, unsigned char dd){
        clock_clk=0;
        clock_Rst=0;
        clock_Rst=1;
        clock_out(ord);
        clock_out(dd);
        clock_Rst=0;
        clock_clk=1;
}
/*****************************************************************************/
//1302驱动程序(底层协议)
void clock_out(unsigned char dd){
        ACC=dd;
        clock_dat=a0;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1;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2;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3;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4;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5;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6;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7; clock_clk=1; clock_clk=0;
}
/*****************************************************************************/
//DS1302写入字节(底层协议)
unsigned char clock_in(void){
        clock_dat=1;
        a0=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1=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2=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3=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4=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5=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6=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7=clock_dat;
        return(ACC);
}
/*****************************************************************************/
//DS1302读数据(底层协议)
unsigned char read_clock(unsigned char ord){
        unsigned char dd=0;
        clock_clk=0;
        clock_Rst=0;
        clock_Rst=1;
        clock_out(ord);
        dd=clock_in();
        clock_Rst=0;
        clock_clk=1;
        return(dd);
}
/*****************************************************************************/
//向LCM中填写 年 数据
void lcm_w_yy(void){
        //if(read_clock(0x8d) != yy){
                yy = read_clock(0x8d);
                lcm_w_test(0,0x83);
                lcm_w_word("20");
                lcm_w_test(0,0x84);
                lcm_w_test(1,(yy/16)+0x30);
                lcm_w_test(1,yy%16+0x30);
}        //}
/*****************************************************************************/
//向LCM中填写 月 数据
void lcm_w_mo(void){
        //if(read_clock(0x89) != mo){
                mo = read_clock(0x89);
                lcm_w_test(0,0x90);
                        if(mo/16 != 0){lcm_w_test(1,(mo/16)+0x30);}        //十位消隐
                        else{lcm_w_test(1,0x20);}//同上
                lcm_w_test(1,mo%16+0x30);
                lcm_w_test(0,0x91);
                lcm_w_word("月");
}        //}
/*****************************************************************************/
//星期处理并送入LCM的指定区域
void lcm_w_xq(void){
        unsigned char sel;

        //if(read_clock(0x8b) != xq){
        xq = read_clock(0x8b);
        sel = (read_clock(0x8b))%16; //字节低4位的BCD码放入sel
        lcm_w_test(0,0x97);//写入指定区域(97H 第二行第8个字)
        if(sel==7)  {lcm_w_word("日");}    //
          if(sel==6)  {lcm_w_word("六");}    //
          if(sel==5)  {lcm_w_word("五");}    //
          if(sel==4)  {lcm_w_word("四");}    //
          if(sel==3)  {lcm_w_test(1,0xc8);lcm_w_test(1,0xfd);} //此指令等于lcm_w_word("三"); 因为“三”的内码失效。
          if(sel==2)  {lcm_w_word("二");}    //
          if(sel==1)  {lcm_w_word("一");}    //星期一
        lcm_w_test(0,0x95);
        lcm_w_word("星期");
        //}
}
/*****************************************************************************/
//向LCM中填写 日 数据
void lcm_w_dd(void){
//        if(read_clock(0x87) != dd){
                dd = read_clock(0x87);
                lcm_w_test(0,0x92);
                        if(dd/16 != 0){lcm_w_test(1,(dd/16)+0x30);}        //十位消隐
                        else{lcm_w_test(1,0x20);}//同上
                lcm_w_test(1,dd%16+0x30);
                lcm_w_test(0,0x93);
                lcm_w_word("日  ");

}        //}
/*****************************************************************************/
//向LCM中填写 小时 数据
void lcm_w_hh(void){
        if(read_clock(0x85) != hh){
                hh = read_clock(0x85);
                        if (hh > 0x07 && hh < 0x22 && w == 0){
                                beep = 0; led_r = 0;
                                DelayM(100);
                                beep = 1; led_r = 1;
                        }
                }
                lcm_w_test(0,0x88);
                lcm_w_test(1,(hh/16)+0x30);
                lcm_w_test(1,hh%16+0x30);

}        //}
/*****************************************************************************/
//向LCM中填写 分钟 数据
void lcm_w_mm(void){
        if(read_clock(0x83) != mm){
                mm = read_clock(0x83);
                if( w == 0){
                        days();           //节日显示
                        updata ();        //刷新数据
                }
        }
        lcm_w_test(0,0x89);
        lcm_w_test(1,0x3a);          //":"
        lcm_w_test(1,(mm/16)+0x30);
        lcm_w_test(1,mm%16+0x30);
        lcm_w_test(1,0x2e);         //"."
}
/*****************************************************************************/
//刷新数据
void updata (void){
                lcm_w_hh();//刷新 小时
                lcm_w_dd();//刷新 日
                lcm_w_xq();//更新星期值
                lcm_w_mo();//刷新 月
                lcm_w_yy();//刷新 年

}
/*****************************************************************************/
//向LCM中填写 秒 数据
void lcm_w_ss(void){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char a=0,b=0,c=0;
        if(read_clock(0x81) != ss){        //判断是否需要更新
                ss = read_clock(0x81);        //更新数据
                lcm_w_test(0,0x8b);                //秒值在LCM上的写入位置
                lcm_w_test(1,(ss/16)+0x30);        //写十位
                lcm_w_test(1,ss%16+0x30);        //写个位
                led_b = ~led_b;                                //背光闪烁
                lcm_w_mm();//刷新 分
        lcm_w_test(0,0x8d);                //温度在LCM上的写入位置
        i=ReadTemperature();//读温度并送显
        a=i/100;
        lcm_w_test(1,a+0x30);        //显示温度十位
        b=i/10-a*10;
        lcm_w_test(1,b+0x30);        //个位
        lcm_w_test(1,0x2e);         //"."
        c=i-a*100-b*10;
        lcm_w_test(1,c+0x30); //小位1位
        lcm_w_word("℃");        //度C
}        }
/*****************************************************************************/
//---主程序---//

main() {

        unsigned char e=0;
        KEY_I = 0;KEY_1 = 1;KEY_2 = 1;KEY_3 = 1;KEY_4 = 1;//初始键盘
        yy=0xff;mo=0xff;dd=0xff;xq=0xff;hh=0xff;mm=0xff;ss=0xff; //各数据刷新
                beep = 0;
                DelayM(900);
                beep = 1;
        lcm_init();//初始化液晶显示器
        lcm_clr();//清屏
        lcm_w_word("  12864LcdClock                  Hello !!       from DoYoung.net");//显示欢迎字
        //----------|-------1-------|-------3-------|-------2-------|-------4-------|-----//标尺
        DelayM(3000); //显示等留3秒
        //lcm_w_test(0,0x80);
        //lcm_w_word("[Dis]      [Set]");

while(1){
                if (w == 0){   //正常走时
                lcm_w_ss();//刷新 秒
                }
                else {                //启动调时

                }

                //------------------------------------------------------------------
                if (KEY_3 == 0) // 设置时间
              {
                       DelayM(20);           //去抖
                        led_g3 = 0;led_r = 1;
                        if(KEY_3 == 0 && w == 1)  //当是调时状态 本键用于调整下一项
                        {
                                e++;
                                if (e >= 6 ){e = 0;}
                                Set_time(e);//调整
                        }

                        if(KEY_3 == 0 && w == 0)  //当是正常状态时就进入调时状态
                        {
                                led_b = 1;//
                                lcm_clr();//清屏
                                //yy=0xff;mo=0xff;dd=0xff;xq=0xff;hh=0xff;mm=0xff;ss=0xff; //各数据刷新
                                w=1;          //进入调时
                                lcm_w_test(0,0x9e);
                                lcm_w_word(" [-]");
                                lcm_w_test(0,0x80);
                                lcm_w_word("[Esc]");
                                lcm_w_test(0,0x85);
                                lcm_w_word("[Next]");
                                lcm_w_test(0,0x98);
                                lcm_w_word("[+]");
                                Set_time(e);//调整
                        }
                       while(KEY_3 == 0);//等待键松开
                        led_g3 = 1; led_r = 0;//红灯亮,表示调时
              }

                //------------------------------------------------------------------
                if (KEY_1 == 0) // 当在调时状态时就退出调时
              {
                       DelayM(20);led_g1 = 0;led_r = 1;
                       if(KEY_1 == 0 && w == 1){
                                w = 0;          //退出调时
                                e = 0;                //“下一项”计数器清0
                        }

                        if(KEY_1 == 0 && w == 0){
                                lcm_clr();//清屏
                                lcm_w_test(0,0x80);
                                lcm_w_word("  12864LcdClock V1.01 2006-11-26 Hello !!       from DoYoung.net");
                                //----------|-------1-------|-------3-------|-------2-------|-------4-------|-----//标尺
                                while(KEY_1 == 0);//等待键松开
                        }
                                lcm_clr();//清屏
                                //lcm_w_word("[Dis]      [Set]");
                                //yy=0xff;mo=0xff;dd=0xff;xq=0xff;hh=0xff;mm=0xff;ss=0xff; //各数据刷新
                                days();           //节日显示
                                updata ();        //刷新数据
                                lcm_w_mm();//刷新 分

                       while(KEY_1 == 0);//等待键松开
                        led_g1 = 1;
              }

                //------------------------------------------------------------------
                if (KEY_2 == 0 && w == 1){ // 加减调整{
                       DelayM(20);led_g2 = 0;led_r = 1;
                       if(KEY_2 == 0 && w == 1){
                                Set_time(e);//调整
                        }
                       while(KEY_2 == 0);//等待键松开
                        led_g2 = 1; led_r = 0;
              }

                //------------------------------------------------------------------
                if (KEY_4 == 0 && w == 1){ // 加减调整
                       DelayM(20);        led_g4 = 0;led_r = 1;
                       if(KEY_4 == 0 && w == 1){
                                Set_time(e);//调整
                        }
                       while(KEY_4 == 0);//等待键松开
                        led_g4 = 1; led_r = 0;
              }

           //------------------------------------------------------------------
                 if(KEY_1 == 1 && KEY_2 == 0 && KEY_3 == 1 && KEY_4 == 0){        //时钟初始化{
                        led_r = 0;
                        DelayM(3000);
                        led_r = 1;
                        if(KEY_1 == 0 && KEY_2 == 0&& KEY_3 == 1&& KEY_4 == 0){
                                Init_1302();
                                   lcm_w_test(0,0x80);
                                lcm_clr();//清屏
                                lcm_w_word("初始化成功!    2007-1-1 00:00.0");
                                //----------|-------1-------|-------3-------|
                                while(1);
                        }
                }
}        }

/*****************************************************************************/
/*
//编程日志
2007-02-10 修改为正式发布版。
2007-01-26 用每分钟刷新数据,防止显示乱码。
2006-11-30
2006-11-29 时钟主显示部分完成。
2006-11-28 时钟驱动程序植入完成。
2006-11-27 LCM驱动程序植入完成。
2006-11-26 硬件制作完成。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得好,顶

Very good

网友C(2016-04-07):
做的不错,可惜没有资料

网友D:
谢谢 分享   可惜黑币太少

网友E(2016-05-15):
不错哦  刚好拿来学习一下

网友F:
我做的和你不一样 我遇到问题了 麻烦楼主解答一下我的 东西焊出来 显示都正常 但是时间日期不走怎么回事啊楼主

网友G(2017-04-03):
不好玩啊 你的屏幕是什么驱动的

网友H(2017-12-10):
这是51单片机的吗,我STM32单片机能直接引用吗

网友I(2018-01-16):
谢谢 ,学习学习   可惜黑币太少

网友J:
这是一款功能强大、齐全的电子钟.感谢楼主,感谢开源者,感谢xx.呃说偏了!

网友K(2019-05-04):
楼主有背面的图片吗,单片机
怎么和12864屏连接

网友L:
说的好详细啊,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M(2019-12-19):
学习了,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N:
求资料原理图程序

网友O(2020-03-04):
做的挺好,新手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P:
加强动手能力的锻炼,提升制作能力,从单片机12864LCD开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