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x8滚动显示温度

楼主(2016-01-15):
/*--------------------------------------------------------------*/
//LED8*8滚动显示
//列扫描,低电平有效

/*--------------------------------------------------------------*/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74HC595.H"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
//全局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i,flag,t,w,t;
unsigned int  m,n;
unsigned char  t1,t2,t3,t4;

/*--------------------------------------------------------------*/
//代码库
#define  num  sizeof(buff)        //代码长度
unsigned char code a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
0x60,0x60,0x00,0x3E,0x7F,0x41,0x7F,0x3E,/*"0",0*/
0x60,0x60,0x00,0x42,0x7F,0x7F,0x40,0x00,/*"1",1*/
0x60,0x60,0x00,0x62,0x73,0x59,0x4F,0x46,/*"2",2*/
0x60,0x60,0x00,0x22,0x6B,0x49,0x7F,0x36,/*"3",3*/
...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 {
//取模方式 阴码 列扫描 逆向

0x00,0x3E,0x7F,0x41,0x7F,0x3E,0x00,0x00,/*"0",0*/
0x00,0x42,0x7F,0x7F,0x40,0x00,0x00,0x00,/*"1",1*/
0x00,0x62,0x73,0x59,0x4F,0x46,0x00,0x00,/*"2",2*/
0x00,0x22,0x6B,0x49,0x7F,0x36,0x00,0x00,/*"3",3*/
...
};
unsigned char bu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0*/
...
};
/************************************************************************
以下是DS18B20的操作程序
************************************************************************/
sbit DQ=P3^3;
unsigned char time;   //设置全局变量,专门用于严格延时
/*****************************************************
函数功能:将DS18B20传感器初始化,读取应答信号
出口参数:flag
***************************************************/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flag;         //储存DS18B20是否存在的标志,flag=0,表示存在;flag=1,表示不存在
DQ = 1;           //先将数据线拉高
for(time=0;time<2;time++) //略微延时约6微秒
     ;
DQ = 0;           //再将数据线从高拉低,要求保持480~960us
for(time=0;time<200;time++)  //略微延时约600微秒
     ;         //以向DS18B20发出一持续480~960us的低电平复位脉冲
DQ = 1;           //释放数据线(将数据线拉高)
  for(time=0;time<10;time++)
     ;  //延时约30us(释放总线后需等待15~60us让DS18B20输出存在脉冲)
flag=DQ;          //让单片机检测是否输出了存在脉冲(DQ=0表示存在)
for(time=0;time<200;time++)  //延时足够长时间,等待存在脉冲输出完毕
      ;
return (flag);    //返回检测成功标志
}
/*****************************************************
函数功能: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出口参数:dat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储存读出的一个字节数据
                for (i=0;i<8;i++)
                 {

                   DQ =1;       // 先将数据线拉高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 = 0;      //单片机从DS18B20读书据时,将数据线从高拉低即启动读时序
                        dat>>=1;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 = 1;     //将数据线"人为"拉高,为单片机检测DS18B20的输出电平作准备
                   for(time=0;time<2;time++)
             ;      //延时约6us,使主机在15us内采样
                   if(DQ==1)
                      dat|=0x80;  //如果读到的数据是1,则将1存入dat
                        else
                                dat|=0x00;//如果读到的数据是0,则将0存入dat
                     //将单片机检测到的电平信号DQ存入r[i]
                   for(time=0;time<8;time++)
                              ;              //延时3us,两个读时序之间必须有大于1us的恢复期
            }
         return(dat);    //返回读出的十进制数据
}
/*****************************************************
函数功能:向DS18B20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dat
***************************************************/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0; i<8; i++)
                 {
                  DQ =1;         // 先将数据线拉高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0;          //将数据线从高拉低时即启动写时序
                  DQ=dat&0x01;   //利用与运算取出要写的某位二进制数据,
                       //并将其送到数据线上等待DS18B20采样
                 for(time=0;time<10;time++)
                     ;//延时约30us,DS18B20在拉低后的约15~60us期间从数据线上采样
                  DQ=1;          //释放数据线
                  for(time=0;time<1;time++)
                          ;//延时3us,两个写时序间至少需要1us的恢复期
                  dat>>=1;       //将dat中的各二进制位数据右移1位
                 }
          for(time=0;time<4;time++)
                      ; //稍作延时,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void ReadyReadTemp(void)
{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for(time=0;time<100;time++)
                    ;         //温度转换需要一点时间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前两个分别是温度的低位和高位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void)

{
if(flag==2){
Ser_IN((aa[i])); //列扫描数据
Ser_IN(buff[i + n]);                                //查表取出行扫描数据
        Par_OUT();                                                        //输出显示
        i++; if(i == 8) i = 0;                                //循环扫描
        m++; if(m == 100) {m = 0; n++;}                //滚动速度控制
        if(n == num-7)
        {
         n = 0;                                //循环显示
         flag=1;
        }
  }

}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_init(void)
{
    TMOD = 0x11;
    TH0  = 0xfc; //1MS
    TL0  = 0x66;
    EA = 1;                                        //允许CPU中断
        ET0 = 1;                                 //定时器0中断打开
    TR0  = 1;

}

/*--------------------------------------------------------------*/
//定时器中断服务
void T0_intservice(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 = 0xfc;
    TL0 = 0x66;
Display();
}

/*--------------------------------------------------------------*/
//主函数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TL;     //储存暂存器的温度低位
     unsigned char TH;    //储存暂存器的温度高位
     unsigned char TN;      //储存温度的整数部分
          unsigned char TD;       //储存温度的小数部分

          flag=1;

        T_init();
        while(1){
          if(flag==1){
        ReadyReadTemp();     //读温度准备
           TL=ReadOneChar();    //先读的是温度值低位
                TH=ReadOneChar();    //接着读的是温度值高位
                TN=TH*16+TL/16;      //实际温度值=(TH*256+TL)/16,即:TH*16+TL/16
                                          //这样得出的是温度的整数部分,小数部分被丢弃了
           TD=(TL%16)*10/16;    //计算温度的小数部分,将余数乘以10再除以16取整,
           t1=TN/100;              //取百位
        t2=(TN%100)/10;    //取十位
        t3=TN%10;             //取个位
        t4=TD;
          flag=0;
        }

        if(flag==0){
        for(w=1;w<6;w++){
        if(w==5){

        flag=2;
        }
        for(t=0;t<8;t++){
        switch(w){
        case 1:
        buff[t+(8*w)]=table1[(8*t1)+t];
        break;
         case 2:
        buff[t+(8*w)]=table1[(8*t2)+t];
        break;
        case 3:
        buff[t+(8*w)]=table1[(8*t3)+t];
        break;
        case 4:
        buff[t+(8*w)]=table2[(8*t4)+t];
        break;

           }
             }
               }
           }

        };

}

网友A:
楼主能共享以下你发的这几个程序的电路图吗?(可+200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