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DS18B20温度传感器制作 元件清单+单片机源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16-01-15):
程序和仿真等所有资料下载:

元器件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1    STC89C51芯片    1
2    芯片座    1
3    12MHz晶振    1
4    30PF电容    2
5    22uF电容    1
6    LCD1602液晶显示屏    1
7    DS18B20    2
    10k电阻    1
8    4.7k电阻        2
9    1kΩ电阻    1
10    按键开关(用于单片机最小系统)    1
11    排阻1k    3
12    焊板15cmX9cm    1
13    蜂鸣器    1
14    可调电阻5k    1
15    9013三极管    1
16    导线    若干
17    焊丝    若干

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3^3;//ds18b20与单片机连接口
sbit EN=P2^5;
sbit RW=P2^6;
sbit RS=P2^7;
sbit BEEP = P1^3;
uchar code str1[]={" Temperature is   "};
uchar code str2[]={"studentNO:         "};
uchar code str3[]={"0346912"};
uchar data disdata[5];
uchar p=0;
uint tvalue;//温度值
uchar tflag;//温度正负标志
//*************************lcd1602程序**************************/
void delay1ms(uint ms)//延时1毫秒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14;j++);
}
//*************************报警程序**************************/
void baojing(void)
{
      unsigned int j;
          BEEP=0;
      for (j = 49; j > 0; j--)//响30ms
       {
         BEEP = ~BEEP; //输出频率800Hz
         delay1ms(10); //延时310us
         }
             BEEP=0;
   }
void wr_com(uchar com)//写指令//
{
        delay1ms(1);
        RS=0;
        RW=0;
        EN=0;
        P0=com;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wr_dat(uchar dat)//写数据//
{
        delay1ms(1);
        RS=1;
        RW=0;
        EN=0;
        P0=dat;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lcd_init()//初始化设置//
{
        wr_com(0x38);delay1ms(5);
        wr_com(0x08);delay1ms(5);
        wr_com(0x01);delay1ms(5);
        wr_com(0x06);delay1ms(5);
        wr_com(0x0c);delay1ms(5);
}
void display(uchar *p)//显示//
{
        while(*p!='\0')
        {
                wr_dat(*p);
                p++;
                delay1ms(1);
        }
}
void init_play()//初始化显示
{
        lcd_init();
        wr_com(0x80);
        display(str2);
        wr_com(0xc0);
        display(str3);
        delay1ms(3000);
        lcd_init();
wr_com(0x80);
        display(str1);
}

/***************************ds18b20程序****************************/
void delay_18B20(uint i)//延时1微秒
{
   while(i--);
}
void ds1820rst()/*ds1820复位*/
{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4);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18B20(1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
        delay_18B20(30);
}
uchar ds1820rd()/*读数据*/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写数据*/
{
        u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10);
                DQ = 1;
                wdata>>=1;
        }
}
read_temp()/*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uint a,b;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8ff)
                tflag=0;
        else
        {
                tvalue=~tvalue+1;
                tflag=1;
        }
        tvalue=tvalue*(0.0625)*10;//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return(tvalue);
}
/*******************************************************************/
void ds1820disp()//温度值显示
{
        uchar flagdat;
        disdata[0]=tvalue/1000+0x30;//百位数
        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十位数
        disdata[2]=tvalue%100/10+0x30;//个位数
        disdata[3]=tvalue%10+0x30;//小数位
        if(tflag==0)
                flagdat=0x20;//正温度不显示符号
        else
        flagdat=0x2d;//负温度显示负号:-

        if(disdata[0]==0x30)
        {
                disdata[0]=0x20;//如果百位为0,不显示
                if(disdata[1]==0x30)
                {
                        disdata[1]=0x20;//如果百位为0,十位为0也不显示
                }
        }
        wr_com(0xc0+4);
        wr_dat(flagdat);//显示符号位
        wr_com(0xc1+4);
        wr_dat(disdata[0]);//显示百位
        wr_com(0xc2+4);
        wr_dat(disdata[1]);//显示十位
        wr_com(0xc3+4);
        wr_dat(disdata[2]);//显示个位
        wr_com(0xc4+4);
        wr_dat(0x2e);//显示小数点
        wr_com(0xc5+4);
        wr_dat(disdata[3]);//显示小数位
        wr_com(0xc6+4);
    wr_dat(0x43);
}
//********************主程序***********************************//
void main()
{
    BEEP=0;
        init_play();//初始化显示
while(1)
        {
                   read_temp();//读取温度
                     ds1820disp();//显示
                        if(read_temp()>252+0x30||read_temp()<203+0x30)           //上限30°C报警,下限25°C报警
                        {  baojing() ;}
                        delay1ms(1)        ;
}}

新手,请赐教 + 5 赞一个!

网友A: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6-04-05):
报警上下限的值是怎么算的

网友C(2016-05-11):
很受用,多谢

网友D(2016-06-16):
下载不了 你发的压缩包

网友E:
加上程序仿真没效果

网友F(2016-10-11):
多谢大神相助

网友G:
这个怎么运行

网友H(2017-04-10):
51有你更精彩,加油

网友I(2017-05-18):
LZ好人多谢分享  新入坑

网友J:
很给力啊

网友K(2017-11-05):
烧入程序仿咋无法效果啊

网友L(2018-06-13):
你有单片机写的这个 程序么  急

网友L:
很赞  作者有单片机的程序么

网友M(2018-12-07):
为什么温度27℃时也会报警

网友N:
受益匪浅

网友O(2019-02-24):
51有你更精彩

网友P(2019-07-01):
仿真怎么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