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设备在点火瞬间因为电压不够就断电了!

楼主(2016-01-15):
请问各位大大,能否在设备的电源线上加一个电容,稳定电压,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意义不大,还不如单独供电只是还用车载电源充电。

网友B:
并电容没用的,启动是电压会拉到很低,电流会达到几百安

网友C:
很简单,控制电路的电源入口串联一个二极管,然后加一个大容量电解电容(根据工作电流及启动时间来确定电容容量),这样可以在启动瞬间由电解电容存储的电荷供电而不被外部拉低电压。

网友D:
楼上lgtlzj的方法很好

网友E:
这种情况要考虑蓄电池电量不足,解决办法是将蓄电池充满电,如果还是不行就要考虑换一块新的蓄电池了。是

网友F:
控制电路的电源入口串联一个二极管,然后加一个大容量电解电容(根据工作电流及启动时间来确定电容容量),这样可以在启动瞬间由电解电容存储的电荷供电而不被外部拉低电压。

网友G:
楼上的方法我用过,没问题

网友H:
控制电路的电源入口串联一个二极管,然后加一个大容量电解电容(根据工作电流及启动时间来确定电容容量),这样可以在启动瞬间由电解电容存储的电荷供电而不被外部拉低电压。完全可以

网友I(2016-02-14):
楼上用的二极管就电容,也可以用二极管加一个小容量充电锂电池,不过代价似乎很高但是电流稳点,坚持时间长,还有用DC-DC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