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pf中如何调用openFileDialog

楼主(2016-01-16):
wpf中如果想要使用openFileDialog,
需要引用using Microsoft.Win32;
而不是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显示对话框的时候使用ShowDialog()

判断按钮点击,用ture和false,示例代码如下:

OpenFileDialog openFileDialog = new OpenFileDialog();
            openFileDialog.Title = "选择文件";
            openFileDialog.Filter = "rcf文件|*.rcf|rcf文件|*.rcf|所有文件|*.*";
            openFileDialog.FileName = string.Empty;
            openFileDialog.FilterIndex = 1;
            openFileDialog.RestoreDirectory = true;
            openFileDialog.DefaultExt = "rcf";
            if (false == openFileDialog.ShowDialog())
            {
                return;
            }

其实呢,问题就是wpf里面没有现成的这个函数,这个应该是直接调用win32ap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