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框OnCtlColor的资源泄露问题

楼主(2016-01-16):
上回说到使用gdiview可以查看资源的使用情况, 可以大概判断下是什么资源泄露了, 但是定位具体的问题, 还要回到代码中来,还好代码比较少,分析分析,基本也就能找到地方,这里问题发生在这个对话框

在OnCtlColor里面犯了错误,

HBRUSH b=CreateSolidBrush(m_colorBoard);
return b;
原来没有注意, 这个mfc是不会释放Brush的,问题找到了, 解决起来貌似很容易了,其实这个解决也正是症结所在,随便上网找了一下,大家都是在说的解决办法是定义成员变量, 查看msdn, 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成员变量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般要在构造函数中创建, 在析构函数中删除, 这样的用法针对一次设置颜色, 没有问题。但是我的需求是在对话框运行过程中动态修改控件的背景色,顺着这样的思路自然想到在OnCtlColor, 先删除,然后再重新创建, 如下面这样
if (m_pBrushBoard != NULL)
        {
            m_pBrushBoard->DeleteObject();
            m_pBrushBoard = NULL;
        }

        if (m_pBrushBoard == NULL)
        {
            m_pBrushBoard->CreateSolidBrush(m_colorBoard);
        }

但是觉得这样,尽管这是大多数人的解决办法,

到msdn社区搜索了一下,调用下面的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个人觉得这个方法更好一些,

SetDCBrushColor(pDC->m_hDC, m_colorBoard);
        HBRUSH b= (HBRUSH)::GetStockObject(DC_BRUSH);
        return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