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BindCol 函数的说明

楼主(2016-01-16):
SQLRETURN   SQLBindCol(
            SQLHSTMT           StatementHandle,
            SQLUSMALLINT           ColumnNumber,
            SQLSMALLINT           TargetType,
            SQLPOINTER           TargetValuePtr,
            SQLINTEGER           BufferLength,
            SQLLEN   *           StrLen_or_Ind);

  1、StatementHandle:语句句柄
  2、ColumnNumber:标识要绑定的列号。数据列号是从0开始升序排列的,其中第0列用作书签。如果没有使用书签(语句句柄SQL_ATTR_USE_BOOKMARKS属性设为SQL_UB_OFF),则列号从1开始
  3、TargetType:标示*TargetValuePtr的C数据类型。当使用函数SQLFetch、SQLFetchScroll、SQLBullkOperations或SQLSetPos从数据源中获取数据时,ODBC驱动程序回将该字段的数据变换位该类型
  4、TargetValuePtr:绑定到数据子端的缓冲区的地址。如果该参数位NULL,该数据字段的绑定将被释放
  5、BufferLength:*TargetValuePtr的字节数
  6、StrLen_or_IndPtr:指向绑定数据列所使用的长度/指示缓冲区的指针。SQLRETURN   SQLBindCol(
            SQLHSTMT           StatementHandle,
            SQLUSMALLINT           ColumnNumber,
            SQLSMALLINT           TargetType,
            SQLPOINTER           TargetValuePtr,
            SQLINTEGER           BufferLength,
            SQLLEN   *           StrLen_or_Ind);

  1、StatementHandle:语句句柄
  2、ColumnNumber:标识要绑定的列号。数据列号是从0开始升序排列的,其中第0列用作书签。如果没有使用书签(语句句柄SQL_ATTR_USE_BOOKMARKS属性设为SQL_UB_OFF),则列号从1开始
  3、TargetType:标示*TargetValuePtr的C数据类型。当使用函数SQLFetch、SQLFetchScroll、SQLBullkOperations或SQLSetPos从数据源中获取数据时,ODBC驱动程序回将该字段的数据变换位该类型
  4、TargetValuePtr:绑定到数据子端的缓冲区的地址。如果该参数位NULL,该数据字段的绑定将被释放
  5、BufferLength:*TargetValuePtr的字节数
  6、StrLen_or_IndPtr:指向绑定数据列所使用的长度/指示缓冲区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