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写万年历程序源代码

楼主(2016-01-16):
#include<stdio.h>
#include <time.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ring.h"
#include"math.h"
char S[1000]={" "};//记事本存放
/**********************************************************************************
*                            函数声明
***********************************************************************************/
int Leap_year(int year);
int Month_Day(int year,int month);
int Year_Day(int year,int month,int day);
int Week_Day1(int year,int month,int day);
char *Week_Day2(int number);
void Menu1(int year,int month,int day);
void Menu2(int year,int month);
int Menu3(int year,int month,int day);
void Month_Display(int year,int month);
void Lunar_Calendar(int year ,int month,int day);
char *Festival(int month,int day);
//char  *Solar_terms(char Month,char Day);
void Day_Display(int year,int month,int day);
void Shutdown(void );
void RTC(void);
void Rubbish(void);
/*******************************************************************************
*   函数名:闰年判断
*   入口参数:year
*   返回参数:闰年返回1 否则返回0
********************************************************************************/
int Leap_year(int year)/*定义变量*/
{
if(year%4==0&&year%100!=0||year%400==0) /*利用函数判断输入年份是闰年还是平年*/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  函数名:月份天数确定
*  入口参数:year,month
*  返回参数:今年该月的天数
*  调用函数:int Leap_year(int year)
**********************************************************************************/
int Month_Day(int year,int month)
{
int a[12]={31,28,31,30,31,30,31,31,30,31,30,31};/*定义数组确定12个月每个月的天数*/
if(Leap_year(year)) /*如果输入年份是闰年*/
a[1]=29;/*二月29天*/
return a[month-1];
}
/*************************************************************************************
*  函数名:天数查询->查询该天是今年的第几天
*  入口参数:year,month,day
*  返回参数:该天是今年的第几天
*  调用函数:day1(int year,int month)
**************************************************************************************/
int Year_Day(int year,int month,int day)
{
int i,sum=0;
for(i=1;i<month;i++)
{
sum+=Month_Day(year,i);
}
sum+=day;
return sum;
}
/****************************************************************************************
*   函数名:天数查询->查询该天是本周的第几天
*   入口参数:year,month,day
*   返回参数:返回该天是本周的第几天
*   调用函数:day2(int year,int month,int day)
****************************************************************************************/
int Week_Day1(int year,int month,int day)
{
int number=(day+2*month+3*(month+1)/5+year+year/4-year/100+year/400)%7;//基姆拉尔森计算公式
//number%=7;
return number+1;
}
/***********************************************************************************
*  函数名:星期查询
*  入口参数:number
*  返回参数:星期
**********************************************************************************/
char *Week_Day2(int number)
{
switch(number)/*分类一周七天*/
{
case 0:
return "星期日";
case 1:
return "星期一";
case 2:
return "星期二";
case 3:
return "星期三";
case 4:
return "星期四";
case 5:
return "星期五";
case 6:
return "星期六";
default:
return "错误!请您重新输入。";/*不符和上面七种情况的报错提示*/
}
}
/*****************************************************************************
*   函数名:菜单1年历查询->输出年,月,日,星期,节日,农历
*   入口参数:year month day
*   调用函数:int week1(int year,int month,int day)
*             int runnian(int year)
*     char *Week2(int number)
*****************************************************************************/
void Menu1(int year,int month,int day)
{
int number=Week_Day1(year,month,day);
if(Leap_year(year))printf("闰年");/*年份为闰年则输出“闰年“*/
else printf("平年");
printf(" %d 年  %d 月 %d 日%10s %s",year,month,day,Week_Day2(number), Festival(month,day));/*按年 月 日输出结果*/
Lunar_Calendar( year , month,day);//输出当前日期的农历
}
/*******************************************************************************************
*   函数名:菜单2月历查询->生成日历格式
*   入口参数:year,month
*   调用函数:int day1(int year,int month)
*             int week1(int year,int month,int day)
*******************************************************************************************/
void Menu2(int year,int month)
{
int max,number,i,j=1;
max=Month_Day(year,month);//计算该月总天数
number=Week_Day1(year,month,1);
printf("%2s%2s%2s%2s%2s%2s%2s\n","  星期日 ","  星期一 ","  星期二","  星期三 "," 星期四 ","  星期五 "," 星期六 ");/*按照间隔打印日历*/
for(i=0;i<number;i++)
{
printf("        ");
}
while(j<=max)//该月的天数
{
printf("%8d",j);
  if(i%7==6)
  {
   printf("\n");
  }
i++;
j++;
}
printf("\n\n");
}
/*****************************************************************************
*  函数名:菜单3日历查询->输入参数检查
*  入口参数:year,month,day
*  返回参数 当输入无效时返回0 否则返回1
*****************************************************************************/
int Menu3(int year,int month,int day)
{
if(year<0||month<1||month>12||day<1||day>Month_Day(year,month))/*当输入值出现这些情况时*/
return 0;/*返回0*/
else
return 1;/*返回1*/
}
/*********************************************************************************
*  函数名:年历查询
*  入口参数:year
*  调用函数:int Leap_year(int year)
*********************************************************************************/
void Year(int year)
{
int i;
printf("\n");
for(i=1;i<=12;i++)
{
  Month_Display(year,i);
}
}
/*************************************************************************************
*  函数名:月历查询
*  入口参数:year,month
*  调用函数:int Leap_year(int year)
*           void x2(int year,int month)
*  输出:年月并输出日历格式
*************************************************************************************/
void Month_Display(int year,int month)
{
if(Leap_year(year))
printf("闰年");
else printf("平年");
printf(" %d 年 %d 月\n\n",year,month);
Menu2(year,month);
}
/*********************************************************************************************
*   函数名:节日查询
*   入口参数:month,day
*********************************************************************************************/
char *Festival(int month,int day)
{
  switch(month)
  {
  case 1: if(day==1)
    {  return "元旦";break;}
   else
      return "";
  case 2: if(day==14)
    {  return "情人节";break;}
   else
          return "";
  case 3:
   {
    switch(day)
    { case 5:  return "学雷锋日";break;
      case 8: return "妇女节";break;
      case 12: return "植树节";break;
      case 15:return "消费者权益日"; break;
      default:
            return "";
    }
    break;
   }
  case 4:
   {
         switch(day)
   {
    case 1: return "愚人节";break;
    default:
          return "";
   }
         break;
   }
  case 5:
   {
        switch(day)
  {
  case 1:return "劳动节";break;
  case 4:return "青年节";break;
   default:
          return "";
  }
  break;
   }
  case 6:
   {
      switch(day)
   {
   case 1: return "儿童节";break;
   default:
      return "";
   }
   break;
   }
  case 7:
   {
         switch(day)
   {
   case 1:return "建党节";break;
      default:
         return "";
   }
   break;
   }
  case 8:
   {
       switch(1)
    {
    case 1: return "建军节";break;
    default:
       return "";
    }
    break;
   }
  case 9:
   {
    switch(day)
    {
    case 10:return "教师节";break;
    case 18:return "九一八纪念日";break;
    default:
          return "";
    }
   }
  case 10:

        switch(day)
  {
  case 1: return "国庆节";break;
     default:
        return "";
  }
  break;

  case 11:

       switch(day)
    {
       case 1: return "万圣节";break;
    case 11: return "光棍节";break;
       default:
       return "";
    }
    break;

  case 12:

      switch(day)
   {
   case 24: return "平安夜";break;
   case 25: return "圣诞节";break;
    default:
          return "";
   }
   break;
default:
return "错误!请您重新输入。";
  }
}
/*************************************************************************************
*   函数名:农历查询
*   入口参数:year,month,day
*   调用函数:
*************************************************************************************/
void Lunar_Calendar(int year ,int month,int day)
{
/*天干名称*/
const char *cTianGan[] =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地支名称*/
const char *cDiZhi[] = {"子","丑","寅","卯","辰","巳","午",
"未","申","酉","戌","亥"};
/*属相名称*/
const char *cShuXiang[] = {"鼠","牛","虎","兔","龙","蛇",
"马","羊","猴","鸡","狗","猪"};
/*农历日期名*/
const char *cDayName[] = {"*","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
"初六","初七","初八","初九","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
"廿六","廿七","廿八","廿九","三十"};
/*农历月份名*/
const char *cMonName[] = {"*","正","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十一","腊"};
/*公历每月前面的天数*/
const int wMonthAd[12] = {0,31,59,90,120,151,181,212,243,273,304,334};
/***************************************************************
*农历数据计算方式:用十进制保存
*例如:1、农历每个月的大小;2、今年是否有闰月,闰几月以及闰月的大小。
用一个整数来保存这些信息就足够了。具体的方法是:用一位来表示一个月的大
小,大月记为1,小月记为0,这样就用掉12位(无闰月)或13位(有闰月),再
用高4位来表示闰月的月份,没有闰月记为0。比如说,2000年的信息数据是是0xC96
化为十进制就是3222,化成二进制就是110010010110B,表示的含义是指1、2、5、8、10、11月大,其余月小;
数字和4095的关系好像是 如果小于会扣掉一个月(应该就是这一年没有闰月)这里注意一下4095的12位全是1
数字和65536的关系好像是 LunarData[m]/65536+1保存闰月是几月(好像闰月数量挺多啊)
****************************************************************/
/*农历数据*/
const int wNongliData[100] =
{2635,333387,1701,1748,267701,694,2391,133423,1175,396438
,3402,3749,331177,1453,694,201326,2350,465197,3221,3402
,400202,2901,1386,267611,605,2349,137515,2709,464533,1738
,2901,330421,1242,2651,199255,1323,529706,3733,1706,398762
,2741,1206,267438,2647,1318,204070,3477,461653,1386,2413
,330077,1197,2637,268877,3365,531109,2900,2922,398042,2395
,1179,267415,2635,661067,1701,1748,398772,2742,2391,330031
,1175,1611,200010,3749,527717,1452,2742,332397,2350,3222
,268949,3402,3493,133973,1386,464219,605,2349,334123,2709
,2890,267946,2773,592565,1210,2651,395863,1323,2707,265877};

static int wCurYear,wCurMonth,wCurDay;
static int nTheDate,nIsEnd,m,k,n,i,nBit;
char szNongli[30], szNongliDay[10],szShuXiang[10];
/*—取当前公历年、月、日—*/
wCurYear = year;
wCurMonth = month;
wCurDay = day;
/*—计算到初始时间1921年2月8日的天数:1921-2-8(正月初一)—*/
/*1921年 鸡年 辛酉年*/
nTheDate = (wCurYear-1921) * 365 + (wCurYear-1921) / 4 + wCurDay + wMonthAd[wCurMonth-1]-38;
if((!(wCurYear % 4)) && (wCurMonth > 2)) //如今年阳历是闰年(2月有29天),而且当前月份大于2月,经历的总天数加1
nTheDate = nTheDate + 1;
/*–计算农历天干、地支、月、日—*/
nIsEnd = 0;
m = 0;
while(nIsEnd != 1)
{
      if(wNongliData[m] < 4095) //4095:111111111111 判断是否有闰月  小于则没有闰月 扣掉一个月
       k = 11;
       else
             k = 12;
             n = k;
     while(n>=0)
  {
        //获取wNongliData(m)的第n个二进制位的值
         nBit = wNongliData[m];
           for(i=1;i<n+1;i++) //大小月确定
           nBit = nBit/2;
           nBit = nBit % 2; //取出农历数据前12位的二进制数据
          if (nTheDate <= (29 + nBit))//若为1则是大月 天数有30天
    {
            nIsEnd = 1; //大月
            break;
    }
           nTheDate = nTheDate-29-nBit;//天数
           n = n-1;
  }
     if(nIsEnd)
       break;
      m = m + 1;
}
wCurYear =1921 + m;
wCurMonth =k-n + 1; //农历月份
wCurDay = nTheDate; //农历天数
if (k == 12) //存在闰月
{
       if (wCurMonth == wNongliData[m] / 65536 + 1)//保存闰月是几月
       wCurMonth =1-wCurMonth;
       else if (wCurMonth > wNongliData[m] / 65536 + 1)
       wCurMonth = wCurMonth-1;
}
/*–生成农历天干、地支、属相 ==> wNongli–*/
/************************************************************************
* 计算公式: 天干:(农历年份-3)Mod 10
* 地支:(农历年份-3)Mod 12
* 生肖:(Year-3) Mod 12
************************************************************************/
printf(" %s年 ",cShuXiang[(wCurYear - 4) % 12]);//属相
printf("%s",cTianGan[(wCurYear - 4)  % 10]);//天干
printf("%s年 ",cDiZhi[(wCurYear - 4) % 12]);//地支
/*–生成农历月、日 ==> wNongliDay–*/
if (wCurMonth < 1) //闰月
{
printf("闰");
printf("%s",cMonName[-1 * wCurMonth]);//农历月份确定
printf("月");
printf("%s",cDayName[wCurDay]);//农历日期确定
printf(" %s\n",Week_Day2(Week_Day1(year,month,day)));//星期的确定
}
else
{
printf("%s",cMonName[wCurMonth]);
printf("月 ");
printf("%s",cDayName[wCurDay]);
printf(" %s\n",Week_Day2(Week_Day1(year,month,day)));
}
}
/**********************************************************************
*   函数名:日历显示
*   入口参数:year,month,day
*   调用函数:void Menu1(int year,int month,int day)
**********************************************************************/
void Day_Display(int year,int month,int day)
{
printf("\n");
Menu1(year,month,day);
}
/***************************************************************************************
*  函数名:获取当前系统时间
*  调用函数:localtime();
*  输出:当前系统时间,星期,农历,假日
***************************************************************************************/
void RTC()
{
int Year,Month,Day,hour,min,sec,F;
struct tm * tmptr;
time_t secnow;
time(&secnow);
tmptr = localtime(&secnow);
Year=tmptr->tm_year+1900;
Month=tmptr->tm_mon+1;
Day=tmptr->tm_mday;
F=tmptr->tm_wday;
hour = tmptr->tm_hour;
min = tmptr->tm_min;
printf("         当前时间:%d年%d月%d日 %02d:%02d  ",Year,Month,Day,hour,min);
// printf("  %s", Week_Day2(F));
Lunar_Calendar(Year,Month,Day);
printf(" %s", Festival(Month,Day));
}
/****************************************************************************************************
*    函数名:定时关机/重启工具
*    作者:祝浩
*****************************************************************************************************/
void Shutdown(void )
{
int num,num_end;
      int seconds, minutes;
      char string_seconds[5];
      char close[] = "shutdown -s -t 0";      //关机
      char result[] = "shutdown -r -t 0";//重启
      printf("请输入命令 1:关机 2:重启 3:取消计划 4:退出\n");
     scanf("%d",&num);
  while( num !=1 && num !=2&& num!=3 && num!=4 )
      {
            printf("输入序号错误,请重新输入:");
            scanf("%d",&num);
      }
if ( num == 1 )//定时关机
      {
            printf("\n请输入关机时间(0~600分):");

            scanf("%d",&minutes);
            printf("\n");

            while ( minutes < 0 || minutes > 600 )
            {
                  printf("输入时间错误,请重新输入:");
                  scanf("%d",&minutes);
                  printf("\n");

            }

            seconds = minutes * 60;             //将输入的分钟转化为秒
            itoa(seconds, string_seconds, 10);  //将int型转换成string型  10 代表的十进制
            system(strcat(close,string_seconds));//stract函数拼接字符串

            printf("执行成功! %d分钟后,电脑将自动关闭...\n\n",minutes);
            printf("请及时保存相关的操作!关机计时中...\n\n");
      }
else  if( num == 2 )//定时重启
      {
            printf("请输入重启时间(0~600分):");

            scanf("%d",&minutes);
            printf("\n");

            while ( minutes < 0 || minutes > 600 )
            {
                  printf("输入时间错误,请重新输入:");
                  scanf("%d",&minutes);
                  printf("\n");

            }
            seconds = minutes * 60;             //将输入的分钟转化为秒
            itoa(seconds, string_seconds, 10);  //将int型转换成string型  10 代表的十进制
            system(strcat(result,string_seconds));//stract函数拼接字符串

            printf("执行成功! %d分钟后,电脑将自动重启...\n\n",minutes);
            printf("请及时保存相关的操作!重启计时中...\n\n");

      }
  else if(num==3)
  {
   system("shutdown /a");//取消关机/重启计划
printf("取消成功,欢迎下次使用!\n");
  }
  else if(num==4)
  {
   exit(0);
  }
}
/****************************************************************************************************
*   函数名:系统垃圾清理工具
*   调用函数:windows系统函数
****************************************************************************************************/
void Rubbish()
{
printf(" 正在清除系统垃圾文件,请稍等...... \n");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tmp");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_mp");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log");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gid");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chk");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old");
system("del /f /s /q %windir%\\*.bak");
system("del /f /s /q %windir%\\prefetch\\*.*");
system("rd /s /q %windir%\\temp");
system("md %windir%\\temp");
system("del /f /s /q \"%appdata%\\Microsoft\\Windows\\cookies\\*.*\"");
system("del /f /s /q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
system("del /f /s /q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Temp\\*.*\"");
system("rd /s /q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Temp\"");
system("md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Temp\"");
system("del /f /s /q \"%appdata%\\Microsoft\\Windows\\Recent\\*.*\"");
system("pause");
printf("系统垃圾清理完成!欢迎下次使用\n");
}
/**********************************************************************************************
*    函数名:主函数
*    时间:2012/12/17
*    作者:祝浩
**********************************************************************************************/
void main()
{
int year,month,day,a,b,i;
int Event,Event1,Event2;
char name[20];
FILE *fp;
printf("                         *                            *                   \n");
printf("                        * *                          * *                 \n");
printf("                       *   *                        *   *                \n");
printf("                      *     *                      *     *         \n\n\n\n");

printf("                                    *     *                               \n");
printf("                                     *   *                                \n");
printf("                                      * *                                \n");
printf("                                       *                                  \n");
printf("             **********************************************************\n");
printf("                             *           *             *                   \n");
printf("                             * 欢迎进入万年历查询系统  *                 \n");
printf("                             *           *             *                  \n");
printf("             **********************************************************\n\n");
while(1)
{
RTC();
printf("\n\n请按任意键进入查询系统...........");
getch();
printf("\n\n");
printf("          1 年历 2 月历 3 日历 4 农历查询                \n");
printf("          5 记事本 6:定时关机工具 7:系统垃圾清理 8:退出 \n");
printf("               请输入您的选择<1~8>,按回车键确定: ");
scanf("%d",&b);
/****************************************************************************************************************
*                                        菜单选项
****************************************************************************************************************/
switch(b)
{
case 1:/*选择1时*/
             printf("\n请输入您要查的年份: ");/*给出输入提示*/
              scanf("%d",&year);/*输入查询的年份*/
              a=Menu3(year,1,1);//输入参数检查
              if(a==0)
     {
                printf("错误!请您重新输入。\n");/*输入值异常时报错*/
                break;
     }
     Year( year);
     /*for(i=1;i<=12;i++)
     {
              Month_Display(year,i);
     }*/
                break;
case 2:/*选择二时*/
              printf("\n请输入您要查的年和月,年月之间用空格隔开: ");/*给出输入提示*/
              scanf("%d%d",&year,&month);/*输入需要查询的年 月*/
              a=Menu3(year,month,1);
             if(a==0)
    {
              printf("错误!请您重新输入。\n");
              break;
    }
              Month_Display(year,month);
             break;
case 3:/*选择3时*/
             printf("\n请输入您要查的年月日,年月日之间用空格隔开: ");/*给出输入提示*/
                scanf("%d%d%d",&year,&month,&day);/*输入年 月 日*/
                a=Menu3(year,month,day);
               if(a==0)
      {
                printf("错误!请您重新输入!\n");/*输入值异常时报错*/
                break;
      }
               Day_Display(year,month,day);
               break;
case 4:   /*选择4时*/
       printf("请输入您需要查询的日期,年月日中间用空格隔开");
         scanf("%d%d%d",&year,&month,&day);
   if(month>12||day>31)
   {
             printf("错误!请您重新输入\n");
             break;
   }
            Lunar_Calendar(year,month,day);
   break;
case 5:  /*选择5时*/
     while(1)
{
       printf("欢迎使用记事本,请输入日期,年月日中间用空格隔开\n");
    scanf("%d%d%d",&year,&month,&day);
//if(month<12&&day<31)
// {
            sprintf(name,"%d%d%d",year,month,day);
   strcat(name,".txt");//文件已存放时间命名
      if((fp=fopen(name,"rt"))==NULL||sizeof(S)==0)
   {
            printf("not !");
      printf("是否需要添加记事?0:否 1:是\n");
               scanf("%d",&Event1);
         if(Event1==1)
      {
                 printf("请输入事件\n");
           scanf("%s",&S);//将输入的记事存放的临时变量中
                 if((fp=fopen(name,"w"))==NULL)
     {
               printf("not !");
     }
                fputs(S,fp);//将临时变量写入到文本中存放
                fclose(fp);//保存并关闭文本
          printf("添加成功");
          printf("是否退出记事本功能?  0:否 1:是\n");
          scanf("%d",&Event2);
           if(Event2==1)
     {
     printf("退出记事本\n");
     exit(0);
     }
      }
      else if(Event1==0){printf("退出系统\n"); exit(0);}
      else printf("输入错误\n");
   }

    /*******************************有记事,是否删除************************************/
    else
    {
     if((fp=fopen(name,"r"))==NULL)
     { printf("not !");}
        fputs(fp,name);//读文件
              fgets(S,1000,fp);//将从文件中读到的信息放到字符串临时变量S中
              fclose(fp);//关闭文件
              printf("%d-%d-%d:%s\n",year,month,day,S);
     if(sizeof(S)!=0)
     {
              printf("有记事,是否需要删除?0:否(退出记事本),1:是");
        scanf("%d",&Event);
         if(Event==1)
      {
      memset(S, 0, sizeof(S));
       if((fp=fopen(name,"w"))==NULL)
       { printf("not !");}
                   fputs(S,fp);//将输入事件写入文本
       fclose(fp);
       if(remove)
       {
       //printf("删除失败!退出记事本\n");
       }
    else
     //printf("删除成功!退出记事本");
        exit(0);
      }
      else
      {
       printf("退出记事本\n");
          exit(0);
      }
     }
    }
}
case 6: Shutdown();break;
case 7:Rubbish();break;
case 8: exit(0);break;//退出
default:
        printf("错误!请您重新输入!\n\n");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