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损耗修复方法

楼主(2016-01-16):
笔记本电池损耗修复方法最常见的就是对笔记本进行冲放电,大家可以使用外部的小软件对电池损耗进行监控(如下图的鲁大师)。电池中存在一定的损耗是正常的,新的记本笔一般不推存使用,下面我介绍一下怎么充放电来修复电池损耗:

1、最简单的方法:
打开我的电脑-控制面版-硬件和声音-电源选项,把使用电源选项的时间参数全选为“从不”并且将“警报”选项的勾去掉。拔掉笔记本的电源线,让笔记本使用到自动关机(在这过程中不要让机器待机);然后再接上电源充电(充电的过程中不要开机),如些反复三次,可以让笔记本最大程度的修复电池损耗。
2、系统的方法:
a.首先需要重启笔记本电脑,重启开机时按F2-进入笔记本电脑的BIOS,进入BIOS后,进入POWER(电源菜单项),找到“Start Battery Calibration”如下图,这是笔记本电源校正选项,选中后直接回车运行。

b.这时候屏幕会变成蓝色,并且会出现提示:插上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充电,这时我们按提示接上电源适配器对笔记本进入充电(如果已插上则不会出现提示);等电源充满电后,还会有提示断开电源适配器,这时我们断开电源等笔记本耗尽电源自动关机。

c.等待笔记本耗尽电量自动关机后,我们再接上电源适配器等待电源充满电量(这个时候不要开机,看充电指示灯)等充电完毕后,我们再开启电脑。
到此,我们就完整的做了一次电池损耗修复操作,我们也可以如上用鲁大师来看一下电池损耗和当前容量。在这系统方法中,如果有人找不到“Start Battery Calibration”的话,就按方法1最简单的方法来进行操作。综上,笔记本电池损耗修复方法就是对笔记本进行深度的冲放电操作。笔记本的电池深度的充放电是有次数限制的,大概是200次左右,所以我们不能频繁的对本本进行深度充放电操作,一般建议一个月一次。以上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