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和ILI9325液晶驱动芯片的GUI函数

楼主(2016-01-16):
基于51单片机和ILI9325液晶驱动芯片的GUI函数  液晶是320×240的
部分头文件没写出来  如字库需要这些自己建立

GUI头文件
#ifndef GUI_H
#define GUI_H
#include"config.h"
/*GUI函数*/
void GUI_clearscreen(uint b_color);//清屏
void GUI_Point(uchar x, uint y, uint color);//画点
void GUI_sprintf_chartobit(uchar x, uint y,uchar dat, uint color,uint b_color);//无符号字符型数以二进制形式显示
void GUI_sprintf_chartohex(uchar x, uint y,uchar dat, uint color,uint b_color);//无符号字符型数以十六进制形式显示
void GUI_sprintf_chartodec(uchar x,uint y,uchar dat,uint color,uint b_color);//无符号字符型数以十进制形式显示
void GUI_sprintf_nu(uchar x, uint y,uchar nu, uint color,uint b_color);//显示1位16进制数
void GUI_HLine(uchar x, uint y, uchar length, uint color);//画横线
void GUI_RLine(uchar x, uint y, uint high, uint color);//画竖线
void GUI_line(uint x1,uint y1,uint x2,uint y2,uint color);//画直线
void GUI_DisPicture(uchar x, uint y, uchar length, uint high);//显示图片(图标)
void GUI_sprintf_char(uchar x, uint y,uchar c, uint color,uint b_color);//显示英文或数字字符
void GUI_sprintf_string(uchar x, uint y,char code *s, uint color,uint b_color);//显示英文字符串
void GUI_sprintf_HZ(uchar x, uint y, uint color,uint b_color);//显示预定义汉字字符串
void GUI_box(uchar sx,uint sy,uchar ex,uint ey,uint color);//画实心矩形
void GUI_rectangle( uchar sx,uint sy,uchar ex,uint ey,uint color);//画空心矩形
void GUI_wrul(uchar x, uint y, unsigned long num, uint color,uint b_color);//以十进制形式显示无符号长整型数
void GUI_wrlval(uchar x, uint y,unsigned long num,uchar bits,uchar dp,uint color,uint b_color);//以十进制形式显示长变量
uint RGB(uchar R,uchar G,uchar B);//RGB颜色混合

/*定义常用颜色的颜色码*/
#define RED 0xf800 //红
#define YELLOW 0xffe0 //黄
#define GREEN 0x07e0 //绿
#define CYAN 0x07ff //青
#define BLUE 0x001f //蓝
#define PURPLE 0xf81f //紫
#define BLACK 0x0000 //黑
#define WHITE 0xffff //白
#define GRAY 0x7bef //灰

#endif

GUI函数
#include "stc.h"
#include "top51.h"
#include "GUI/gui.h"
#include "LCM/ILI9325.h"
#include "bmp.h"
#include "16x8.h"
#include "chinese.h"
/************************************
清屏
入口参数: b_color是背景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使用背景颜色清除TFT模块屏幕的全部显示内容。
*************************************/
void GUI_clearscreen(uint b_color)
{
 uint i,j;
 LCD_setwindow(0,0,240,320);
 for (i=0;i<320;i++)
 {
  for(j=0;j<240;j++)
   write_data_u16(b_color);
 }
}

/*********************************************
画点
入口参数: (x,y)是点的坐标,color 是点的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用指定的颜色在指定的坐标位置上画出一个点。
**********************************************/
void GUI_Point(uchar x, uint y, uint color)

 LCD_setxy(x,y);
 write_data_u16(color);
}

/**********************************************************
无符号字符型数以二进制形式显示
入口参数:(x,y)是显示内容的左上角坐标,color 是显示字符的颜色,
          b_color是背景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无符号字符型数用指定的颜色和背景颜色在指定的坐标位置上
以二进制形式显示出来。
************************************************************/
void GUI_sprintf_chartobit(uchar x, uint y,uchar dat, uint color,uint b_color)

 uchar i ;
 for(i=0;i<8;i++)
 {
  if((dat&(0x80>>i))==(0x80>>i))
  {
   GUI_sprintf_nu(x,y,1,color,b_color) ;
  }
  else
  {
   GUI_sprintf_nu(x,y,0,color,b_color) ;
  }
  x+=8 ;
 }
}

/**********************************************************
无符号字符型数以十六进制形式显示
入口参数:(x,y)是显示内容的左上角坐标,dat 是欲显示的无符号字符型数,
          color 是显示字符的颜色,b_color是背景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无符号字符型数用指定的颜色和背景颜色在指定的坐标位置上
      以十六进制形式显示出来。
************************************************************/
void GUI_sprintf_chartohex(uchar x, uint y,uchar dat, uint color,uint b_color)

 uchar i ;
 GUI_sprintf_nu(x,y,dat>>4,color,b_color) ;
 x+=8 ;
 GUI_sprintf_nu(x,y,dat&0x0f,color,b_color) ;
}

/**********************************************************
无符号字符型数以十进制形式显示
入口参数:(x,y)是显示内容的左上角坐标,dat是欲显示的无符号字符型数,
          color 是显示字符的颜色,b_color是背景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无符号字符型数用指定的颜色和背景颜色在指定的坐标位置上
      以十进制形式显示出来。
************************************************************/
void GUI_sprintf_chartodec(uchar x,uint y,uchar dat,uint color,uint b_color)
{
 GUI_sprintf_char(x,y,dat/100+'0',color,b_color);
 GUI_sprintf_char(x+8,y,dat/10%10+'0',color,b_color);
 GUI_sprintf_char(x+16,y,dat%10+'0',color,b_color);
}

/*********************************************
显示1位16进制数
入口参数: (x,y) 是显示内容的左上角坐标,c:欲显示的1位16进制数,color:颜色,b_color:背景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用指定位置上显示1位16进制数。
**********************************************/
void GUI_sprintf_nu(uchar x, uint y,uchar nu, uint color,uint b_color)

   uchar  s_x=0 ,s_y=0, temp=0 ;
   uint j;
   if (nu>9)
   {nu=nu+7;}
   nu=nu+16;
   for(s_y=0;s_y<16;s_y++)
   {
   if(s_y+y<320)
    {
   j=nu;
     j=j*16+s_y;
     temp=font16x8[j];
       //temp = font16x8[nu*16+s_y] ;
       for( s_x=0 ; s_x<8 ; s_x++ )
       {
        if(x+s_x<240)
        {
         if((temp&(0x80>>(s_x))) == (0x80>>(s_x))  )
         {
        GUI_Point(x+s_x, y+s_y,color) ;
         }
         else
         {
          GUI_Point(x+s_x, y+s_y,b_color) ;
       }
      }
     }
    }
 }
}
/**********************************************************
画横线
入口参数: (x,y)是横线起点坐标,length是横线长度,color 是横线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用指定的颜色在指定位置上画出指定长度的一条横线。
************************************************************/
void GUI_HLine(uchar x, uint y, uchar length, uint color)

 LCD_setwindow(x,y,x+length-1,y);
 do
 {
  write_data_u16(color);//逐点显示,描出水平线
  length--;
 }while(length);
}
/**********************************************************
画竖线
入口参数: (x,y)是竖线起点坐标,high 竖线高度,color 是竖线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用指定的颜色在指定位置上画出指定长度的一条竖线。
************************************************************/
void GUI_RLine(uchar x, uint y, uint high, uint color)

   LCD_setwindow(x,y,x,y+high-1);
   do
   {
  write_data_u16(color);// 逐点显示,描出垂直线
  high--;
   }while(high);
}

/********************************************************************
画直线(可以画任意方向直线,包括横线、竖线、斜线)。
入口参数: (x1,y1)起点, (x2,y2)终点, color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用指定的颜色在指定的两点间画出一条直线。
***********************************************************************/
void GUI_line(uint x1,uint y1,uint x2,uint y2,uint color)

    uint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
    uint row,col;
    delta_x = x2-x1;//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 = y2-y1;
    col=x1;
    row=y1;
    if(delta_x>0) incx=1;//设置单步方向
    else
    {
        if(delta_x==0) 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
    if(delta_y>0)incy=1;
    else
    {
        if(delta_y==0) incy=0;//水平线
        else {incy=-1;delta_y=-delta_y;}
    }
    if(delta_x>delta_y) distance=delta_x;//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                                     //画线输出
     GUI_Point(col, row, color);
        xerr+=delta_x;
        yerr+=delta_y;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col+=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row+=incy;
        }
    }
}

/**********************************************************
显示图片(图标)
入口参数:(x,y)是开始点的坐标,length是图片长度,high是图片高度。//pic 图片数组的指针
出口参数: 无
说明:用指定位置上显示事先定义的图片。
要显示的图片事先定义在bmp.h中的pic[]数组中,
如果想修改图片大小、内容,请修改bmp.h中的pic[]数组,
建议用Image2Lcd软件将你要显示的图象自动转换为数组数据。
************************************************************/
//void GUI_DisPicture(uchar x, uint y, uchar length, uint high ,const uchar *pic)
void GUI_DisPicture(uchar x, uint y, uchar length, uint high)
{
   uint temp=0,tmp=0,num=0;
 LCD_setwindow(x,y,x+length-1,y+high-1);
 num=length*high*2;
 do
 {
    //temp=pic[tmp]|( pic[tmp+1]<<8);
    temp=pic[tmp+1];
    temp=temp<<8;
    temp=temp|pic[tmp];
    write_data_u16(temp);//逐点显示
    tmp+=2;
 }while(tmp<num);
}

/*********************************************
显示英文或数字字符
入口参数:(x,y) 是显示内容的左上角坐标,c:显示的英文字符,
          color:颜色,b_color:背景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用指定位置上显示单个英文字符或数字字符。
**********************************************/
void GUI_sprintf_char(uchar x, uint y,uchar c, uint color,uint b_color)

 uchar  s_x ,s_y, temp ;
   uint j;
   c -= 32;
   for( s_y=0 ; s_y < 16 ; s_y++ )
   {
  if(s_y+y<320)
    {
   j=c;
     j=j*16+s_y;
     temp=font16x8[j];
       //temp = font16x8[c*16+s_y] ;
       for( s_x=0 ; s_x<8 ; s_x++ )
       {
       if(x+s_x<240)
        {
         if((temp&(0x80>>(s_x))) == (0x80>>(s_x))  )
         {
        GUI_Point(x+s_x, y+s_y,color) ;
         }
         else
         {
          GUI_Point(x+s_x, y+s_y,b_color) ;
       }
      }
     }
    }
 }
}

/*********************************************
显示英文字符串
入口参数:(x,y) 是显示内容的左上角坐标,*s:英文字符串指针,
          color:颜色,b_color:背景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在指定位置上显示英文字符串。
**********************************************/
void GUI_sprintf_string(uchar x, uint y,char code *s, uint color,uint b_color)

 for(;*s!='\0';s++)
 {
  GUI_sprintf_char(x, y,*s, color,b_color);
  x=x+8;
 }

 //while (*s)
 // {
 // GUI_sprintf_char(x, y,*s, color,b_color);
 // s++;
 // x=x+8;
 // }
}

/*********************************************
显示预定义汉字字符串
入口参数:(x,y) 是显示内容的左上角坐标,color:颜色,b_color:背景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在指定位置上显示预定义的中文字符串。
      要显示的中文字符串事先定义在chinese.h中的china_char[]数组中,
  如果想修改中文字符串长度、内容,请修改chinese.h中的
  china_char[]数组,建议用字模提取软件zimoV2.2将你要显示的
  中文字符串自动转换为数组数据。
**********************************************/
void GUI_sprintf_HZ(uchar x, uint y, uint color,uint b_color)
{
 uchar  s_x=0 ,s_y=0, temp=0 ;
 uchar n;
 uint j,words;
 words=sizeof(china_char)/32;
 for( n=0 ; n<words ; n++ )
   {
   for( s_x=0 ; s_x<16 ; s_x++ )
    {
     if(s_x+x<240)
     {
        j=n;
        j=j*32+s_x;
        temp = china_char[j] ;
        //temp = china_char[n*32+s_x] ;
      for( s_y=0 ; s_y<8 ; s_y++ )
         {
         if(y+s_y<320)
          {
          if((temp&(0x80>>(s_y))) == (0x80>>(s_y))  )
           {
           GUI_Point(x+s_x+n*16, y+s_y,color) ;
           }
          else
           {
           GUI_Point(x+s_x+n*16, y+s_y,b_color) ;
        }
     }
      }
     }
  }
  for( s_x=0 ; s_x<16 ; s_x++ )
    {
     if(s_x+x<240)
     {
      j=n;
      j=j*32+s_x+16;
      temp = china_char[j] ;
      //temp = china_char[n*32+s_x+16] ;
       for( s_y=0 ; s_y<8 ; s_y++ )
         {
         if(y+s_y<320)
          {
          if((temp&(0x80>>(s_y))) == (0x80>>(s_y))  )
           {
           GUI_Point(x+s_x+n*16, y+s_y+8,color) ;
           }
          else
           {
           GUI_Point(x+s_x+n*16, y+s_y+8,b_color) ;
        }
     }
      }
     }
  }
 }
}

/*********************************************
画实心矩形
入口参数: (sx,sy)左上角顶点坐标, (ex,ey)右下角顶点坐标, color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在指定位置上画出实心矩形。
**********************************************/
void GUI_box(uchar sx,uint sy,uchar ex,uint ey,uint color)
{
 uint temp;
 LCD_setwindow(sx,sy,ex,ey);
   sx=ex-sx+1;
 sy=ey-sy+1;
 while(sx--)
 {
   temp=sy;
  while(temp--)
   {
   write_data_u16(color);
  }
 }
}

/*********************************************
画空心矩形
入口参数: (sx,sy)左上角顶点坐标, (ex,ey)右下角顶点坐标, color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在指定位置上画出空心矩形。
**********************************************/
void GUI_rectangle( uchar sx,uint sy,uchar ex,uint ey,uint color)
{
 GUI_line(sx,sy,ex,sy,color);
 GUI_line(sx,sy,sx,ey,color);
 GUI_line(ex,sy,ex,ey,color);
 GUI_line(sx,ey,ex,ey,color);
}
/*********************************************
以十进制形式显示无符号长整型数
入口参数:(x,y) 是显示内容的右上角坐标;
    num是欲显示的无符号长整型数
        num的数值范围为:0~4,294,967,295(十进制),
    也就是说利用该函数,我们最多将一个10位十进制数显示在LCD屏上;
    color:颜色,b_color:背景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将一个无符号长整型数以十进制形式显示在TFT屏上。
注意:在使用该函数时,不论最终显示的数有几位,它都将在LCD屏幕上
      占10个字符的空间(显示的多位十进制数不足10位时,
  本函数会在有效显示数字前面补空格)。
**********************************************/
void GUI_wrul(uchar x, uint y, unsigned long num, uint color,uint b_color)
{
 unsigned long temp;
 uchar i;
 for(i=0;i<10;i++)
 {
  if(num!=0)
  {
   temp=num/10;
   GUI_sprintf_char(x-7,y,num-temp*10+'0',color,b_color);
   num=temp;
  }
  else/*往前写满10位,也就是前面都写空格*/
  {
   GUI_sprintf_char(x-7,y,' ',color,b_color);
  }
  x=x-8;/*设置光标在文字插入后自动左移*/
 }
}
/*********************************************
以十进制形式显示长变量
入口参数:
   x,y ----是显示内容的右上角坐标
    num ----欲显示的长变量
   bits ----允许显示的位数
     dp ----小数点位置
  color ----颜色
b_color ----背景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
将一个长变量的数值以十进制形式显示在TFT屏上,可以根据需要确定
是否显示小数点以及小数点位置,也可以确定在TFT屏幕上显示的位数。
注意:
1、要显示的数据比规定的显示位数多,规定的位全部写-,表示数据溢出。
2、本函数实际上相当于GUI_wrul函数的增强版,如果我们指定bits=10 dp=0,
如下所示:
GUI_wrlval(20,239,tp,10,0,WHITE,BLACK);
那么,其作用和GUI_wrul函数完全一样。
**********************************************/
void GUI_wrlval(uchar x, uint y,unsigned long num,uchar bits,uchar dp,uint color,uint b_color)
{
 char str[10];/*无符号长整型数转换为字符串是10个,所以需要10个单元存储*/
 unsigned long temp;
 uchar i;
 //LCD_wrcmd(CUR_AUTO_L);/*设置光标在文字插入后自动左移*/
 for(i=0;i<bits;i++)
 {
  if(num!=0)
  {
   temp=num/10;
   str[i]=num-temp*10+'0';
   num=temp;
  }
  else/*往前写*/
  {
   if(i>=dp)str[i]=0x20;/*小数点前零都变空格*/
   else str[i]='0';/*小数点后零保留*/
  }
 }
 i=0;
 if (num!=0)/*要显示的数据比规定的显示位数多,数据显示溢出*/
 {
  while(i<bits)/*往前写满规定的位数,也就是前面都写空格,直到规定的位数*/
  {
   GUI_sprintf_char(x-7,y,'-',color,b_color);/*规定的位全部写-,表示数据溢出*/
   i++;
   x=x-8;
   if (i==dp)
   {
    GUI_sprintf_char(x-7,y,'.',color,b_color);/*插入小数点*/
    x=x-8;
   }
  }
 }
 else
 {
  while(i<bits)/*显示前面的有效数字*/
  {
   if ((i==dp)&(str[dp]==0x20))
   {
    GUI_sprintf_char(x-7,y,'.',color,b_color);/*插入小数点*/
    x=x-8;
    GUI_sprintf_char(x-7,y,'0',color,b_color);/*小数点前为0时要补写0*/
    x=x-8;
   }
   else
   {
    if ((i==dp)&(i!=0))
    {
     GUI_sprintf_char(x-7,y,'.',color,b_color);/*插入小数点*/
     x=x-8;
    }
    GUI_sprintf_char(x-7,y,str[i],color,b_color);
    x=x-8;
   }
   i++;
  }
 }
}

/*********************************************
RGB颜色混合
入口参数:R(红色分量)0-255,G(绿色分量)0-255,B(蓝色分量)0-255
出口参数: 按R5-G6-B5格式混合后的16位颜色码。
说明:将电脑上常见的R8-G8-B8格式转换成8位单片机常用的R5-G6-B5格式。
**********************************************/
uint RGB(uchar R,uchar G,uchar B)
{
 return((uint)(R&0XF8)<<8|(uint)(G&0XFC)<<3|(uint)(B&0XF8)>>3);
}

网友A(2016-04-14):
能把其他的头文件发给我吗 3q   qq邮箱823822517@qq.com

网友B(2018-07-06):
你好能发我一下头文件吗,41574696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