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液晶屏显示I LOVE YOU

楼主(2016-01-16):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string1[]={"I LOVE YOU"};
uchar string2[]={"FOR EVER! "};
/****delay1ms***/
/*函数功能:延时1ms
参数:count
返回类型:无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lcd_busy***/
/*函数功能:判断p0.7口是否为1,为1则为忙
参数:无
返回类型:p0.7的值
***/
sbit rs = P2^7;
sbit rw = P2^6;
sbit en = P2^5;
uchar lcd_busy(void)
{uchar busy;
rs=0;
rw=1;
en=1;
delay1ms(1);
busy=P0&0x80;
delay1ms(1);
en=0;
return (busy);
}
/**lcd_write***/
/*函数功能:向LCD中写数据和命令
参数:s=0 时向lcd写命令
     s=1 时向lcd写数据
     date 为要向lcd写入的数据
返回类型:无
***/
#define cmd 0
#define dat 1
void lcd_write(uchar s,uchar date)
{while (lcd_busy());
rs=s;
rw=0;
en=1;
delay1ms(1);
P0=date;
delay1ms(1);
en=0;
}
/*****lcd_init****/
/*函数功能:将lcd进行初始化处理
参数:无
返回类型:无
****/
void lcd_init(void)
{lcd_write(cmd,0x38);   //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_write(cmd,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无光标闪烁
lcd_write(cmd,0x06); //AC累加,屏幕不移动
lcd_write(cmd,0x01); //清屏
}
/***lcd_XY****/
/***函数功能:实现位置定位
参数:X Y的值
返回类型:无
***/
void lcd_xy(uchar x,uchar y)
{
if(y==0)   //表示在第一行显示
   lcd_write(cmd,0x80|x);
if(y==1) //表示在第二行显示
   lcd_write(cmd,0x80|0x40|x);
}
/**lcd_print***/
/*****函数功能:显示LCD数据
参数:*string
返回类型:无
***/
void lcd_print(uchar *string)   //string 表示要显示的数据
{
while(*string!='\0')
   {lcd_write(dat,*string);
    string++;
}
}
/***lcd_display()***/
/*函数功能:显示
参数:无
返回类型:无
*/
void lcd_display()
{lcd_xy(3,0);
lcd_print(string1);
lcd_xy(4,1);
lcd_print(string2);
}
/****主函数****/
void main()
{
while(lcd_busy());
lcd_init();
while(1)
{
    lcd_displ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