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液晶的使用之LCD1602显示自定义字符及汉字

楼主:
这篇篇讲解一下LCD1602,学过单片机的朋友们都知道它了吧,可以说是用的最广,最简单,也是学液晶入门级别的一块液晶了。LCD1602顾名思义就是两行显示的液晶,每行最多显示16个字符(里面总共有160个字符),其中包括阿拉伯数字、英文字母的大小写,常用符号,及日文的假名!每个字符对应一个ASCII码,我们通过向液晶送相应符号的ASCII码来显示这个字符。
下面看一下Proteus软件中的LCD1602,在Proteus软件的元件库中,LCD1602为LM016L,下面是这块液晶的引脚图:

   具体的相关引脚和功能设定参看LCD1602的PDF文档资料,由于篇幅问题,这里就不赘述了!
   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大家在仿真LCD1602时,要是用的是DB7~DB0连单片机的P0口的话,一定要加上拉电阻,要不然驱动不了,因为单片机的四组IO口就P0的内部无上拉,驱动能力弱!看下面的图:在P0口加了排阻(RESPACK-8)

对于自带字符的显示,只需要将对应的ASCII码写入LCD中显示即可,这个是每个人开始学习液晶最开始要学会的了,看看数据手册,写写程序,想必大家都会了,这里就不做介绍,本篇着重讲解一下怎样自定义显示字符,比如显示自定的字符、显示汉字等等这些!
  要显示我们自定义的字符,就要用到LCD中的CGRAM存储器(character generate RAM),而我们之前用的显示自带的字符用到的是DDRAM,两个是不同的。看液晶手册我们知道,CGRAM的容量是64个字节,而一个字符是8个字节,所以一共能显示8个自定义的字符。内部常用字符的显示是从0x20开始的,0x00 ~ 0x0F是专门留给自定义字符显示用的,0x00~0x07和0x80~0x0F显示的内容是一样的,也就是说0x00=0x08,0x01=0x09,以此类推。CGRAM共128个位,地址是0x40~0x7F,128/8=16正好对应的是0x00~0x0F共16个,刚才说了,0x00与0x08对应,0x01与0x09对应,共16个,这并不矛盾!说了这么多,那么怎样显示一个自定义字符呢?
  首先我们要清楚LCD1602显示字符的点阵大小,眼力好的可以看出来,LCD1602一个显示字符的位置是5*8的点阵,也就是说它所能显示的点阵图形的大小是5*8的!要显示一个自定义的字符,首先我们要知道所显示自定义字符的点阵数据,也就是在一个5*8的点阵上那个点是黑的(将该点点黑,就是高电平----1),哪个点是白的(该点不显示,为低电平----0),但是我们送入到LCD中的是ASCII码,它是8位的数据,而一个显示字符的点阵大小只是5*8的,显然不够,显示的办法是8*8点阵的前三列不用,也就是不显示,我们只用后面的5列来显示。
  然后设定我们是要定义第几个自定义字符,前面已经介绍了,LCD1602最多显示8个自定义字符;然后要规定在液晶的什么位置显示自定义字符,看过数据手册我们知道,第一行第一个位置的地址是0x80,第二行一个位置的地址是0xC0。最后就是要显示我们定义的第几个字符其对应CGRAM地址的关系式是:
0x00:第一个(0x40)                       0x01:第二个(0x48)

0x02:第三个(0x50)                       0x03:第四个(0x58)
0x04:第五个(0x60)                       0x05:第六个(0x68)
0x06:第七个(0x70)                       0x07:第八个(0x78)
算了,还是画个流程图,这样大家看的更清楚:(第一个显示字符的数组数据,不小心打错了,呵呵)

接下来介绍怎样对显示的数组取模:给大家介绍个取模软件,这个软件很常见叫做zimo221,玩过点阵的和液晶的估计都知道吧,打开软件,首先我们创建一个8*8点阵大小的图形,如下图所示:

然后呢,在里面打点,注意前三列空着不打点。这里我们显示自定义字符显示黑白相间的点吧,这个是我打好的,看下图:

然后设定取模的方式:

然后生成代码:看你是用什么程序写,这里我是用C写的就用C51的格式
OK,字符取模就结束了,接下来时程序:
/**********************
程序:LCD1602的驱动原理及应用
内容:显示自定义字符
软件:Keil uVisoin4
开发板:proteus仿真图
作者:大海橡树
***********************/
#include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LCD的三个控制端
unsigned char table[]={0x15,0x0A,0x15,0x0A,0x15,0x0A,0x15,0x0A};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Read_busy()    //忙检测,DB7为1则busy,不能进行读写操作 ;每次读写前应"读忙"检测
{
    P0=0x00;
    RS=0;
    RW=1;
    EN=1;
    while(P0 & 0x80);
    EN=0;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nsigned char value)//写命令函数
{
    Read_busy();
    RS=0;
    RW=0;
    EN=1;
    P0=value;
    delay(100);
    EN=0;
}

void write_LCD_data(unsigned char value)//写命令函数
{
    Read_busy();
    RS=1;
    RW=0;
    EN=1;
    P0=value;
    delay(100);
    EN=0;
}

void init_LCD()
{
    write_LCD_command(0x38);
    write_LCD_command(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且不闪烁
    write_LCD_command(0x06);//每次写入数据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LCD_command(0x01);//清屏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num;
    init_LCD();
    write_LCD_command(0x40);    //对CGRAM第一个自定义字符操作,若是第二个则为0x48,其次类推(上面有对顶的关系)
    for(num=0;num<8;num++)
    {
        write_LCD_data(table[num]);
    }
    write_LCD_command(0x80);    //规定显示在第一行第一个位置
    write_LCD_data(0x00);         //显示第一个自定义字符 (0x40对应第一个:0x00)
    while(1);
}

仿真图:

仿真效果和我们预设的一样,至此,自定义显示字符就结束了。想必大家已经会了,这个简单的会了,就来个复杂点的,用1602显示汉字,其实这个也是用自定义显示的方法,只不过我们要用几个显示块合成在一起拼接成一个汉字!有兴趣的自己可以试一下!
下面是我写个一个显示汉字的,把8个自定义的字符全都用上了:
显示:“大”字

               显示的汉字不是很好看!呵呵,不过还是能看清的!我们在LCD1602做数字钟的时候可以用一个或两个CGRAM来显示年、月、日;上面的这个字8个CGRAM地址都用上了,其实我们可以用数码管动态扫描的原理在LCD1602上显示四个大的汉字,因为每次显示一个汉字是8个CGRAM都用上了,所以没次只显示一个!根据动态扫描的原理就能够实现四个汉字同时显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显示单个5*7点阵大小的汉字也可以,下面是我写了个万年历的程序,用的就是单个的字符显示汉字,效果不是很好,不过还行吧,如下图所示:

LCD1602就介绍到这里,想必大家都会了!下一篇给大家介绍LCD12864液晶,带字库的和不带字库的两种!用12864显示动画、温度曲线,正弦曲线等!

网友A(2016-10-19):
仿真图右边那个RP1什么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图右边那个RP1什么来的。

9针的排阻

网友C(2017-04-11):
为什么不能自定义显示

网友D(2017-12-05):
哈哈  谢谢分享  51有你更精彩

网友E(2018-04-04):
引用 网友A:
仿真图右边那个RP1什么来的。

下拉电阻

网友F(2018-06-02):
有帮助,感谢分享。

网友G:
感谢分享,代码实测好象延时不够

网友H(2018-07-23):
显示第一个字符 0x40对应0x00,    第二个字符0x48对应啥?

网友I(2018-10-18):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有收获

网友J(2018-12-30):
谢谢楼主的分享,保存了。

网友K:
万年历的程序是哪个?这上面只有一个程序,应该不是的吧

网友L(2020-03-08):
非常感谢,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