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详细注释的LCD1602屏幕单片机电子时钟程序

楼主(2016-01-16):
//按K1按键进入设定状态
//按K2,依次进入闹钟功能是否启用,闹钟时,分秒,年,月,日及时间时,分,秒的设置,直到退出设置状态
//按K3,调整是否起用闹钟和调节闹钟时,分,秒,年,月,日,时间的时,分,秒的数字
//LCD第二排中间显示小喇叭,表示启用闹钟功能,无则禁止闹钟功能(可在调整状态进行设置)
//正常状态,LCD上排最前面显示自定义字符,LCD下排最前面闪动"RICHMCU"
//设置状态,LCD上排最前面显示"P",下排最前面在设置闹钟时间时显示"alarm:",其它状态显示"time"
//年代变化2000--2099,星期自动转换
//程序中有自定义字符写入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de dis_week[]={"SUN,MON,TUE,WED,THU,FRI,SAT"};
unsigned char code para_month[13]={0,0,3,3,6,1,4,6,2,5,0,3,5}; //星期月参变数
unsigned char data dis_buf1[16];  //lcd上排显示缓冲区
unsigned char data dis_buf2[16];  //lcd下排显示缓冲区
unsigned char data year,month,date,week;//年、月、日、星期
unsigned char data armhour,armmin,armsec;//闹钟时、分、秒
unsigned char data hour,min,sec,sec100; //时、分、秒、百分之一秒
unsigned char data flag,vkey,skey;//设置状态计数标志、按键先前值、按键当前值
bit alarm; //标识是否启用闹钟,1--启用,0--关闭
sbit  rs = P3^7;    //LCD数据/命令选择端(H/L)
sbit  rw = P3^6;    //LCD读/写选择端(H/L)
sbit  ep = P3^5;    //LCD使能控制
sbit PRE = P1^0;    //调整键(AN3)
sbit SET = P1^1;    //调整键(AN4)
sbit SPK = P3^3;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延时程序
bit  lcd_busy();    //测试LCD忙碌状态程序
void lcd_wcmd(char cmd);  //写入指令到LCD程序
void lcd_wdat(char dat);  //写入数据到LCD程序
void lcd_pos(char pos);   //LCD数据指针位置程序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设定程序
void pro_timedate();   //时间日期处理程序
void pro_display();    //显示处理程序
void pro_key();     //按键处理程序
void time_alarm();    //定时报警功能(闹钟)
unsigned char scan_key();  //按键扫描程序
unsigned char week_proc();  //星期自动计算与显示函数
bit leap_year();    //判断是否为闰年
void lcd_sef_chr();    //LCD自定义字符程序
void update_disbuf(unsigned char t1,unsigned char t2[],unsigned char dis_h,unsigned char dis_m,unsigned char dis_s);
        //更新显示缓冲区函数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 while(ms--)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250; i++)
  {
   _nop_();      //执行一条_nop_()指令为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_nop_();
   _nop_();
  }
}
}

//测试LCD忙碌状态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rs = 0;
rw = 1;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bit)(P0&0x80); //LCD的D0--D7中,D7=1为忙碌,D7=0为空闲
ep = 0;
return result;
}
//写入指令到LCD
void lcd_wcmd(char cmd)
{
while(lcd_busy()); //当lcd_busy为1时,再次检测LCD忙碌状态,lcd-busy为0时,开始写指令
rs = 0;
rw = 0;
ep = 0;
_nop_();
_nop_();
P0 = cm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0;
}
//写入数据到LCD
void lcd_wdat(char dat)
{
while(lcd_busy()); //当lcd_busy为1时,再次检测LCD忙碌状态,lcd-busy为0时,开始写数据
rs = 1;
rw = 0;
ep = 0;
P0 = da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0;
}
//LCD数据指针位置程序
void lcd_pos(char pos)
{
lcd_wcmd(pos|0x80); //数据指针=80+地址码(00H~27H,40H~67H)
}

//设定二个自定义字符,(注意:LCD1602中自定义字符的地址为0x00--0x07,即可定义8个字符)
//这里我们设定把一个自定义字符放在0x00位置(000),另一个放在0x01位子(001)
void lcd_sef_chr()
{ //第一个自定义字符
lcd_wcmd(0x40); //"01 000 000"  第1行地址 (D7D6为地址设定命令形式D5D4D3为字符存放位置(0--7),D2D1D0为字符行地址(0--7))
   lcd_wdat(0x1f); //"XXX 11111" 第1行数据(D7D6D5为XXX,表示为任意数(一般用000),D4D3D2D1D0为字符行数据(1-点亮,0-熄灭)
lcd_wcmd(0x41); //"01 000 001"  第2行地址
   lcd_wdat(0x11); //"XXX 10001" 第2行数据
lcd_wcmd(0x42); //"01 000 010"  第3行地址
   lcd_wdat(0x15); //"XXX 10101" 第3行数据
lcd_wcmd(0x43); //"01 000 011"  第4行地址
   lcd_wdat(0x11); //"XXX 10001" 第4行数据
lcd_wcmd(0x44); //"01 000 100"  第5行地址
   lcd_wdat(0x1f); //"XXX 11111" 第5行数据
lcd_wcmd(0x45); //"01 000 101"  第6行地址
   lcd_wdat(0x0a); //"XXX 01010" 第6行数据
lcd_wcmd(0x46); //"01 000 110"  第7行地址
   lcd_wdat(0x1f); //"XXX 11111" 第7行数据
lcd_wcmd(0x47); //"01 000 111"  第8行地址
   lcd_wdat(0x00); //"XXX 00000" 第8行数据
//第二个自定义字符
lcd_wcmd(0x48); //"01 001 000"  第1行地址
   lcd_wdat(0x01); //"XXX 00001" 第1行数据
lcd_wcmd(0x49); //"01 001 001"  第2行地址
   lcd_wdat(0x1b); //"XXX 11011" 第2行数据
lcd_wcmd(0x4a); //"01 001 010"  第3行地址
   lcd_wdat(0x1d); //"XXX 11101" 第3行数据
lcd_wcmd(0x4b); //"01 001 011"  第4行地址
   lcd_wdat(0x19); //"XXX 11001" 第4行数据
lcd_wcmd(0x4c); //"01 001 100"  第5行地址
   lcd_wdat(0x1d); //"XXX 11101" 第5行数据
lcd_wcmd(0x4d); //"01 001 101"  第6行地址
   lcd_wdat(0x1b); //"XXX 11011" 第6行数据
lcd_wcmd(0x4e); //"01 001 110"  第7行地址
   lcd_wdat(0x01); //"XXX 00001" 第7行数据
lcd_wcmd(0x4f); //"01 001 111"  第8行地址
   lcd_wdat(0x00); //"XXX 00000" 第8行数据

}
//LCD初始化设定
void lcd_init()
{
lcd_wcmd(0x38);  //设置LCD为16X2显示,5X7点阵,八位数据借口
delay(1);
lcd_wcmd(0x0c);  //LCD开显示及光标设置(光标不闪烁,不显示"-")
delay(1);
lcd_wcmd(0x06);  //LCD显示光标移动设置(光标地址指针加1,整屏显示不移动)
delay(1);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
}
//闰年的计算
bit leap_year()
{
bit leap;
if((year%4==0&&year%100!=0)||year%400==0)//闰年的条件
  leap=1;
else
  leap=0;
return leap;
}
//星期的自动运算和处理
unsigned char week_proc()
{ unsigned char num_leap;
unsigned char c;
num_leap=year/4-year/100+year/400;//自00年起到year所经历的闰年数
if( leap_year()&& month<=2 )   //既是闰年且是1月和2月
  c=5;
else
  c=6;
week=(year+para_month[month]+date+num_leap+c)%7;//计算对应的星期
return week;
}
//更新显示缓冲区
void update_disbuf(unsigned char t1,unsigned char t2[],unsigned char dis_h,unsigned char dis_m,unsigned char dis_s)
{ dis_buf1[0]=t1;    //
dis_buf1[1]=0x20;    //空格
dis_buf1[2]=50;    //'2'
dis_buf1[3]=48;             //'0'
dis_buf1[4]=year/10+48;
dis_buf1[5]=year%10+48;
dis_buf1[6]=0x2d;
dis_buf1[7]=month/10+48;
dis_buf1[8]=month%10+48;
dis_buf1[9]=0x2d;    //'-'
dis_buf1[10]=date/10+48;
dis_buf1[11]=date%10+48;
dis_buf1[12]=0x20;
dis_buf1[13]=dis_week[4*week];
dis_buf1[14]=dis_week[4*week+1];
dis_buf1[15]=dis_week[4*week+2];
dis_buf2[0]=t2[0];
dis_buf2[1]=t2[1];
dis_buf2[2]=t2[2];
dis_buf2[3]=t2[3];
dis_buf2[4]=t2[4];
dis_buf2[5]=t2[5];
dis_buf2[6]=t2[6];   //空格
  if (alarm)
  dis_buf2[7]=0x01;  //alarm=1,显示闹钟启用标致(第二个自定义字符)
else
  dis_buf2[7]=0x20;  //alarm=0,不显示闹钟启用标致
dis_buf2[8]=dis_h/10+48;
dis_buf2[9]=dis_h%10+48;
dis_buf2[10]=0x3a;   //':'
dis_buf2[11]=dis_m/10+48;
dis_buf2[12]=dis_m%10+48;
dis_buf2[13]=0x3a;
dis_buf2[14]=dis_s/10+48;
dis_buf2[15]=dis_s%10+48;
}
//时间和日期处理程序
void pro_timedate()
{
sec++;
if(sec > 59)
  {sec = 0;
   min++;
   if(min>59)
   {min=0;
    hour++;
    if(hour>23)
    {hour=0;
     date++;
     if (month==1||month==3||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
      if (date>31) {date=1;month++;}     //大月31天
     if (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if (date>30) {date=1;month++;}     //小月30天
     if (month==2)
      {if( leap_year())        //闰年的条件
      {if (date>29) {date=1;month++;}}   //闰年2月为29天
      else
      {if (date>28) {date=1;month++;}}   //平年2月为28天
      }
     if (month>12) {month=1;year++;}
     if (year>99) year=0;
    }
   }
  }
week_proc();
if (sec==armsec && min==armmin && hour==armhour)
  {if (alarm)
   TR1=1;     //闹钟启用时,报警时间到,启动Timer1
  }
}
//显示处理程序
void pro_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lcd_pos(0x00);
for (i=0;i<=15;i++)
  {lcd_wdat(dis_buf1[i]);}
lcd_pos(0x40);
for (i=0;i<=15;i++)
  {lcd_wdat(dis_buf2[i]);}
}
//Timer0中断处理程序,秒的产生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D8;
TL0=0xF0;
sec100++;
if(sec100 >= 100) //1秒时间 (100*10ms=1000ms=1s)
  {sec100 = 0;
   pro_timedate();//调用时间和日期处理程序
  }
if (sec&0x01)          //"RICHMCU"闪一秒,停一秒
  update_disbuf(0x00,"       ",hour,min,sec);    //0x00表示显示00位置的自定义字符
else
  update_disbuf(0x00,"RICHMCU",hour,min,sec);
pro_display();  //调用显示处理函数

}

//按键扫描程序
unsigned char  scan_key()
{
skey=0x00;         //给变量vkey置初值
skey|=PRE;         //读取PRE键的状态
skey=skey<<1;        //将PRE键的状态存于skey的B1位
skey|=SET;         //读取SET键的状态,并存于skey的B0位
return skey;        //返回skey的键值(即PRE,SET的状态)
}
//外部中断INT0中断处理程序
void int0() interrupt 0
{
  TR0=0;         //禁止Timer0
  IE=0;         //禁止中断
  lcd_wcmd(0x0e);       //显示光标"_",整个光标不闪烁
  alarm=1;
  update_disbuf(0x50,"alarm:",armhour,armmin,armsec); //更新显示数据,0x50表示要显示"P"
  pro_display();       //调用显示处理程序
  lcd_pos(0x47);          //使光标位于第一个调整项下
  flag=0;
  vkey=0x03;
  while(flag^0x0a)
   {skey = scan_key();     //扫描按键状态
   if (skey^vkey)      //若skey与vkey相同,跳出循环,相异执行循环体
    { delay(10);     //去按键抖动
     skey = scan_key();   //转回扫描按键状态
     if (skey^vkey)    //若skey与vkey相同,跳出循环,相异执行循环体
       { vkey=skey;   //将skey的值付给vkey
       if (skey==0x01)  //PRE键按下
        {  flag++; //调整标志位加1
          switch (flag) //将光标置于相应调整位置
          {

           case 1: lcd_pos(0x49);break;  //光标置小时报警设置位置
           case 2: lcd_pos(0x4c);break;  //光标置分钟报警设置位置
           case 3: lcd_pos(0x4f);break;  //光标置秒时报警设置位置

           case 4: update_disbuf(0x50,"time: ",hour,min,sec);
             pro_display();
             lcd_pos(0x05);break;  //光标置年调整位置
           case 5: lcd_pos(0x08);break;  //光标置月调整位置
           case 6: lcd_pos(0x0b);break;  //光标置日调整位置

           case 7: lcd_pos(0x49);break;  //光标置时调整位置
           case 8: lcd_pos(0x4c);break;  //光标置分调整位置
           case 9: lcd_pos(0x4f);break;  //光标置秒调整位置

           default:break;
          }
        }
       if (skey==0x02)      //SET键按下
        { pro_key();  //转设置按键处理程序
        }
      }
    }
   }
  lcd_wcmd(0x0c);       //设置LCD开显示及光标不闪烁,不显示"-"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IE=0x8f;             //CPU开中断,INT0,INT1,开中断
  TR0=1;         //Timer0启动
}

//主程序,初始化及初值设定
void main()
{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sef_chr();      //写入自定义字符号
hour=0;min=0;sec=0;        //开机时的时,分,秒显示
armhour=0;armmin=0;armsec=0;  //开机时的时,分,秒报警初值
year= 5; month=1;date=1;       //开机时的年,月,日,星期显示
week_proc();
alarm=1;       //初始开机,启用闹钟
IE = 0x8f;       //CPU开中断,INT0,INT1,Timer0,Timer1开中断
IP = 0x04;       //设置INT0为中断最高优先级
IT0=0;IT1=0;      //外部INT0,INT1设置为电平触发方式(注意,触发不要选边沿方式,易误动)
TMOD = 0x11;      //Timer0,Timer1工作于模式1, 16位定时方式
TH0 = 0xdc;TL0 = 0x00;    //Timer0置10ms定时初值
TH1 = 0xff;TL1 = 0x00;    //Timer1置初值
TR0 = 1;       //Timer0启动
TR1 = 0;
while(1);
}
//设置按键处理程序
void pro_key()
{
switch (flag)
  {
  case 0:alarm=!alarm;   //启用或关闭闹钟(alarm=1:启用,alarm=0:关闭)
    update_disbuf(0x50,"alarm:",armhour,armmin,armsec); //更新显示数据
    pro_display();          //调用显示处理
    lcd_pos(0x47);break;        //光标回到原调整位置
  case 1:armhour++;
    if (armhour>23) armhour=0;
    update_disbuf(0x50,"alarm:",armhour,armmin,armsec); //更新显示数据
    pro_display();          //调用显示处理
    lcd_pos(0x49);break;        //光标回到原调整位置
  case 2:armmin++;
    if (armmin>59) armmin=0;
    update_disbuf(0x50,"alarm:",armhour,armmin,armsec);
    pro_display();
    lcd_pos(0x4c);break;
  case 3:armsec++;
    if (armsec>59) armsec=0;
    update_disbuf(0x50,"alarm:",armhour,armmin,armsec);
    pro_display();
    lcd_pos(0x4f);break;
  case 4:year++;
    if (year> 99) year= 0;
    week_proc();                        //星期自动运算
    update_disbuf(0x50,"time: ",hour,min,sec);
    pro_display();
    lcd_pos(0x05);break;
   case 5:month++;
    if (month>12) month=1;
    week_proc();      //星期自动运算
    update_disbuf(0x50,"time: ",hour,min,sec);
    pro_display();
    lcd_pos(0x08);break;
  case 6:date++;
    if (month==1||month==3||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
     if (date>31) date=1;   //大月31天
    if (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if (date>30) date=1;   //小月30天
    if (month==2)
     {if(leap_year())    //闰年的条件
      {if (date>29) date=1;}  //闰年2月为29天
      else
      {if (date>28) date=1;}}  //平年2月为28天
    week_proc();         //星期自动运算
    update_disbuf(0x50,"time: ",hour,min,sec);
    pro_display();
    lcd_pos(0x0b);break;

  case 7:hour++;
    if (hour>23) hour=0;
    update_disbuf(0x50,"time: ",hour,min,sec);
    pro_display();
    lcd_pos(0x49);break;
  case 8:min++;
    if (min>59) min=0;
    update_disbuf(0x50,"time: ",hour,min,sec);
    pro_display();
    lcd_pos(0x4c);break;
  case 9:sec++;
    if (sec>59) sec=0;
    update_disbuf(0x50,"time: ",hour,min,sec);
    pro_display();
    lcd_pos(0x4f);break;
  default: break ;
  }
}
//Timer1中断处理程序,产生报警的声音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0xff;
TL1=0x00;
SPK=~SPK;

}
//外部中断INT1中断处理程序,停止报警声音
void int1() interrupt 2
{
if(TR1)
  TR1=0;
}

网友A(2017-05-03):
void time_alarm();这个程序没有写

网友B(2017-11-25):
少了一个函数吧?time_alarm

网友C(2018-03-24):
楼主发的这个程序,不错吗!我试了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D(2018-09-27):
设置状态和正常状态怎么切换?

网友E:
好样地!那里弄来的啊!

网友F:
带几张实物图就更好了

网友G:
很好,码一下。

网友H:
子函数写在主函数前面可以不要申明吧

网友I(2019-04-09):
你好,有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