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计算机C语言程序 用vc++实现

楼主(2016-01-16):
#include <stdlib.h>
main()
{
system("shutdown /s");
} shutdown后面不加东西,可以将系统的命令提示符调用出来!其提示符直接加在shutdown后面就可以起到相应的功能,如shutdown /r

网友A(2016-11-06):
为啥提示有病毒???

网友B(2016-12-08):
看不明白这脚本

网友C(2020-09-03):
提示有病毒啊!是不是坑?

网友D(2021-02-10):
重启计算机命令,提示有病毒是因为软件调用了dos命令提示符所致

网友E(2021-05-17):
/s是关机了,想要重启应该是/r

网友F(2021-06-19):
单纯/s得话会1分钟后关机,要立刻关机的化/s /t 0
shutdown是系统本身的关机,在命令行里面直接输入也可以。
system函数就是执行dos/shell命令的。

类似的参数还有
/a 取消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