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模拟I2C读写

楼主(2016-01-16):
都说STM32I2C有问题,不好用。我之前,在论坛上看到了Mcuplayer分享的一段代码,拿来测试了一下,读写正常,心想还挺不错。

但是等到真正做程序时,发现总是在while()循环处等待。无奈,只好用软件模拟I2C

从网上找了一段程序,发现好多地方下载的代码都一样的。

代码如下:

i nclude "includes.h"
i nclude "24cxx.h"

#define ADDR_24CXX       0xA0

#define SCLH        GPIOB->BSRR = GPIO_Pin_6
#define SCLL        GPIOB->BRR  = GPIO_Pin_6

#define SDAH        GPIOB->BSRR = GPIO_Pin_7
#define SDAL        GPIOB->BRR  = GPIO_Pin_7

#define SCLread     GPIOB->IDR  & GPIO_Pin_6
#define SDAread     GPIOB->IDR  & GPIO_Pin_7

static void I2C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Configure I2C1 pins: SCL and 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I2C_delay(void)
{
   u8 i=50; //这里可以优化速度 ,经测试最低到5还能写入
   while(i)
   {
     i--;
   }
}

bool I2C_Start(void)
{
 SDAH;
 SCLH;
 I2C_delay();
 if(!SDAread)return FALSE; //SDA线为低电平则总线忙,退出
 SDAL;
 I2C_delay();
 if(SDAread) return FALSE; //SDA线为高电平则总线出错,退出
 SDAL;
 I2C_delay();
 return TRUE;
}

void I2C_Stop(void)
{
 SCLL;
 I2C_delay();
 SDAL;
 I2C_delay();
 SCLH;
 I2C_delay();
 SDAH;
 I2C_delay();
}

void I2C_Ack(void)
{
 SCLL;
 I2C_delay();
 SDAL;
 I2C_delay();
 SCLH;
 I2C_delay();
 SCLL;
 I2C_delay();
}

void I2C_NoAck(void)
{
 SCLL;
 I2C_delay();
 SDAH;
 I2C_delay();
 SCLH;
 I2C_delay();
 SCLL;
 I2C_delay();
}

bool I2C_WaitAck(void)  //返回为:=1ACK,=0ACK
{
 SCLL;
 I2C_delay();
 SDAH;
 I2C_delay();
 SCLH;
 I2C_delay();
 if(SDAread)
 {
         SCLL;
         return FALSE;
 }
 SCLL;
 return TRUE;
}

void I2C_SendByte(u8 SendByte)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u8 i=8;
    while(i--)
    {
       SCLL;
       I2C_delay();
       if(SendByte&0x80)
         SDAH;
       else
       SDAL;
       SendByte<<=1;
       I2C_delay();
 SCLH;
       I2C_delay();
    }
    SCLL;
}

u8 I2C_ReceiveByte(void)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u8 i=8;
    u8 ReceiveByte=0;

   SDAH;
    while(i--)
    {
      ReceiveByte<<=1;
      SCLL;
      I2C_delay();
      SCLH;
      I2C_delay();
      if(SDAread)
      {
       ReceiveByte|=0x01;
      }
    }
    SCLL;
    return ReceiveByte;
}

//写入1字节数据       待写入数据    待写入地址       器件类型(24c16SD2403)
bool I2C_WriteByte(u8 SendByte, u16 WriteAddress, u8 DeviceAddress)
{
    u32 j;
    if(!I2C_Start())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WriteAddress & 0x0700) >>7) | DeviceAddress & 0xFFFE);//设置高起始地址+器件地址
    I2C_SendByte( DeviceAddress & 0xFE);//写器件地址
    if(!I2C_WaitAck()){I2C_Stop(); 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u8)((WriteAddress>>8) & 0xFF));   //设置高起始地址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u8)((WriteAddress) & 0xFF));   //设置低起始地址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SendByte);          //写数据
    I2C_WaitAck();
    I2C_Stop();
 //注意:因为这里要等待EEPROM写完,可以采用查询或延时方式(10ms)
    for(j=0;j<1500;j++)
      I2C_delay();
    return TRUE;
}

//读出1字节数据         存放读出数据  待读出长度      待读出地址       器件类型(24c16SD2403)
u8 I2C_ReadByte( u16 ReadAddress,  u8 DeviceAddress)
{
    u8 temp;
    if(!I2C_Start())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ReadAddress & 0x0700) >>7) | DeviceAddress & 0xFFFE);//设置高起始地址+器件地址
    I2C_SendByte((DeviceAddress & 0xFE));//写器件地址
    if(!I2C_WaitAck()){I2C_Stop(); 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u8)((ReadAddress>>8) & 0xFF));   //设置高起始地址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u8)((ReadAddress) & 0xFF));   //设置低起始地址
    I2C_WaitAck();
    I2C_Start();
    I2C_SendByte((DeviceAddress & 0xFE)|0x01);    //读器件地址
    I2C_WaitAck();

    //*pDat = I2C_ReceiveByte();
    temp = I2C_ReceiveByte();

    I2C_NoAck();

    I2C_Stop();
    return temp;
}

void I2C_24CXX_Init(void)
{
  I2C_GPIO_Config();
}

void I2C_24CXX_Write(u16 nAddr, u8* pDat, u16 nLen)
{
  u16 i,j;
  for(i=0;i
  {
    I2C_WriteByte(*(pDat+i), nAddr+i, ADDR_24CXX);
  }
}

void I2C_24CXX_Read(u16 nAddr, u8* pDat, u16 nLen)
{
    u16 i;
    for(i=0;i
      *(pDat+i)=I2C_ReadByte( nAddr+i, ADDR_24CXX);
}

可是,反复试了多次,貌似很不稳定,有时正确,有时错误。最后添加了红字处的的延时,读写完全正常。用示波器观察,延时大概7.5ms

网友A(2019-12-24):
写的很好,,,多谢

网友B(2020-02-08):
谢谢楼主,程序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