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相乘算法

楼主(2016-01-16):
      师姐前几天有个在线笔试,怕时间上来不及就找我给她帮下忙。做了几道题目,觉得应该是面试当中常常用到的,大数相乘就是其中一个题目,觉得应该是以后面试中经常会用到的,所以记了下来。
      我这里采取的方法是将大数保存在字符串中,然后将两个字符串逐位相乘,再进位和移位。应该还有效率更高的代码。
源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N 100

/*
*将在数组中保存的字符串转成数字存到int数组中
*/
void getdigits(int *a,char *s)
{
     int i;
     char digit;
     int len = strlen(s);

     //对数组初始化
     for(i = 0; i < N; ++i)
           *(a + i) = 0;
     for(i = 0; i < len; ++i){
           digit = *(s + i);
           *(a + len - 1 - i) = digit - '0';//字符串s="12345",因此第一个字符应该存在int数组的最后一个位置
     }
}

/*
*将数组a与数组b逐位相乘以后存入数组c
*/
void multiply(int *a,int *b,int *c)
{
     int i,j;

     //数组初始化
     for(i = 0; i < 2 * N; ++i)
           *(c + i) = 0;
         /*
          *数组a中的每位逐位与数组b相乘,并把结果存入数组c
          *比如,12345*12345,a中的5与12345逐位相乘
          *对于数组c:*(c+i+j)在i=0,j=0,1,2,3,4时存的是5与各位相乘的结果
          *而在i=1,j=0,1,2,3,4时不光会存4与各位相乘的结果,还会累加上上次相乘的结果.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
         */
     for(i = 0; i < N; ++i)
           for(j = 0; j < N; ++j)
                 *(c + i + j) += *(a + i) * *(b + j);
         /*
          *这里是移位、进位
         */
     for(i = 0; i < 2 * N - 1; ++i)
     {
           *(c + i + 1) += *(c + i)/10;//将十位上的数向前进位,并加上原来这个位上的数
           *(c + i) = *(c + i)%10;//将剩余的数存原来的位置上
     }
}

int main()
{
    int a[N],b[N],c[2*N];
    char s1[N],s2[N];
    int j = 2*N-1;
    int i;

    printf("input the first number:");
    scanf("%s",s1);
    printf("/ninput the second number:");
    scanf("%s",s2);

    getdigits(a,s1);
    getdigits(b,s2);

    multiply(a,b,c);

    while(c[j] == 0)
               j--;
    for(i = j;i >= 0; --i)
           printf("%d",c[i]);
    printf("/n");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