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吸顶灯关闭开关后LED灯微亮过段时间整个灯不亮 驱动器短路求解

楼主(2016-01-16):
用电笔测输出端,发现正负极都有电,万用表测得电压为97V。
这个灯一开始正常,后来关闭开关后,发现LED灯还一直微亮,再一段日子后整个灯都不亮了。
问题:
1、这个驱动器属于阻容降压?
2、换掉电阻和电容会恢复正常吗?还是有其他问题?

谢谢!

二极管好像正常,电阻除下图标示的有问题其他都正常,大电容为400V 6.8μF。中等的250V 3.3μF,最小的50V 4.7μF。

网友A:
关掉开关LED还有微亮一般是火线和零线接反了,我家就出现过。

现在首先你要确定驱动有没有电压输出,如果有就检查灯珠,一般坏一个灯珠时会出现开灯微亮或者都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