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弃Delay(),高效率单片机

楼主(2016-01-16):
//2015.09.06  于厦门软二. 程序思想转变
    单片机已经学了4、5年头了,一直用惯了delay()函数,意识到电子工程师们的硬件编程思想与PC机底层编程思想上的很多不同,引发了一些思考。

学单片机时,老师都教我们用Delay()函数。

绝大多数8位的单片机程序,它们的单片机99.9%的工作时间都在打空转,(是否吓了一跳,竟然让单片机空转以实现和外界同步,这怎么可能?试想,如果PC机CPU空转一秒,那么音乐会断一秒、画面会停顿一秒、下载文件会断一秒,这怎么可行?)这是一种教条的思想,把书读死了

99.9%大家可能感到有些危言耸听,那就让我们算一算:

已内部8M频的AVR单片机来说,单指令周期仅为1/8 = 0.125us,那一毫秒可以执行多少个单周期指令? 1%0.125*1000 = 8000个而我看到论坛里下到的绝大多数程序,两个延时函数之间代码的执行时间要远远小于8000个指令周期。

说实话,很多16K以上的程序,把所有延时函数去掉,总体能执行几毫秒就不错了。换句话说,我说单片机的利用率小于0.01%还是口下留情了。

要说怎么解决问题,就要先找到问题,我问问大家,程序中,我们为什么延时?原因很多,可能是外设速度太慢,也可能是为了躲过人眼视觉停留时间,等等。总之就是与外界不同步,而我们想要同步。

所以说这些延时应该是很有道理的,我不否定这一点,但问题的关键这些延时空转,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时间回收起来做一些别的事呢?

试想,如果把这99.9%的时间回收,那可以一笔相当巨大的资源。

有很多人有些特殊方法回收过这些空转时间,比如说在延时函数中做点事。

但这些往往都不通用,下面我说一些我的两种方法:

 1.从点亮LED(发光二极管)开始

在市面上众多的单片机学习资料中,最基础的实验无疑于点亮LED了,即控制单片机的I/O的电平的变化。

如同如下实例代码一般

void main(void)

{

    LedInit() ;

    While(1)

    {

        LED = ON ;

        DelayMs(500) ;

        LED = OFF ;

        DelayMs(500) ;

        }

}

程序很简单,从它的结构可以看出,LED先点亮500MS,然后熄灭500MS,如此循环下去,形成的效果就是LED以1HZ的频率进行闪烁。下面让我们分析上面的程序有没有什么问题。

看来看出,好像很正常的啊,能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换一个思路去想了。试想,整个程序除了控制LED = ON ; LED = OFF; 这两条语句外,其余的时间,全消耗在了DelayMs(500)这两个函数上。而在实际应用系统中是没有哪个系统只闪烁一只LED就其它什么事情都不做了的。因此,在这里我们要想办法,把CPU解放出来,让它不要白白浪费500MS的延时等待时间。宁可让它一遍又一遍的扫描看有哪些任务需要执行,也不要让它停留在某个地方空转消耗CPU时间。

从上面我们可以总结出

(1)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以实际应用的角度去考虑程序的编写。

(2)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让CPU白白浪费等待,尤其是延时(超过1MS)这样的地方。

下面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如何点亮一颗LED。 先看看我们的硬件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红色的压降为1.82-1.88V,电流5-8mA,

绿色的压降为1.75-1.82V,电流3-5mA,

橙色的压降为1.7-1.8V,电流3-5mA

兰色的压降为3.1-3.3V,电流8-10mA,

白色的压降为3-3.2V,电流10-15mA,

(供电电压5V,LED直径为5mm)

74HC573真值表如下:

一般的LED的正常发光电流为10~20MA而低电流LED的工作电流在2mA以下(亮度与普通发光管相同)。在上图中我们可知,当Q1~Q8引脚上面的电平为低电平时,LED发光。通过LED的电流约为(VCC - Vd)/ RA2 。其中Vd为LED导通后的压降,约为1.7V左右。这个导通压降根据LED颜色的不同,以及工作电流的大小的不同,会有一定的差别。下面一些参数是网上有人测出来的,供大家参考。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74HC573的最大电流是有限制的,否则可能会烧坏74HC573这个芯片。 上面这个图是从74HC573的DATASHEET中截取出来的,从上可以看出,每个引脚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为35mA 整个芯片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为75mA。在我们设计相应的驱动电路时候,这些参数是相当重要的,而且是最容易被初学者所忽略的地方。同时在设计的时候,要留出一定量的余量出来,不能说单个引脚允许通过的电流为35mA,你就设计为35mA,这个时候你应该把设计的上限值定在20mA左右才能保证能够稳定的工作。

(设计相应驱动电路时候,应该仔细阅读芯片的数据手册,了解每个引脚的驱动能力,以及整个芯片的驱动能力)

了解了相应的硬件后,我们再来编写驱动程序。

#include<reg52.h>

sbit LED_SEG  = P1^4;       //数码管段选

sbit LED_DIG  = P1^5;       //数码管位选

sbit LED_CS11 = P1^6;       //led控制位

sbit ir=P1^7;

//首先定义LED的接口然后为亮灭常数定义一个宏

#define LED P0                     //定义LED接口

bit  g_bSystemTime1Ms = 0 ;                            // 1MS系统时标

//下面到了重点了,究竟该如何释放CPU,避免其做延时空等待这样的事情呢。

很简单,我们为系统产生一个1MS的时标。假定LED需要亮500MS,熄灭500MS,那么我们可以对这个1MS的时标进行计数,当这个计数值达到500时候,清零该计数值,同时把LED的状态改变。

unsigned int  g_u16LedTimeCount = 0 ;       //LED计数器

unsigned char g_u8LedState = 0 ;              //LED状态标志, 0表示亮,1表示熄灭

#define LED_ON()       LED = 0x00 ;              //所有LED亮

#define LED_OFF()       LED = 0xff ;              //所有LED熄灭

void Timer0Init(void)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 &= 0xf0 ;

    TMOD |= 0x01 ;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  =  0xfc ;                     //定时器初始值

    TL0  =  0x66 ;

    TR0  = 1 ;

    ET0  = 1 ;

}

void LedProcess(void)              //计时到_执行LED动作

{

    if(0 == g_u8LedState)       //如果LED的状态为亮,则点亮LED

    {

        LED_ON() ;

    }

    else                                   //否则熄灭LED

    {

        LED_OFF() ;

    }

}

void LedStateChange(void)        //1ms计时到_执行动作

{

       if(g_bSystemTime1Ms)                                   //系统1MS时标到

       {

              g_bSystemTime1Ms = 0 ;

              //在我们的定时器中断函数中对其置位,其它函数使用该变量后,应该对其复位(清0)

              g_u16LedTimeCount++ ;                            //LED计数器加一

              if(g_u16LedTimeCount >= 500)              //计数达到500,即500MS到了,改变LED的状态。

              {

                     g_u16LedTimeCount = 0 ;               //LED计数器_清0

                     g_u8LedState  = ! g_u8LedState;       //LED状态标志, 0表示亮,1表示熄灭

              }

    }

}

//因为LED的亮或者灭依赖于LED状态变量(g_u8LedState)的改变,而状态变量的改变,又依赖于LED计数器的计数值(g_u16LedTimeCount ,只有计数值达到一定后,状态变量才改变)所以,两个函数都没有堵塞CPU的地方。

void main(void)

{

    Timer0Init() ;

    EA = 1 ;

       LED_CS11 = 1 ; //74HC595输出允许

    LED_SEG = 0 ;  //数码管段选和位选禁止(因为它们和LED共用P0口)

    LED_DIG = 0 ;

    while(1)

    {

        LedProcess() ;              //

        LedStateChange() ;       //计时到_执行动作

    }

}

void Time0Isr(void) interrupt 1

{

       TH0=0xfc;                            //定时器重新赋初值

    TL0=0x66;                            //每1ms溢出1次

    g_bSystemTime1Ms=1;              //1ms时标“标志位”置位

}

因为LED的亮或者灭依赖于LED状态变量(g_u8LedState)的改变,而状态变量的改变,又依赖于LED计数器的计数值(g_u16LedTimeCount ,只有计数值达到一定后,状态变量才改变)所以,两个函数都没有堵塞CPU的地方。让我们来从头到尾分析一遍整个程序的流程。

程序首先执行LedProcess() ;函数因为g_u8LedState 的初始值为0 (见定义,对于全局变量,在定义的时候最好给其一个确定的值)所以LED被点亮,然后退出LedStateChange()函数,执行下一个函数LedStateChange()

在函数LedStateChange()内部首先判断1MS的系统时标是否到了,如果没有到就直接退出函数,如果到了,就把时标清0以便下一个时标消息的到来,同时对LED计数器加一,然后再判断LED计数器是否到达我们预先想要的值500,如果没有,则退出函数,如果有,对计数器清0,以便下次重新计数,同时把LED状态变量取反,然后退出函数。

由上面整个流程可以知道,CPU所做的事情,就是对一些计数器加一,然后根据条件改变状态,再根据这个状态来决定是否点亮LED。这些函数执行所花的时间都是相当短的,如果主程序中还有其它函数,则CPU会顺次往下执行下去。对于其它的函数(如果有的话)也要采取同样的措施,保证其不堵塞CPU,如果全部基于这种方法设计,那么对于不是非常庞大的系统,我们的系统依旧可以保证多个任务(多个函数)同时执行。系统的实时性得到了一定的保证,从宏观上看来,就是多个任务并发执行。

好了,这一章就到此为止,让我们总结一下,究竟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吧。

(1)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以实际应用的角度去考虑程序的编写。

(2)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让CPU白白浪费等待,尤其是延时(超过1MS)这样的地方。

(3)    设计相应驱动电路时候,应该仔细阅读芯片的数据手册,了解每个引脚的驱动能力,以及整个芯片的驱动能力

(4)    最重要的是,如何去释放CPU(参考本章的例子),这是写出合格程序的基础。

网友A(2019-05-25):
LZ软硬兼修,佩服佩服...................

网友B:
总感觉就这样用去了一个定时器。。。。有点浪费或许会有更好解决cpu堵塞的方法

网友C(2020-06-23):
一直都是用计数的方法来延时,如果用while或者for循环的话程序就会卡在循环里等待,如果我的产品是有按键的话就很影响使用,所以一定要用计数的方法来延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总感觉就这样用去了一个定时器。。。。有点浪费或许会有更好解决cpu堵塞的方法

楼主说的应该是这样一个概念,肯定有其他的方法。比如我写程序的时候如果延时时间不需要太精准,我就会直接在主函数或子函数中让变量++,到了一个值后(比如500)再清零,让后执行命令。这样也能做到延时效果。如果要时间要精准就一定要用定时器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