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_12C5A60S2和W77E58 双串口程序,代码

楼主(2016-01-16):
/****************************************************************/
/* 煜:根据“ 2016-12-4”
/*    http://www.51hei.com/mcu/3297.html STC12串口1(独立波特率发生器)使用
/*    http://www.51hei.com/mcu/3298.html STC12单片机串口2的应用
/* 自整合
/*
/*
/* stc12c5a.h   stc12的头文件从:http://www.51hei.com/mcu/3282.html 这里下载.
/*
/***************************************************************/

#include<12C5A60S2.h>
#include<stdio.h>     //输入输出函数,要用到printf
#include<string.h>     //字符串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uf_Max 40
#define Buf_Max_one 40
#define Delay_Time 600
         //引脚
sbit M33_on=P1^0;     //M33启动信号脚
sbit H_rd=P3^7;      //RD_即OE脚   H_表示跟SRAM 相关 外部数据存储器_读选通
sbit H_wr=P3^6;      //we_即WR脚        外部数据存储器_写选通
//sbit H_oe=       //ds1250存储器,不需要?
sbit H_ale=P3^0;     //74H573

uchar i;
uchar  Rec_Buf[]={"hello! Jim\n"};
uchar  Rec_Buf_one[]={"Buf_CK_one\n"};

/****************************************************************/
/* 函数声明
/*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void Init(void);
void Serial_Iint(void);
void Serial_Iint_one(void);
void Send_Char(uchar a);
void Send_Char_one(uchar a);
void Send_String(uchar *tab);
void Send_String_one(uchar *tab);
bit HanChun(unsigned char *a);
void CLR_Buf(void);
void CLR_Buf_one(void);

/****************************************************************/
/* 函数
/*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_c;
for(;time>0;time--)
{
  i_c=600;      //1T单片机i=600,若是12T单片机i=125
  while(i_c--);
}
}
/****************************************************************/
/* 主函数
/*
/*
/***************************************************************/
void main(void)
{
Init();        //P端口初始化为低电平 //影响第2串口_发送不成功;why

M33_on=1;Delay_ms(5000);   //点火信号__M33_开机_拉低500ms_开机  12C的速度快3倍左右,故延时3倍时间
M33_on=0;Delay_ms(800);
M33_on=1;Delay_ms(5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TI=1;        //把TI置位1次,才能使用printf。
S2CON&=0xFF;        //把TI置位1次,才能使用printf。

Serial_Iint();

Send_String("AT\n"); Delay_ms(500);     //发送握手指令,
Send_String_one("AT\n");Delay_ms(500);     //发送握手指令,
Send_String("AT\n"); Delay_ms(500);     //发送握手指令,
Send_String_one("AT\n");Delay_ms(500);     //发送握手指令,
Send_String("AT\n"); Delay_ms(500);     //发送握手指令,
Send_String_one("AT\n");Delay_ms(500);     //发送握手指令,
  //Send_Char(0x0d);    //回车
  //Send_Char(0x0a);    //换行
  Delay_ms(500);
/*
while(!HanChun("OK"))    //等待回应->握手成功
{
  //Send_String("AT\r\n");  //AT没发成功的话,再次发送
  Send_String("AT");    //AT没发成功的话,再次发送
   //Send_String("AT");   //发送联机指令 //或者用Send_String函数
   Send_Char(0x0d);    //发送回车符
   Send_Char(0x0a);    //发送换行符
   Delay_ms(60000);
}
CLR_Buf();       //清除缓存区内容
*/

Send_String("AT+CPMS=\"MT\",\"MT\",\"MT\"\n");  //短信操作都在MT(模块终端)中进行 //1MT_读取/删除 2MT_写入/发送 3MT_接收并储存位置
Delay_ms(500);
Send_String_one("AT+CPMS=\"MT\",\"MT\",\"MT\"\n");
  //while(!HanChun("OK"));   //等待设置成功
  //CLR_Buf();      //清除缓存内容
Delay_ms(2000);
Send_String("AT+CNMI=2,1\n");    //设置当有新短信到来时提示
Send_String_one("AT+CNMI=2,1\n");

  //while(!HanChun("OK"));
  //CLR_Buf();
Delay_ms(2000);

Send_String("AT+CMGF=0\n");    //消息格式 0_PDU模式 1_文本(TEXT)模式
Send_String_one("AT+CMGF=0\n");
  //while(!HanChun("OK"));
  //CLR_Buf();
Delay_ms(2000);

while(1)
{
  Send_String(Rec_Buf);   //从串口发送出去
  Delay_ms(1000);

  Send_String_one(Rec_Buf_one); //从(第2)串口发送出去
  Delay_ms(1000);

}
}
void Init(void)
{
P0=0x00;
P1=0x0c;       //得设为0x0c;即避开串口脚,不能把串口脚设为低电平,否则第2串口不能发送
P2=0x00;
}

bit HanChun(unsigned char *a)   //串口0_判断缓存中是否有指定的字符串 ,有时_返回1
{          //祥
if(strstr(Rec_Buf,a)!=NULL)   //如果Rec_Buf包含了a,则为1;否则为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 串口0(即烧写口)
/*
/*
/***************************************************************/
void Serial_Iint(void)     //已修正,可行
{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  8位自动重装
    SCON = 0x50;    //串口1工作在方式1  10位异步收发 REN=1允许接收
    //TH1 = 0xFA;  //定时器1初值
    TH1 = 0xFD;  //定时器1初值
    TL1 = TH1;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数
    EA =1;   //开总中断
    ES =1;   //开串口1中断
    S2CON = 0x50;   //串口2工作在方式1  10位异步收发 S2REN=1允许接收
    //BRT = 0xFA;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初值
    BRT = 0xFD;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初值
    AUXR = 0x10;    //BRTR=1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开始计数
    IE2 =0x01;  //开串口2中断  ES2=1
}
//------------------------------------------------------
void Send_Char(uchar a) //*******************发送一个字符
{
ES=0;
SBUF=a;
Delay_ms(200);
while(!TI);   //等待TI变为1
TI=0;    //TI清0
ES=1;
}
void Send_String(uchar *tab)//*******************发送一个字符串
{
ES=0;
while(*tab!='\0')
{
  Send_Char(*tab++);
}
ES=1;
}
void CLR_Buf(void)      //清除缓存区内容
{
unsigned char k;
for(k=0;k<Buf_Max;k++)
{
    Rec_Buf[k]=0;
}
i=0;             //接收字符串的起始存储位置
}
void Serial_Int(void) interrupt 4 //********************串口1中断函数
{
ES=0;   //关串口中断,防止中断的嵌套
if(TI)   //如果是串口1发送中断(TI)不进行处理
{
  TI=0;  //TI清0
}
if(RI)
{
  RI=0;  //RI清0
  Rec_Buf[i]=SBUF;
  i++;
  if(i>Buf_Max)
  {
   i=0;
  }
}
ES=1;   //开启串口中断
}

/****************************************************************/
/* 串口2(即第2串口)
/*
/*
/***************************************************************/
void Send_Char_one(uchar a)   //*******************发送一个字符
{
IE2=0x00;
S2BUF=a;
Delay_ms(200);
while(!(S2CON&0x02));   //while(!S2TI) 等待S2TI变为1
S2CON&=0xFD;     //S2TI清0
IE2=0x01;
}
void Send_String_one(uchar *tab) //*******************发送一个字符串
{
IE2=0x00;
while(*tab!='\0')
{
  Send_Char_one(*tab++);
}
IE2=0x01;
}
void CLR_Buf_one(void)      //清除缓存区内容
{
unsigned char k;
for(k=0;k<Buf_Max;k++)
{
    Rec_Buf_one[k]=0;
}
i=0;             //接收字符串的起始存储位置
}
void Serial_Int_one(void) interrupt 8 //********************串口2中断函数
{
IE2=0x00;      //关串口中断,防止中断的嵌套
if(S2CON&0x02)     //如果是串口2发送中断(S2TI)不进行处理
{
  S2CON&=0xFD;    //S2TI清0
}
if(S2CON&0x01)
{
  S2CON&=0xFE;    //S2RI清0
  Rec_Buf_one[i]=S2BUF;
  i++;
  if(i>Buf_Max_one)
  {
   i=0;
  }
}
IE2=0x01;      //开启串口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