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 configuration settings---MCC编译器

楼主(2016-01-16):
//-----------------------------------------------
   // PIC18 MCC PIC18F6622 CONFIG BITS  1=OFF
   //CONFIG1H  禁止振荡器切换,禁止故障保护时钟,HS振荡器
   //CONFIG2L 欠压复位电压最大值,禁止欠压复位,禁止上电延时
   //CONFIG2H  关看门狗及喂狗时间
   //CONFIG3H 使能MCLR,高功耗TIMER1,CCP2与RC1复用
   //CONFIG4L 后台调试关,扩展指令开,BOOT引导区2K,使能单电源,堆栈溢出复位
   //CONFIG5L BLOCK0-3代码不保护
   //CONFIG5H EEPROM&引导区 代码不受保护
   //CONFIG6L BLOCK0-3 不受写保护
   //CONFIG6H  数据EEPROM 引导区 配置寄存器不保护
   //CONFIG7L 禁止其它块对BLOCK0-3执行表读操作
   //CONFIG7H 禁止其它块对引导区(000000-0007FFh)执行表读操作
   //-----------------------------------------------
   #pragma config  IESO  = OFF,  FCMEN   = OFF , OSC    = HS
   #pragma config  BORV  = 0  ,  BOREN   = OFF , PWRT   = OFF
   #pragma config  WDT   = OFF,  WDTPS   = 128
#pragma config  MCLRE = ON ,    LPT1OSC = ON  , CCP2MX = PORTC
#pragma config DEBUG = OFF,  BBSIZ   = BB2K, XINST  = ON ,  LVP   = ON , STVREN = ON
#pragma config  CP0   = OFF,  CP1     = OFF , CP2    = OFF,  CP3   = OFF
#pragma config CPD   = OFF,  CPB     = OFF
#pragma config  WRT0  = OFF,  WRT1    = OFF , WRT2   = OFF,  WRT3  = OFF
#pragma config WRTD  = OFF,  WRTB    = OFF , WRTC   = OFF
#pragma config  EBTR0 = ON ,  EBTR1   = ON  , EBTR2  = ON
#pragma config EBTRB =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