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为什么用手按住可以,松手就不行了??

楼主(2016-01-17):
压住电路板就好放手就不行是什么原因?
我们分析一下:手按上去会有点点压力,压住时接触上了,松开手又断开了。
这是典型的电路板导电不良,其原因:
1.焊盘脱焊,尤其是大电流元件焊点和大功率管(发烫)、温度较高部件附近的焊点
2.印刷电路板的铜箔存大细微的断裂
3.(我亲身经历的)是松香的问题,把那个部位洗下板就好了。是松手导致了漏电,用手按住时和松香断开,松手时又接触上了

网友A:
电路焊接问题吧

网友B:
分析的对啊  还用问

网友C:
虚焊了,全部焊一片

网友D:
楼主在自娱自乐吗?

网友E:
接触不良

网友F:
焊接问题

网友G:
检查各元器件管脚的焊接是否可靠

网友H:
一般是虚悍,找到虚悍的点重新悍一下就ok了。如果找不到,用5楼的办法将所有的点重新悍一遍。

网友I:
是不是虚焊的情况更多一些

网友J(2016-02-19):
接触不良   我也遇到过

网友K:
你不是分析出来了吗?

网友L:
接触不良..

网友M:
应该就是虚焊的现象吧

网友N:
为何这问题这么多人关注我的的新手文理没人理呢~~

网友O:
你这自己都回答了啊!不错啊

网友P(2017-01-01):
电路焊接有问题

网友Q:
应该 接触 不良  试试用万能表

网友R:
一个一个点用尖东西碰一遍,应该能找到

网友S:
可能是你的电路板制作的时候有些地方的线松了

网友T:
电路焊接没焊好,也就是说可能断了

网友U:
用热风枪吹一遍,然后再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检查焊盘过孔

网友V:
pcb走线问题 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W:
焊接问题。应该是某处没焊好

网友X:
接触问题

网友Y:
估计是虚焊了

网友Z:
本帖不应该发到此处啊

网友AA:
肯定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AB:
有2种可能的原因:
1,元器件存在焊盘脱焊。请仔细检查每一个焊点,尤其是大电流元件焊点和温度较高部件附近的焊点。
2,印刷电路板的铜箔存在细微的断裂。这也需要逐条仔细检查。

以上检查时,请使用放大镜。

网友AC:
可能是虚焊导致的接触不良,还有可能是整个电路不稳定。

网友AD:
接触不良吧

网友AE:
我也这样觉得

网友AF:
楼主真有意思.

网友AG:
好像不用解释了吧

网友AH:
分情况,按原件,则是元件虚焊;按压电路板,则是电路板工艺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AI:
应该是虚焊,正常不会的

网友AJ:
虚焊造成的,再点一下吧

网友AK:
自问自答?  应该是虚焊问题吧

网友AL:
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AM:
虚焊,或者是接触不良

网友AN:
主要接触不良,松香会也有,不过很少